求助:哪位大侠能帮我仿真一下这个电路的波形~

楼主(2013-05-28):
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的。我用proteus7弄了半天没弄出来。负载是个Motor..通过整流桥整为直流供电.

楼主:
而且.已经实现了.前人设计的东西.
双向可控硅 和 双向二极管.大概知道是怎么工作的.就是想用软件看看更安心点...
proteus里面也有这两种器件.

网友A:
LTspice Ⅳ(R*值变化多次时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spice Ⅳ(R*值变化多次时的状态)

谢谢MLD~
和想象的差不多.只能是个非线性调速了.

楼主(2013-10-15):
......哎,这个可控硅调速感觉很无语啊.
11年买的管子是能用的,13年买同样的东西就有问题了.
这个要弄好真麻烦.估计换个批次又不行了.

网友(2013-11-28):
买假了吧!!!

楼主:
这个东西估计很坑.
双向可控硅连续调速.
电机无吸收,无保护.
精密电位器,扭两下就坏了.
还差什么....

网友B:
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的。我用proteus7弄了半天没弄出来。负载是个Motor..通过整流桥整为直流供电.

直流电机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的规格??

是交流电机.220V,多少瓦没搞清...
之前那个是直流,改为交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交流电机.220V,多少瓦没搞清...
之前那个是直流,改为交流了.

1楼的电路只能用于电阻性负载,例如白炽灯调光,也是可以用 PROTEUS 仿真的。
不能用于电机调速和整流滤波等非电阻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电路只能用于电阻性负载,例如白炽灯调光,也是可以用 PROTEUS 仿真的。
不能用于电机调速和整流滤 ...

当初不太清楚可控硅到底是什么就用了.
现在漏洞百出,才知道搞设计真不是随便弄的.

后面在可控硅上面加了个安规电容.
还有发现很多可控硅调速并不连续.跳跃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