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能否做个本地的网页,显示单片机采集的数据

楼主(2013-05-28):
RT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可否将单片机采集的数据显示在一个本地网页(不需要联网)上。

网友:
感觉应该可以的,而且难度不大

帮顶

网友:
本地用winform更方便吧。
开发语言可以用:
   vb、delphi、C#、mfc、C++builder。。。。

网友:
网线直连单片机和电脑

网友:
看要求 可以简单点 也可能很复杂吧

网友A:
方法一、简单一点的做法是,下一个组态软件(比如力控等),进行界面设计,数据采集。然后用组态软件自带的web发布功能。
你的本机电脑,甚至局域网电脑就可以用ie浏览了。
方法二、自己先开发一个上位机采集软件,VB,VC,Delhpi,等中以。把采集上来的数据存入一个数据库。小一点的/access就可以。
然后,用制作一个网页,从数据库里读取数据显示。
方法二要求比较高。建议用方法一。至于组态软件,我相信,你花半个小时,就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简单一点的做法是,下一个组态软件(比如力控等),进行界面设计,数据采集。然后用组态软件自带的 ...

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简单一点的做法是,下一个组态软件(比如力控等),进行界面设计,数据采集。然后用组态软件自带的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简单一点的做法是,下一个组态软件(比如力控等),进行界面设计,数据采集。然后用组态软件自带的 ...

我想再请问力控那个版本的组态软件比较好用一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问力控那个版本的组态软件比较好用一点啊?

版本之间,操作基本一样的,你自己用可以网上找一个。力控官网上都有视频教程。再不行,你打他们的400电话,妹妹们服务都很好的。技术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之间,操作基本一样的,你自己用可以网上找一个。力控官网上都有视频教程。再不行,你打他们的400电 ...

好的,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
山寨一下楼上有一楼的方法
方法二、自己先开发一个上位机daemon,C,Python等都可以。把采集上来的数据,用JSON之类的格式存成纯文本文件,不必非要用数据库。
然后,用制作一个网页,用AJAX(推荐jQuery)读取数据文件显示。

网友:
json格式存储  +  Jquery --->特别推荐Jquery Easy UI

网友(2013-10-16):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不懂,标记个

网友(2018-10-28):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简单一点的做法是,下一个组态软件(比如力控等),进行界面设计,数据采集。然后用组态软件自带的 ...

你好 最近要开发一个单片机程序  要包含网页 以便电脑通过网络配置单片机内的参数,这个单片机内的网页程序怎么生成  用什么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