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C500 射频读卡器的模拟时序读卡程序

楼主(2013-05-28):
要求是模拟时序;
不是用51地址映射的接法

楼主:
和楼上私底下交易的;楼上想钱想疯了

花钱买代码本来图省事,想不到是这种下场;

楼主:
在论坛里就不爆粗口了,明天把代码调试好了分享

网友A:
淘宝上有全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全部资料

都是51的,不符合要求

网友:
RC500本来就是并口的,
模拟时序只是把硬件改软件,基本时序是一样的,

网友B: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自己动动脑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要把问题放在别人贪得无厌的问题上,人家为你服务收取服务费也是正确的,当然如果别人愿意不收费且愿意免费帮你解决任何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仅以K及的代码价格比来与A*V视频种子来比较,我想这本身就只能说你自己是贪得无厌而不是别人。

收费的合理性本来就只能是主管和客观的,就好像你觉得苹果的手机贵可以不买,但是不能因此说苹果贪得无厌,如果以此来看我们的房价也许这完全是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看到“1.7KB的卖20已经是天价了”,我被震惊了。难道这年头都是按文件大小来算的么?不过话说RC500实在太古老了。代码网上到处都是,善用搜索。

网友D:
首先1.7k的卖20已经是天价了……这个本来就是个闹剧,坛友来寻求帮助,没想到居然出现了卖家来赚钱
其次如果卖软件的话,居然只要20,真是无良的码农啊,要也得成百上千的要,这不是砸人饭碗吗?让别人见识下什么是天价再说,劳动不是这么廉价的
最后RC500这片子模拟时序的代码网上一搜一堆,本坛也一搜一堆,直接要代码……我不想再发表评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自己动动脑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要把问题放在别人贪得无厌的问题上,人家为你服务收取服务 ...

我把STM32的库卖给你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1.7KB的卖20已经是天价了”,我被震惊了。难道这年头都是按文件大小来算的么?不过话说RC500实在太古 ...

后来用的RC522;RC500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1.7k的卖20已经是天价了……这个本来就是个闹剧,坛友来寻求帮助,没想到居然出现了卖家来赚钱{:dizzy: ...

要也得成百上千的要
一坨屎也卖这个价吗?

你写的程序值钱不代表其他人值钱;

STM32的程序你就是写一行代码,用上库也有几十K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1.7KB的卖20已经是天价了”,我被震惊了。难道这年头都是按文件大小来算的么?不过话说RC500实在太古 ...

网上只有51版本的不能用;
后来也不用RC500了;

网友E:
有这个应该和你要的差不多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MF522_RST=1;

                _nop_();

    MF522_RST=0;

                _nop_();

    MF522_RST=1;

                _nop_();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_nop_();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
//功    能:读RC52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

     for(i=8;i>0;i--)
     {
         MF522_SCK = 1;
         ucResult <<= 1;
         ucResult|=(bit)MF522_SO;
         MF522_SCK = 0;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return ucResult;
}

/////////////////////////////////////////////////////////////////////
//功    能:写RC52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

    for(i=8;i>0;i--)
    {
        MF522_SI = ((value&0x80)==0x80);
        MF522_SCK = 1;
        value <<= 1;
        MF522_SCK = 0;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应该和你要的差不多

谢谢;

网友F:
明码标价。。。。收点费用是正常的。要是你写100K的程序,老板只发你100元,你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码标价。。。。收点费用是正常的。要是你写100K的程序,老板只发你100元,你干吗? ...

程序这种东西含金量含水量差距太大了;

况且我生气的是那SB要钱的态度;

权当花20块钱喂狗了

网友:
楼主只要把底层接口移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