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使用MAX3232芯片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3-05-28):
此前一直用着max3232ECSE,华强北那买的,9600波特率,加电后双向每秒收发一帧数据,有点发热(电流80多mA),通信没有问题。

前不久发现STC的下载板的SP3232EEN芯片持续工作不发热。所以来开这个贴子,大家说说MAX3232这个芯片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原理图和PCB)。

下面是两者的比较:

按以下步骤做对比测试:
1、从市场买来20个SP3232EEN,把自己板子的收发芯片都从max3232ECSE换成SP3232EEN,加电后,通信正常,发热程度如前。
2、把STC下载板的SP3232EEN和我的板子上的SP3232EEN用热焊台吹下来,对调一下焊回上去,结果是:STC下载板上的不发热,我的板子上的SP3232EEN发热,通信正常。由此说明买来的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3、把我板子上的C15从原先的接地改为接VCC,结果:依旧发热;把13和14脚断开,11脚连续发送,结果:发热。
    下面是各引脚电压值的测量结果,其中我的板子通信时是断开引脚13和14的:

4、把STC下载板上的10uF黄色贴片电容去掉,结果:不发热。

下面是PCB的
STC下载板有敷铜,SP3232EEN芯片的5个电容都在上方,笔者的PCB有3个电容放在了芯片的下方,没有敷铜接地。

网友A:
怎么觉得你的3232的外围电路图有问题呢?不是3.3V供电吗?

网友B:
你要首先保证不是山寨的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你的3232的外围电路图有问题呢?不是3.3V供电吗?

感谢回复,看过MAX3232的datasheet,工作电压是3.0-5.5V的

网友:
一直用SP的EEN

网友C:
同意楼上,sp的好用,假货max经常巨烫,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首先保证不是山寨的232

感谢回复,芯片焊到STC的下载板后是不发热的,感觉更像是我的PCB有哪里没有做好。前两天买了别人的MAX3232转TTL小模块(已知芯片是国产的),找个时间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sp的好用,假货max经常巨烫,不知道什么原因

SP3232EEN焊到我的板子上也发热,发送数据的时候各别脚电压还是变化着的,不明白原因

网友D:
哦? 有这样的事儿?
情况是这样的么?
1 同样一个芯片,同样通讯的情况下,在您说的STC的板子上不发热。换到你的板子上就热?
2 你确认其他相关器件是一样的么? 重点是那4个电容。

网友D:
另外,你确定 TTL输入端和输出端时同样的电平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你的3232的外围电路图有问题呢?不是3.3V供电吗?

我是觉得你这个图有问题,应该是v+,v-都接一个对地的电容。

网友:
+1,图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是觉得你这个图有问题,应该是v+,v-都接一个对地的电容。

谢谢哈  你看看这个改后的 怎样?还有 那个14管脚 悬空 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目测 MAX232芯片的第二脚 V+ 上的电容,另一端应该去VC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哈  你看看这个改后的 怎样?还有 那个14管脚 悬空 可以吗》?谢谢了 ...

看不到你的图。不用的输出脚悬空即可,你上一个图中,不用的那路输入也不用接高。maxim的片子,输入内部都有下拉的。其他厂商的没用过不了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我供你几个金线封装俄罗斯芯片的吧

先谢了,已经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 有这样的事儿?
情况是这样的么?
1 同样一个芯片,同样通讯的情况下,在您说的STC的板子上不发热。换 ...

真有其事,那4个电容,我测过的,都是104,0.1uF的,就是PCB走线有不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确定 TTL输入端和输出端时同样的电平么?

输入端是5V,输出端高电平约12V,如下图

楼主:
为了确定是不是PCB的问题,我从原来会发热的PCB上把MCU和SP3232相关的部分截了出来做了些修改(使PCB布局和走线都尽量跟STC下载板上的一样),并做了样板,为了方便比较,把图附上
下图是会发热的PCB图(部分)

下图是改了之后的PCB,改的匆忙,关键部分是在SP3232的几个电容的布局和走线

今天,样板来了,先焊了个新的SP3232上去测,结果是不论是通信还是不通信的时候,芯片都不发热,各引脚的电平也较稳定,下图为相关数据(之后又把会发热的板上的SP3232吹下来焊到样板上,测试结果也是不发热,各引脚电压也变稳定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奇怪。感觉不应该哦。

网友D:
单片机的程序一样的情况下测试的?
那个发光二极管两块板子都焊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图了。刚才看在那个原理图不是楼主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程序一样的情况下测试的?
那个发光二极管两块板子都焊了吧?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让我意识到样板和原来发热的板所焊的元件不一样。回头检查发现,发热的板子上SP3232的输出端焊着个ESD-S23D15CA,15V的ESD,去掉它之后,SP3232的电流就减少了50mA。

网友D:
您这图上,我拿黄线圈起来在 贴片的是啥东西?啥作用哦?

网友:
华强的东西是有点悲催啊,不知道深圳网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供应商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到你的图。不用的输出脚悬空即可,你上一个图中,不用的那路输入也不用接高。maxim的片子,输入内部 ...

谢啦~~~悬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图上,我拿黄线圈起来在 贴片的是啥东西?啥作用哦?

那是几个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