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纹波正常吗,附图

楼主(2013-05-28):
选了个开关电源芯片SP6641B,输出3.3V,这是示波器看到的纹波,这样的幅度正常吗?

增加原理图和PCB布线图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指出我的不足。

网友A:
不到200mV?如果是满载的话,还可以。如果空载的话这样的纹波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到200mV?如果是满载的话,还可以。如果空载的话这样的纹波有点大

后面就挂了个单片机个运放。

网友:
这是试用的那款示波器?

网友B:
有没电容呀

网友C:
难道是普源DS20x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普源DS20xx系列?

嗯,刚买的普源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电容呀

这是手册上给的电路,但我身边没有10uh电感,所以暂且用了个27uh的,输出100uf电容,我用了两个并联的47uf代替了。

网友D:
看样子像个boost电路,楼主 D1用的啥。 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E:
输入多少V,用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像个boost电路,楼主 D1用的啥。 示波器不错啊

1n5819 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多少V,用什么电容?

输入3v 都是钽电容

网友:
输出手册上写的电容是高分子电容,没有的话你试一下用大容量的陶瓷电容.

网友F:
看样子输出电容的ESR有点大,并个10uF的MLCC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输出电容的ESR有点大,并个10uF的MLCC看看。

哎,昨天还被陶瓷电容的ESR坑了一下,10uF/16V电容,ESR居然有50毫欧

调整了电源的反馈,输出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输出电容的ESR有点大,并个10uF的MLCC看看。

按照大师说的并个10uf的贴片陶瓷电容,貌似没什么改善,这是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昨天还被陶瓷电容的ESR坑了一下,10uF/16V电容,ESR居然有50毫欧

调整了电源的反馈,输出才正常 ...

请教你的ESR是如何测出来是50毫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你的ESR是如何测出来是50毫欧的?

电桥

楼主:
我又测了测之前做过的一个板子上的开关电源输出纹波,输入输出跟这个都是一样的,用的是另外一个厂家的芯片,输出纹波比这个要好,而且后级又加了个LDO到3V,电压明显平整了很多。

网友C:
这个示波器完整型号是?啥价格拿到的?一直看中DS2072了,结果要4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完整型号是?啥价格拿到的?一直看中DS2072了,结果要4800

2102 买时80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大师说的并个10uf的贴片陶瓷电容,貌似没什么改善,这是波形图

这样的纹波主要是靠布线来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纹波主要是靠布线来改善的

请指点一下电路图中布线需注意的地方,我一般布线都是遵循走线最短原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照大师说的并个10uf的贴片陶瓷电容,貌似没什么改善,这是波形图

并了没效果就要看布线了,输出电容和功率管的地要尽量粗短,并且功率管、线圈、二极管、输出电容的包围面积要小,最后还要去掉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子来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哎,昨天还被陶瓷电容的ESR坑了一下,10uF/16V电容,ESR居然有50毫欧

调整了电源的反馈,输出才正常 ...

Y5V的ESR会比较大,X7R的才好,不过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Y5V的ESR会比较大,X7R的才好,不过贵……

焊了两个固态电容上去,测试效果不错

楼主可以贴一下补偿部分阻容的layout,这个影响也不小

网友H:
看你纹波的频率怎么在变呢?这个芯片是固定频率么?看下1脚对地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了没效果就要看布线了,输出电容和功率管的地要尽量粗短,并且功率管、线圈、二极管、输出电容的包围面 ...

已上传原理图和PCB到楼主位,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了两个固态电容上去,测试效果不错

楼主可以贴一下补偿部分阻容的layout,这个影响也不小 ...

已上传原理图和PCB到楼主位,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纹波的频率怎么在变呢?这个芯片是固定频率么?看下1脚对地波形看看。 ...

已上传原理图和PCB到楼主位,请指点。谢谢!

网友I:
1N5819为什么要串联一个电阻上去

网友G:
是我脑袋反应愚钝?楼主位原理图的R8是何用意

网友J:
那个R8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我脑袋反应愚钝?楼主位原理图的R8是何用意

见9楼厂家datasheet的电路图,我是按照这个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N5819为什么要串联一个电阻上去

见9楼厂家datasheet的电路图,我是按照这个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R8是干什么用的?

见9楼厂家datasheet的电路图,我是按照这个接的。

网友:
R8放错位置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9楼厂家datasheet的电路图,我是按照这个接的。

你再看一眼对比一下DATASHEET里那电阻位置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
大师说是ESR问题,楼主电路里的R8应该就是等效ESR吧

网友:
R8.... 你这是人为增加ESR啊……

网友:
LZ画图的时候一定没睡醒。

楼主:
楼上几位抱歉,后来意识到R8画错了,所以实际电路中R8被我短路了,上面的所有波形也都是短接R8测的波形。

网友J:
那可能就是走线的影响了,把输出电容离二极管近点呗。再加个10uF和1uF的电容。注意地线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可能就是走线的影响了,把输出电容离二极管近点呗。再加个10uF和1uF的电容。注意地线回路。 ...

按照你说的,在输出并了个10uf的,又并了个1uf的,量了下,都没有什么改善。看来只能在下次改善走线了。

网友K:
图中的尖峰是在内部MOSFET断开的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中的尖峰是在内部MOSFET断开的时刻?

应该是的,这是测试的波形,通道2测得是1脚,即电感和二极管之间的波形。

网友:
你那电感正常吗?

网友:
看一下你D3及C12,C14的布线太随便了吧。找本书先看看吧。

网友F:
仔细看了一下SP6641的datasheet,这种芯片的电感是要根据输出电流选择的,开关频率和纹波主要受电感和滤波电容ESR控制,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小,建议加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了一下SP6641的datasheet,这种芯片的电感是要根据输出电流选择的,开关频率和纹波主要受电感和滤波 ...

嗯,多谢大师指点,目前手上只有一种27uh的,已经准备请购其他的电感和电容,到时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多谢大师指点,目前手上只有一种27uh的,已经准备请购其他的电感和电容,到时都试试看。 ...

暂时没电感的话先加大负载试试

网友:
dcdc的电感和输出电容不能随便凑合

网友:
数据手册上,二极管负极是直接接到VOUT上的。

网友(2013-09-18):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1.8V,纹波小于10mV,发现纹波好大啊

网友(2013-11-01):
楼主问题解决的怎么样,是否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