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附带的串口通讯程序实例居然接收不到数据,求高...

楼主(2013-05-28):
#include<reg52.h>                   //包含52单片机寄存器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内部函数头文件(移位/查询)
unsigned char tmp;                                           //定义tmp为一个无符号字符串全局变量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send_char函数原型声明
/****************
主函数
*****************/
main()
{
TMOD=0x20;        //T1设置为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初值,0010 0000
TH1=TL1=0xFD;           //装载初值
SCON=0x50;        //串口设置工作模式1,允许接收,0101 0000
TR1=1;        //TR1=1,启动T1,0100 0000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该语句可省略
  while(1)                   //无限循环
  {
   if(RI==1)           //查询是否有数据进来
   {
           RI=0;
        tmp=SBUF;          //暂存接收的数据
        P0=tmp;                  //数据转送到P0口
        send_char(tmp);        //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
  }
}
/****************
功能函数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转送一个字符
{
SBUF=txd;
while(!TI);                          //等待数据传送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楼主:
自己顶一下!看视频教程可以接收到数据,然后照抄下来试就不行,然后到附带的实例,试了还是不行,郁闷了!

网友A:
看你程序没什么问题,如果开发板配套的程序也不能工作的话,估计板子出问题了,试试能不能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B:
楼主看看波特率对不对,不行就好好检查板子硬件,串口还是用中断吧,查询效率低。

网友C:
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

网友D: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E:
RI =0 这个不应该写在中断程序里头吗

网友F:
应该将接收写在中断里面去,并且加一下中断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波特率对不对,不行就好好检查板子硬件,串口还是用中断吧,查询效率低。 ...

晶振是11.0592的,波特率是9600,没错的。用中断可以实现,用查询就不行,呵呵,先学着用查询,再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RI =0 这个不应该写在中断程序里头吗

没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将接收写在中断里面去,并且加一下中断标记

用查询法,没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也觉得不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

是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程序没什么问题,如果开发板配套的程序也不能工作的话,估计板子出问题了,试试能不能用串口下载程序~~ ...

板子有配到一个USBISP下载器,我都是用它烧程序的,弱弱地请教:怎么用串口烧程序的?新手,轻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有配到一个USBISP下载器,我都是用它烧程序的,弱弱地请教:怎么用串口烧程序的?新手,轻拍!{:lol: ...

你如果是用的ISP下载器,那单片机型号应该是AT89类的,不能用串口下载程序
找个STC89类的单片机,插上,它可以用串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用的ISP下载器,那单片机型号应该是AT89类的,不能用串口下载程序
找个STC89类的单片机,插上, ...

哦,这样子,谢谢哈,我试试!

楼主:
用串口大师查看,单片机能给电脑发回数据,但电脑给单片机发,单片机收不到数据,P0口的LED灯不亮啊,哪位高手帮忙看看啊?不胜感激啊!

楼主:
可以结贴了,果真是硬件问题,那个MAX232电压转换IC脚没插好,撬了重新再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