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v1连不上2812,芯片烧了?

楼主(2013-05-29):
ccs3.3版本,之前可以连接,有一阵子没用了,今天翻出来,老是死在Failed Software Reset。。。。 appears that the target is being
held in reset。用xds100v1和v2版本试了,都不行。芯片摸上去有些烫手,是不是挂了。

网友:
有可能,看看复位引脚有问题不

网友:
板子完好,比如没有短路啊,再想想以前有没有动过,坏的可能性也蛮大的,比如电源反了什么的

楼主:
平时已经很温柔了,还给板子带了防静电套套,难道这么不经操。。。。

网友:
首先看看复位了!再看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电源!
自己做了个TI的 DSP JTAG 测试工具 , 标准的14脚接口!
效果很不错!目前可以连接tms320f2812,应该能识别c2000,c5000,c6000等型号。

JTAG边界扫描链功能很强大!但由于JTAG的信号驱动能力较弱,同样的

用户板子有的品牌厂家的仿真器可以识别,有的品牌厂家的仿真器不能识别!

可以用来测试最小系统(电源和晶振输出正常)!适合不同的初学者和开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