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一个未知设备的IP地址

楼主(2013-05-29):
   有一个交换机设备,带ip地址的,但是以前别人用的时候不知道把ip地址改成什么了,我现在想通过电脑把ip地址读出来,怎么搞啊?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感觉还是恢复出厂比较简单。也可以用IP扫描软件和带宽控制软件碰碰运气。

楼主:
我试试吧,回复出厂设备这个行不通了,我试试软件能不能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