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出全部使用,还是留有一定的冗余?

楼主(2013-05-29):
PLC的输出全部使用了,是不是留有一定的冗余好一些呢?
如果冗余很有必要,那么需要考虑换一个型号。

网友:
留是为以后升级或者维修方便而已!

网友:
可以加扩展模块

网友:
钱多,就留着。
LZ什么项目上用要考虑怎么多?是否还要冗余。。热备。。。

楼主:
那就不考虑了冗余了。
Fatek B1-10MR2的四个接口都用了,一个驱动电磁阀,二个驱动电机,一个作为报警.
反正还有中间继电器呢。

楼主:
要是PLC真的出问题了,需要使用空闲端口,那么必须出现场了,换个PLC也不算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PLC真的出问题了,需要使用空闲端口,那么必须出现场了,换个PLC也不算什么了。 ...

换个PLC也不算什么了。------------------------那买个扩展搞个输出好了,坏掉就换扩展输出。

楼主:
忘记了中间继电器了,加上这个,了不起损坏中间继电器,再加上熔丝,肯定故障率大大降低了,呵呵。

网友:
坏了就换好了,即使留了点,改点也得改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