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ipScope 的时候,网络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图片)

楼主:
在上图中
当前的连线方式,即ch:0 与 clk_BUFGP 之间建立连接线, 可以编译通过,并且在 chipscope里观看波形

但是,当选择 clk时,就不行,编译都不过...为啥呢?

网友A:
clk是port,所以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是port,所以不行的

明白了

楼主:
module fre(clk, rst, led0);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led0;

    wire                                          led0;

    reg      [8: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9'b0;
                else
                        cnt<=cnt+9'b1;

         assign led0=cnt[8];

endmodule

我的代码如上,  led0 ,,怎么找不到呢?在连线的时候,,   没法观察LED0的 波形了...

网友B:
直接看cnt[8], chipscope只能看信号的驱动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cnt[8], chipscope只能看信号的驱动源

没错,一样的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