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IM900板子会重启呢?

楼主(2013-05-29):
板子上主要有三个模块,分别为SIM900A模块、NEO-6M模块和STC12C5A60S2模块,主要功能就是采集GPS信息然后通过GPRS网络传送到服务器上,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个问题,通过板子上面的netlight信号灯可以看得出来SIM900A已经注册成功,GPS也已经成功定位,而单片机程序却在不停的重启,我没使用看门狗程序,电压也测过,没啥问题,那问题是出在哪儿呢?
图片是串口接收到的调试信息:
其中uart ok表示初始化串口,是单片机程序最开始的部分,从接收到的调试信息来看,一直在重启。

网友A:
别的都不接,只有单片机还重启不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太小? 如果不行请换咱的GU900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都不接,只有单片机还重启不

我已经焊完了 所有的 所以不太好拆, 我在网上查到 stc12的由于是1T的单片机 所以如果对I/O操作过快的话会导致重启。。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焊完了 所有的 所以不太好拆, 我在网上查到 stc12的由于是1T的单片机 所以如果对I/O操作过快的话 ...

那你只能割线了。首先要保证电源、单片机及各子模块正常才能往一起拼啊。

网友A:
要不你先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先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哦 我忘了说一点了 这个重启不是一直都有的  有时候能正常工作 我昨天晚上在宿舍测的时候能正常工作,今天带到实验室了以后  发现就出现重启现象了  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

网友A:
这个只能一点一点查了,先从电源查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一点一点查了,先从电源查起吧。

嗯 也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源不稳吧,电源输出电流要到1A,最好峰值可以达到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不稳吧,电源输出电流要到1A,最好峰值可以达到2A

单片机和SIM900共用MIC29302的4.2V输出,这个芯片的瞬时电流2A完全没问题的,并且根据SIM900手册里面说,netlight64ms  亮/ 3000ms  熄灭 表示 注册到网络,而我板子上led灯确实表示已经注册到网络了~也就是sim900模块已经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先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这是单片机和sim900A的电源,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出在某几个时刻电压有700mV的下降度,从4.1到3.4V,那这样是不是会导致单片机不正常工作?

网友:
STC12C5A60S2的电压本来就不应该在3.7V以下。你看手册

网友:
无电路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