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做一个单轴旋翼系统,求助如何用arduino控制电机反...

楼主(2013-05-29):
控制器:arduino
电机:朗宇V2216 KV900无刷电机,好盈Flyfun 40A电调
传感器:MPU6050三轴加速度、陀螺传感器。内置DMP处理器,直接输出角度。
请问如何控制电机反转?

网友:
挺有意思的东西哈,不过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反转呢,重力和升力平衡就行了吧。难道楼主是想要在180度内任意角度都平衡??

网友:
1、电机有3根线,任意交换其中两根,电机就反转了;
2、有电调设置卡,可以设置电调让电机换个方向转;

如果想让电机既能顺时针,又能逆时针方向转,可以任意的换向,换车用电调吧。

网友:
没玩过商用电调,但感觉他不能程控反转...

网友(2013-09-01):
反转要电调固件支持的,换向顺序反过来就能实现反转。

网友:
換變槳距結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