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SIM900A的调试,仅作短信控制参考用,请勿见笑!

楼主(2013-05-29):
......//开机后SIM900A发的信号
AT//同步一下波特率 我的是9600,感觉这个稳定呀,短信控制,太快了也没什么用,其实我喜欢发4个AT,呵呵,但是要有间隔哟
0//OK
ATE0//关闭一下回显先 大家都懂的
AT+CREG?//是否注册网络

+CREG: 0,1//本地注册
AT+CSQ//查询信号质量
+CSQ: 25,0

AT+CNMI=2,1//设置非请求结果码缓存方式发送
AT+CMGF=1//进入文本模块
AT+CPMS="SM"
+CPMS: 0,50,0,50,0,50//没有短信
+CMTI: "SM",1//收到一条短信
AT+CPMS="SM"
+CPMS: 1,50,1,50,1,50//这里标记了短信的数量1条
+CMTI: "SM",2//又收到一条短信
AT+CPMS="SM"
+CPMS: 2,50,2,50,2,50//这里标记了短信的数量2条
AT+CMGR=1//读位置1的短信
+CMGR: "REC UNREAD","+86132xxxxxxxx","","13/05/29,14:33:08+32"//我自己的联通3G号码发来滴,屏蔽了,大家比我更懂的,同网的发的更快些!测试号码是移动滴
122333333hhhhhhh
AT+CMGR=2//读位置2的短信
+CMGR: "REC UNREAD","+861322xxxxxxxx","","13/05/29,14:34:47+32"
5E7F544A5E7F544A5E7F544A5E7F544A89C45212597D597D5B664E608D2F5F7B6267884C60C551B552066790
AT+CMGL="ALL"//读全部短信
+CMGL: 1,"REC READ","+861322xxxxxxxx","","13/05/29,14:33:08+32"
122333333hhhhhhh
+CMGL: 2,"REC READ","+861322xxxxxxxx","","13/05/29,14:34:47+32"
5E7F544A5E7F544A5E7F544A5E7F544A89C45212597D597D5B664E608D2F5F7B6267884C60C551B552066790
//调试中又收到2条10086来的信息,没写到这里

AT+CPMS="SM"
+CPMS: 4,50,4,50,4,50//目前是4条消息

AT+CMGD=1//删除位置1的短信
AT+CPMS="SM"
+CPMS: 3,50,3,50,3,50//剩3个了
AT+CMGL="ALL"//下面可以看到编号为1的短信已经不存在了
+CMGL: 2,"REC READ","+861322xxxxxxxx","","13/05/29,14:34:47+32"
5E7F544A5E7F544A5E7F544A5E7F544A89C45212597D597D5B664E608D2F5F7B6267884C60C551B552066790
+CMGL: 3,"REC READ","10658686","","13/05/29,14:40:19+32"
30105E78798F662F4E0095E8751F6D3B76845B6695EE30118BF74F60FF1A75285E73548C76845FC352AA529B751F6D3BFF0C75285BBD5BB976845FC353055BB94ED64EBAFF1B75286E29669676845FC38D4F67904E16754CFF0C7528771F8BDA76845FC35BF95F85611F60C5FF1B7528740689E376845FC36DE15FD875DB82E6FF0C75285FEB
+CMGL: 4,"REC READ","10658686","","13/05/29,14:40:19+32"
4E5076845FC38FCE63A5660E5929300282E580FD505A52308FD951E070B9FF0C76F84FE14F605C3180FD61C25F975E78798F3002795D4F6062E567095E78798F751C871C76844EBA751FFF01
AT+CMGR=1//再读一下位置1的短信
0//只返回一个OK,没有短信了
/*上面内容仅仅是为了试验一下功能,并不是正式的流程。
大致流程应该是  模块开机--同步波特率(建议不做固定波特率设置)--状态检测--查看短信存储器有无信息--有就处理然后对应位置删除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根据新消息提示(+CMTI: )做出相应的处理*/

楼主:
等有时间上GU900滴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有时间上GU900滴调试!

顶楼主!
AT+CREG?//是否注册网络
请问这条语句在什么情况下手机卡注册不到网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
AT+CREG?//是否注册网络
请问这条语句在什么情况下手机卡注册不到网络呢? ...

没卡,没入网,卡销号,信号不足

网友B:
同步波特率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波特率要怎么处理?

开机后,给sim900发AT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好采用PDU模式的短信调试,比较灵活,而且中文短信必须用PD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采用PDU模式的短信调试,比较灵活,而且中文短信必须用PDU

后续改动已经使用GU900了,这个不需要PDU也可以发中文,直接发哟!

网友C:
模块内部做了封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内部做了封装而已

事实是这样滴,方便大家使用比神马都强

网友D(2013-07-05):
最近测试sim900a的gprs测试通信效果没有西门子mc37i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测试sim900a的gprs测试通信效果没有西门子mc37i好

37I停产了。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37I停产了。哥们!

MC37IR3   完全替代  37I

楼主:
MC37IR3怎么了,一样停产,还是用52I 或者GU900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最近测试sim900a的gprs测试通信效果没有西门子mc37i好

更正一下,是SIM900A的效果比MC37I好

网友E:
提一个问题:SIM900A还有SIM800W模块,使用TCP做GPRS连接时,链接任意IP,不论是西班牙还是印度还是国内的任一IP和端口(7005,其他未测试),模块连接三到五次就会出现一次提示CONNECT OK的提示!然后被踢下。。。未知其他GSM模块是否有类似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测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提一个问题:SIM900A还有SIM800W模块,使用TCP做GPRS连接时,链接任意IP,不论是西班牙还是印度还是国内的 ...

我测试SIM900A   tcp连接 12小时未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SIM900A   tcp连接 12小时未掉线

正常开通的IP和端口,连接没问题,在线也没问题。我是说那些未知有没有开通的IP和端口以及确定未开通端口,但有存在的IP,就会出现以上描述的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反馈给SIMCOM的代理商,目前半个月了,无消息。

所谓存在的IP,是指在百度上查找,有提示IP地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一个问题:SIM900A还有SIM800W模块,使用TCP做GPRS连接时,链接任意IP,不论是西班牙还是印度还是国内的 ...

这个不是模块的问题,是互联网的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正一下,是SIM900A的效果比MC37I好

sim900A我用了好多了,感觉不错的,不过异常问题也不少,总之要进行容错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900A我用了好多了,感觉不错的,不过异常问题也不少,总之要进行容错处理的 ...

能讲讲您遇到的异常问题吗?

网友F:
大神,问几个问题:1、4V是用什么芯片转的?

网友F:
2、RXD脚需要VCC_BAT上拉么?是不是只用到RXD,TXD, PWRKEY、Status能否用FPGA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2、RXD脚需要VCC_BAT上拉么?是不是只用到RXD,TXD, PWRKEY、Status能否用FPGA控制

可以,不上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问几个问题:1、4V是用什么芯片转的?

mic29302bu

网友F:
引用 楼主:
mic29302bu

我这个卡槽周边电路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卡槽周边电路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卡槽周边电路可以么?

哥们你画的不太美丽呀,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画的不太美丽呀,呵呵

新手,嘿嘿,硬件以前没学过。。。。。 你是经常逛阿莫么?我现在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模块。(意思你晓得 ) 这是稍微修改后的,请帮我看看电源部分能通过么?(这是根据手册画的,实际没测过),还有SIM900A上RI接灯,netLED还要接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嘿嘿,硬件以前没学过。。。。。 你是经常逛阿莫么?我现在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模块。(意 ...

还画什么呀,买我的就可以了吧,LPC2368/LPC1768+SIM900A(正品)+隔离485+非隔离232 的不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ic29302bu

mic29152  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29152  行不?

木有看过你说的资料,3A 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木有看过你说的资料,3A 稳定就可以了

mic29152  是1.5A的   我一直使用他给SIM900A供电,目前没出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29152  是1.5A的   我一直使用他给SIM900A供电,目前没出什么问题呢。

不代表永远木有问题,还是参考模块厂家给的建议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代表永远木有问题,还是参考模块厂家给的建议比较好

考虑到瞬间电流能达到2A,后面并了一个1000uf的电容。

网友G(2013-09-16):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im908的模块,在做数据透传的时候,总是发不了数据,但是,上位机已经和模块终端建立连接了,我发数据的AT命令顺序如下:AT+CIPSEND回车,然后写入要发送的内容,最后发0x1a,但是就是发不了,我想问一下最后的0x1a是按照16进制发送,在编程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现在用的是send_string(0x1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im908的模块,在做数据透传的时候,总是发不了数据,但是,上位机已经和 ...

send_string(0x1a)???  你发的是字符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end_string(0x1a)???  你发的是字符串吗?????

不是的,方便的能加个QQ聊吗?我的QQ是1013951284,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用指令来操作感觉不是太良好.....

网友:
我要工程版 GU900

网友:
有用3G的sim5320的吗?

网友(2013-11-16):
都是高手,受教了

网友H(2014-01-17):
SIM900a 和GU900大家都试过吗?那个稳定新更强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SIM900a 和GU900大家都试过吗?那个稳定新更强一点呢?

都很稳定,只是看你自己的单片机程序是否能稳定控制它

网友I(2014-05-23):
引用 楼主:
sim900A我用了好多了,感觉不错的,不过异常问题也不少,总之要进行容错处理的 ...

您是怎么做容错处理的。比如说单片机发给SIM900A命令,但是它没响应。您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有我用SIM900A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它会自动从串口发出    +CREG: 1  这个字符串。不知道为啥。

网友J(2014-08-04):
引用 网友I:
您是怎么做容错处理的。比如说单片机发给SIM900A命令,但是它没响应。您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有我用SIM900A ...

同问,还有楼主做GPRS的产品,习不习惯用UCO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问,还有楼主做GPRS的产品,习不习惯用UCOS啊?

一直有UCOS ,LPC2368做了不少产品,SIM900A

网友(2015-02-10):
sim900a 你们一般是用来传输多大数据量的,我现在要传输 500w像素的数据,是否有其他速度快点模块呢?

网友:
顶一个,过几天估计要调这个模块了,先做个标记

网友K(2015-03-13):
请教楼主2个问题,谢谢!
1、有发长短信方面的资料吗,收长短信合成一条的,我已经解决了。
2、如何连接服务器呀,服务器无固定的IP地址,只能通过域名来连接的,该怎么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2个问题,谢谢!
1、有发长短信方面的资料吗,收长短信合成一条的,我已经解决了。
2、如何连接服 ...

长短信我没试过,我用不到,域名可以解析为IP地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短信我没试过,我用不到,域名可以解析为IP地址吗!

谢谢回答。

网友L:
     哥们问个问题啊,我的板子才开始读卡成功了,还用它打电话给我手机了,我手机挂断,它就傻了不回AT了,重启才行。
然后什么都没有动,重启了,现在AT+CPIN? ready 一秒钟之后就 not ready了,晕,。,。。。。什么原因呢,,,,,,
      PS,我自己画的板子,不插卡信号30-31,插卡,无论READY还是不READY都是13-16信号,,,,难道是天线信号弱?导致NOT READY?  还有搜索到有人说要在sim卡引脚接22p电容,甚至有人说串联电阻,看你的图只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哥们问个问题啊,我的板子才开始读卡成功了,还用它打电话给我手机了,我手机挂断,它就傻了不回AT ...

看图看代码才能说问的!如果需要,上图上代码先!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图看代码才能说问的!如果需要,上图上代码先!

如图,然后就是用串口助手调试的。不存在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图,然后就是用串口助手调试的。不存在单片机的问题

没原来图看着太累,说明一下,注意串口电压,电源稳定性,其次看看sim卡电路,一般分析,来电后功放加大了功率,有可能会造成电源电压的衰减,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M(2015-04-15):
串口发送中文短信,出了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
按照视频资料的步骤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串口发送中文短信,出了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
按照视频资料的步骤操作的, ...

你发的不对,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发的不对,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我还按照AT指令发过,你看看,还望纠正一下.弄了两天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N:
这些不难,关键在单片机数据处理感觉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还按照AT指令发过,你看看,还望纠正一下.弄了两天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 ...

AT+CMGF=0 //选择短消息格式  0 PDU模式 1 文本模式
AT+CSMP=17,167,2,25  //设置短消息文本模式参数 FO(SMS-SUBMIT缺省值17),VP(采用整数型缺省值167),PID(协议标示缺省值0)DCS(GSM0.38短信编码方案)
AT+CSCS="UCS2"//设置模块使用的字符集
AT+CMGS=<LENGTH><CR>PDU IS GIVEN<crtl+Z>
真心说您好好看看说明书,您需要注意的是您的串口调试软件是否支持键盘输入crtl+Z等,如果不行就用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些不难,关键在单片机数据处理感觉挺麻烦

状态机处理,我用UCOS2系统做

网友O(2016-05-15):
为什么短信回来的时候时间信息后面都是+32?这个是说明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短信回来的时候时间信息后面都是+32?这个是说明意思呢?

数据格式问题而已!不同进制!

网友P(2017-01-16):
大家的SIM卡哪里买啊,现在都要实名认证了,一次也申请不了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家的SIM卡哪里买啊,现在都要实名认证了,一次也申请不了那么多。

有种卡叫做行业应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