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2013每次更新PCB时,总要把几个元件删除、再添加,反复玩

楼主(2013-05-29):
新装的Altium Designer 2013,从原理图向PCB更新时,总有七、八个元件被删除、再添加,每次都这样,每次都是这几个元件。

以前的版本似乎没有这个现象。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解决办法:
1.首先只删除,把添加的不选中更新,然后再次导入,此时全部更新。
2.在原理图界面全部编译一下在更新。
3.选中重复添加删除的元件,在PCB里删除,然后在更新。
4.有时候重启软件也可以解决。
我遇到的基本都可以这样解决。基本就是一个元件,好几个的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1.首先只删除,把添加的不选中更新,然后再次导入,此时全部更新。
2.在原理图界面全部编译一下 ...

感谢出主意,但没有起作用。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好麻烦

网友B:
推荐先把Pcb中的元件删除,再把原理图中的元件unique id reset一下,重新更新

楼主:
刚才在论坛看到一些类似的提问,受到启发,自己胡乱实验,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在原理图中双击出问题的元件,弹出窗口中点Reset按钮,改一下该元件的Unique ID,然后再更新PCB,就不会出现这样情况了。出错的元件,每个都要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在论坛看到一些类似的提问,受到启发,自己胡乱实验,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在原理图中双击出问题的元 ...

你直接在工具里面复位所有的元件的Unique ID 。再在PCB里面Link一下原理图的。把它们的ID对应起来。因为在AD里面是以这个ID做对应的。所以像有的时候需要重新更改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标号再更新到PCB。有这个功能是很方便的,要不然更新后会一团糟。
或者有的PCB画完后,对PCB的元件重新编号,再更新回原理图,有这个功能的支持也是方便的。
只是说因为功能多了,所以要掌握多一点东西。掌握前会觉得比较麻烦,但掌握后会觉得很爽。。

网友(2013-08-08):
引用 楼主:
刚才在论坛看到一些类似的提问,受到启发,自己胡乱实验,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在原理图中双击出问题的元件 ...

这个好,在遇到要试试了。

网友(2014-01-11):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在工具里面复位所有的元件的Unique ID 。再在PCB里面Link一下原理图的。把它们的ID对应起来。因为 ...

好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在工具里面复位所有的元件的Unique ID 。再在PCB里面Link一下原理图的。把它们的ID对应起来。因为 ...

这个应该行,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论坛看到一些类似的提问,受到启发,自己胡乱实验,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在原理图中双击出问题的元件 ...

好办法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我开始还以为是我设计的问题呢,看来找到正确的路了

网友:
重新link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在更新PCB时,原理图中没有变更的器件先会被删除,然后会再加上去,这样的结果就是,PCB已经放好的器件,又重新添加了,需要重新放回去。
如果是这样,可以尝试如下操作:
将更新PCB时原理图不变的,但要删除再添加的那些器件,在原理图中删除,然后从原理图库中调用同样的器件,位号和参数跟原来的一样,再更新PCB。一般都能解决。
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原理图中这些器件是复制的,系统没能更新对应的ID。木木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B:
推荐先把Pcb中的元件删除,再把原理图中的元件unique id reset一下,重新更新

这个办法有用!

网友(2019-08-17):
引用 楼主:
刚才在论坛看到一些类似的提问,受到启发,自己胡乱实验,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在原理图中双击出问题的元件 ...

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打开图纸后,选中所有元件和走线,剪切,再粘贴,这样会自动更新ID。

网友D:
Project --- Component Link ,手动 Map 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ject --- Component Link ,手动 Map 一下。

我一直这样做,直接一直点>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