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pga 程序错误,大侠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9):
代码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指点一下。错误如下: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Info: Version 12.0 Build 178 05/31/2012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Wed May 29 15:45:46 2013
Info: Command: quartus_map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stm32_fpga -c stm32_fpga
Info (20030): Parallel compilation is enabled and will use 4 of the 4 processors detected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tm32_fpga.v(1) near text                                                              //  ???就是这里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tm32_fpga.v(1) near text "Â";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 ???
Info (12021): Found 0 design units, including 0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stm32_fpga.v
Error: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75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May 29 15:45:47 2013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0 warnings

代码:
module stm32_fpga(main_clk,arm_clk,led,addr,data,fpga_cs0,RD,WR);
input  main_clk;  //25M晶振
output arm_clk;  //FPGA输出8M时钟作为STM32的外部时钟HSE,经过PLL倍频后得//72M系统时钟
output led;       //指示灯
input [2:0]addr;
inout [15:0]data;
input fpga_cs0;//FPGA片选
input RD;
input WR;
wire clk;

pll_50M       pll_50M_inst (
                              .inclk0(main_clk),//25M
                              .c0(clk),             //50M
                              .c1(arm_clk)      //8M
                            );

reg [24:0]cnt = 0;
always @(posedge clk)
  cnt <= cnt + 1'b1;

assign led = cnt[24];

////////////////////////////////////////////////////////////////////
reg [15:0]ARM_FPGA_REG0;
reg [15:0]ARM_FPGA_REG1;
reg [15:0]ARM_FPGA_REG2;
reg [15:0]ARM_FPGA_REG3;
reg [15:0]ARM_FPGA_REG4;
reg [15:0]ARM_FPGA_REG5;
reg [15:0]ARM_FPGA_REG6;
reg [15:0]ARM_FPGA_REG7;

wire rd_en = ~fpga_cs0 && ~RD;

reg [15:0]data_reg;
//always @(posedge clk) //!
always @(*)
begin
   if(rd_en)
     begin
        case(addr[2:0])
         3'd0   :  data_reg <= ARM_FPGA_REG0;
         3'd1   :  data_reg <= ARM_FPGA_REG1;
         3'd2   :  data_reg <= ARM_FPGA_REG2;
         3'd3   :  data_reg <= ARM_FPGA_REG3;
         3'd4   :  data_reg <= ARM_FPGA_REG4;
         3'd5   :  data_reg <= ARM_FPGA_REG5;
         3'd6   :  data_reg <= ARM_FPGA_REG6;
         3'd7   :  data_reg <= ARM_FPGA_REG7;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 WR上升沿STM32的数据写入FPGA,即sampling point */

reg WR_tmp1;
reg WR_tmp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WR_tmp1 <= WR;
    WR_tmp2 <= WR_tmp1;
end

wire WR_RISING = ~WR_tmp2 && WR_tmp1;//与clk同步

always @(*)
begin
  if(WR_RISING)
     begin
        case(addr[2:0])
         3'd0   :  ARM_FPGA_REG0 <= data;
         3'd1   :  ARM_FPGA_REG1 <= data;
         3'd2   :  ARM_FPGA_REG2 <= data;
         3'd3   :  ARM_FPGA_REG3 <= data;
         3'd4   :  ARM_FPGA_REG4 <= data;
         3'd5   :  ARM_FPGA_REG5 <= data;
         3'd6   :  ARM_FPGA_REG6 <= data;
         3'd7   :  ARM_FPGA_REG7 <= data;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assign data = rd_en ? data_reg : 16'hzzzz;
endmodule

网友:
鼠标双击错误的位置,看看哪行的错误。

楼主:
第一行,但是就是找不出啊

楼主:
水平不够

网友A:
你用记事本或者16进制编辑器打开你这个v文件,估计你是从其他地方粘贴过来的代码。里面有不可见非法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记事本或者16进制编辑器打开你这个v文件,估计你是从其他地方粘贴过来的代码。里面有不可见非法字符。 ...

+1

这种情况在51年代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