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端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3-05-29):
最近一直在做SPI的端口复用功能,但是很不理想,问问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比如SPI外设端口转成普通GPIO口,需要设置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有几个东西需要考虑,一个是SPEN,即SPI使能与否;还有是SS片选信号线,拉高后SPI进入睡眠状态,是否可以转成GPIO口,还有就是交叉开关,禁止交叉开关是不是意味着SPI外设和端口分开?求分享

网友:
你用的是C8051F系列吗?看看手册吧,使用引脚配置工具

网友(2013-07-08):
交叉开关是C8051F的特色,当时不明白,过了好久才搞清楚其确实很爽,

端口配置其实是把一堆功能选择一种在IO口上来进行体现,也就是把那种IO配成那种模式此IO即工作在那种模式,如果不需相关外设只需对其IO模式进行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