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升级——SDIO_IAP实验

楼主(2013-05-29):
     在嵌入式项目中,经常会用到SD卡升级这一方式来进行产品的软件升级。刚好最近做的项目也需要这一功能,由于之前未接触过IAP开发,刚好在这个时候可以学习一下,于是先到各大网站去搜索相关资料,两天下来,基本对于IAP的概念和编程步骤有了大致的了解。本人手里有块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前期的实验都是在这块开发板上实现的。在实现了SD卡IAP功能以后,立马将工程移植到项目中去,很快就把这个功能添加进去了,甚是高兴,对于以前的SD卡升级功能也不再那么神秘了。

    本人是先看正点原子的超级战舰手册,先看的《第三十九章 FLASH模拟EEPROM实验》,了解了STM32片内FLASH编程的步骤,然后再看的《第五十三章 串口IAP实验》,学习IAP编程的思想,最后到阿莫电子论坛上搜索相关的资料,最终完成了SD卡IAP编程的学习,并解决了实际问题。

    学习总结:
    1.STM32片内FLASH编程步骤4步曲:解锁、擦除、编程、上锁;

    2.设置IAP程序在FLASH的起始地址,设置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为IAP后面的地址,并修改ROM空间大小;

    3.在用户程序中,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为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

    4.STM32大容量存储器的页大小为2K,起初总以为是512字节;

    5.页擦除的时候,所有的页地址都是实际的字节地址,而并非常说的“第几页第几页”中的页编号;

    6.页擦除的时候,如果指定的页地址没有和页边界对齐的话,擦除操作仍然有效,只是擦除的范围是指定地址所在的整页大小;

    原子哥的IAP实验是基于串口的,由于串口的数据发送是不可调的,只能一次性将整个用户程序的BIN文件发送给bootloader,而且bootloader是将接收到的用户文件暂存在片内SRAM的,这就限值了用户程序的大小,不能大于SRAM的大小64K。而SD卡设计则不受用户程序大小限值,只要FLASH装得下就行。由于原子哥的代码很多都是寄存器版本的,而文件系统又是他自己独门的FAT32驱动,再加上他的开发板SD卡例程都基于SPI驱动的(只有一个扩展例程是SDIO的),而我的项目时间比较急,要求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项功能,于是就产生了以ST官方库函数为主导,以网上开源文件系统Fatfs作为SD卡文件系统驱动,以SDIO4位总线的DMA访问模式为SD卡驱动这样一个方案,一切都只为了开发的效率,同时,也将源代码与大家分享,相信也有很多人使用这样一种方案的。

    本工程试验平台:
    1.硬件:正点原子超级战舰开发板,由于购买时配套的3.5寸触摸屏,对于3.5以下的屏为测试过,但应该没问题,因为LCD驱动用的还是原子哥的驱动,是兼容2.4到3.5的。SanDisk 1G SD卡, MicroSD 2G。注意:要使用超级战舰开发板上的SDIO功能,必须将开发板上的P10跳线帽接到P11上,因为原子的SD卡驱动默认使用SPI接口的,所以这里必须要设置!

    2.软件:ST官方库V3.0的,比较老了。

   FatFs文件系统,注意:本人在ff.h配置中将宏_FS_READONLY配置为1,即只生成读操作的代码,不编译写操作的代码,目的是为了减小
   bootloader的代码量,包括原子哥的LCD.C中的代码也删减了很多。

    下面就将主要的源代码贴出,供大家参考。
/*****************************************************************************************************
文件名  :main.c

文件描述:程序执行的主要文件,不用说也明白

创建人  :何小龙
                  博客:http://blog.csdn.net/hexiaolong2009

创建时间:2012.05.16

更改历史:2012.05.29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ff.h"
#include "lcd.h"

#define FLASH_APP_ADDR                0x08010000          //第一个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FLASH)
#define STM_PAGE_SIZE                2048                        //注意:STM32F103ZET6的FLASH页大小为2K

//****************************************************************************************************
//全局变量声明
FATFS Fs;
FIL file;
BYTE buffer[STM_PAGE_SIZE];
FRESULT res;
UINT br;

typedef  void (*fun)(void);                                //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
fun AppStart;

/*****************************************************************************************************
函数名  :Jump2App

功    能:从Bootloader跳转到用户APP程序地址空间

入口参数:Addr,用户APP的起始执行地址

出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Jump2App(u32 Addr)
{
        if(((*(vu32*)Addr)&0x2FFE0000) == 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AppStart = (fun)(*(vu32*)(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AppStart();                                                                        //跳转到APP.
        }
}

/*****************************************************************************************************
函数名  :FirmwareUpdate

功    能:固件升级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FirmwareUpdate(void)
{
int PageOffest = 0;                //页偏移,从APP的基地址到当前页起始位置的字节总数
int ByteOffest;                        //当前页内的字节偏移,从当前操作页的起始位置到正在写入位置的字节偏移
int a, b;
u8 i = 0;

        /*首先初始化SD卡*/
        if(0 != disk_initialize(0))        return;

        /*接着挂载文件系统对象*/
        f_mount(0, &Fs);

        /*查找是否存在要升级的BIN文件*/
        res = f_open(&file, "RTC.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FR_OK != res) return;

        /*绘制进度条边框*/
        LCD_DrawRectangle(50, 225, 250, 255);

        /*初始化临时变量*/
        a = file.fsize / 100;  //100表示将进度条平均分成100份,由于进度条长度为200个像素,所以1份占用2个像素
        a &= 0xfffffffe;           //将文件平均分成100份,所以a表示一份文件所占的字节数,为确保该字节数为偶数,故做此转换
        b = 0;                                   //b表示当前已经更新了多少字节

        /*执行主要的IAP功能*/
        while(1)
        {
                /*每次读取一个页的数据到内存缓冲区,注意:STM32F103ZE的页大小为2K*/
            res = f_read(&file, buffer, STM_PAGE_SIZE, &br);
            if (res || br == 0) break;

                /*然后就是永恒的4步骤:解锁、擦除、更新、上锁*/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ErasePage(FLASH_APP_ADDR + PageOffest);
                for(ByteOffest = 0; ByteOffest < STM_PAGE_SIZE; ByteOffest += 2)
                {
                        /*更新FLASH,注意当前操作的实际位置:APP基地址FLASH_APP_ADDR+页偏移字节PageOffest+当前页内的字节偏移ByteOffest*/
                        FLASH_ProgramHalfWord(FLASH_APP_ADDR + PageOffest + ByteOffest, *(u16*)(buffer + ByteOffest));

                        b += 2;

                        /*更新显示进度条,(b % a == 0)的目的是确保当前正好写完1份文件*/
                        if(b % a == 0)
                        {
                                LCD_Fill(50, 225, 50 + 2 * (b / a), 255, 0x7e0); //(b / a)表示已经写了几份文件
                        }
                }
                FLASH_Lock();
                PageOffest += STM_PAGE_SIZE;

                /*每更新完1页,让LED状态翻转一次*/
                i = !i;
                if(i)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

        /*关闭文件,卸载文件系统*/
        f_close(&file);
        f_mount(0, 0);
}

/*****************************************************************************************************
函数名  :main

功    能:主程序入口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回值  :int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LED_Init();
        LCD_Init();
        FirmwareUpdate();
        Jump2App(FLASH_APP_ADDR);
        while(1);
}

工程源码:

    还要注意的地方:用户程序是放在FLASH地址0x08010000的位置的,而且该代码只识别SD卡根目录下的RTC.bin文件,如果要更改文件名,则只需将FirmwareUpdate函数中的“RTC.bin”文件改成你要升级的文件即可。

    以下是运行效果: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每次都FLASH_Unlock(); FLASH_Lock();啊....
为什么串口不能接2048就写进去2048...慢慢写呗?....

十分有用感谢楼主...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程序只需要把这个偏移改了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FLASH_Unlock(); FLASH_Lock();啊....
为什么串口不能接2048就写进去2048...慢慢写呗?....

一般用串口升级的话,都是在PC机上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然后索引到要升级的BIN文件,设置好波特率,点击串口调试助手上的“文件发送”,就不停的发送文件,如果波特率速度设置的过快,导致单片机还没有擦除或编程完,就将原来的接收缓冲区的数据给覆盖了,这样的结果是程序最终无法运行。尤其是FLASH的擦写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尽量还是一次性传输完成,再进行升级,这样可靠。

网友:
哈哈~ 顶一下!~

我是在ST原有的IAP历程上加入了U盘升级
正常运行时利用板载Flash做成一个优盘,把程序拷贝进去,下次重启时升级

如果升级失败,还可以用串口升级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非常的好使....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
加密用的冗余...
不过速度很快啊...我感觉串口跟的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串口升级的话,都是在PC机上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然后索引到要升级的BIN文件,设置好波特率,点 ...

“在用户程序中,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为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

中断向量偏移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
这是个高级东东,要好好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用户程序中,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为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

中断向量偏移地址怎么设置? ...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网友:
这好东西也,要开始学习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 很有用的方式 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串口升级的话,都是在PC机上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然后索引到要升级的BIN文件,设置好波特率,点 ...

用串口升級是絕對可行的,只不過用第三方的串口调试助手這類工具,只是一股腦的一直發送資料,而不能對資料作驗證
最好的方式還是自行作一個協議,並加上校驗
否則只是單純丟資料寫入,被人加上木馬讀出IAP一點也不困難

网友:
不错,挺新颖的。
我用的还是串口升级的模式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升級是絕對可行的,只不過用第三方的串口调试助手這類工具,只是一股腦的一直發送資料,而不能對資 ...

吼吼!你那种情况也太高级了!居然还装木马什么的。。。。
之所以选择用SD卡升级,目的是给用户去自己升级的,而非专业人员去升级,所以要求程序越简单越好,操作越方便越好,要是用自己定制的串口软件给用户的话,用户在现场就必须要有一台带串口的电脑,然后还要了解软件的使用说明,还要去将产品与电脑的串口连接好,这些操作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都是很繁琐麻烦的事。而如果给他一张SD卡,把升级文件拷进去,塞进产品里,什么都不用管了,傻瓜式的,多方便啊!
至于你说的加密什么的,一般对于STM32这类芯片的运用场合,也都不是什么高级东西了,大家也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仅代表个人观点,交流学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户程序中,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为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

中断向量偏移地址怎么设置? ...

8楼说的没错,修改ST官方库文件里的宏定义#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即可,不过这是运用库函数的操作方法。
原子哥也提供了使用寄存器的方法,在进入main的第一句执行SCB->VTOR = 0x08000000 | 0x10000;这里的0x10000就是中断向量的偏移地址,0x08000000为FLASH基地址。
两种方法任你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吼吼!你那种情况也太高级了!居然还装木马什么的。。。。
之所以选择用SD卡升级,目的是给用户去自己升 ...

加密很简单啊...100K的bin冗余到1M....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辛苦,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一直在用串口升级,有幸接触下SD升级,学习了

网友:
暂时没有用到的,mark一下吧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这东东有用呀,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不错很好!很有用!!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学习

网友:
马克一下  先研究下串口IAP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升級是絕對可行的,只不過用第三方的串口调试助手這類工具,只是一股腦的一直發送資料,而不能對資 ...

st官方串口iap例程,用的是超级终端的串口文件传输协议 xmodem 这样不需要自己发明协议了

网友(2013-07-12):
我的板和楼主的板一样

网友D:
学习了  lpc2368上面搞过iap

stm32 上面还没搞过

想问下:
楼主的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的ram空间也是独立分开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lpc2368上面搞过iap

stm32 上面还没搞过

ROM独立的,RAM不独立。bootloader的时候,RAM会被初始化一次;应用程序启动后,RAM又被重新初始化一次,所以第二次初始化的时候,会将bootloader分配的内存覆盖掉。

网友:
支持多大的SD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ROM独立的,RAM不独立。bootloader的时候,RAM会被初始化一次;应用程序启动后,RAM又被重新初始化一次, ...

能否将相关代码贴出来参考下

我看看lpc上能否这么干

网友:
编程过程不需要一直进行unlock和lock操作,另外从安全性考虑,最好把固件用AES加密后再下发。

网友:
马克,马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将相关代码贴出来参考下

我看看lpc上能否这么干

这个是初始化过程是由C Runtime 库函数完成的,用户代码是看不到的。建议你去看一下ARM 链接器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初始化过程是由C Runtime 库函数完成的,用户代码是看不到的。建议你去看一下ARM 链接器的工作原理 ...

runtime  ?
你用的不是keil?

你的意思就是通过软件的配置来实现   只不过不同的软件配置方式不尽相同

我用的是ads

网友(2013-10-03):
跟高手学习下

网友:
升级过程中断电会怎样?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不错。就是程序比较大的时候,不能全部下载来写,只能一页一页的来了。
还有通讯的错误校验很必要吧!

网友E(2013-11-14):
这个是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
#define FLASH_APP_ADDR                0x08010000          //第一个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FLASH)

那么在下载的时候怎么才能正确的吧程序下载到这个地址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E:
void Jump2App(u32 Addr)
{
        if(((*(vu32*)Addr)&0x2FFE0000) == 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AppStart = (fun)(*(vu32*)(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AppStart();                                                                        //跳转到APP.
        }
}

在这个函数里面

AppStart();                                                                        //跳转到APP.

这个没有定义啊,为什么在其他的IAP里面都有这个,

typedef  void (*fun)(void);                                //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
fun AppStart;

只有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
sd卡刚开始接触 还没有学会操作 看来要努力学习了 谢谢楼主好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
#define FLASH_APP_ADDR                0x08010000          //第一个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FL ...

请看正点原子超级战舰手册里的《第五十三章 串口IAP实验》
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Jump2App(u32 Addr)
{
        if(((*(vu32*)Addr)&0x2FFE0000) == 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 ...

这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建议你补一下typedef的用法以及函数指针的用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建议你补一下typedef的用法以及函数指针的用法。

这个函数指针这些理解的差不多了,就是那个 0x2FFE0000 还没弄懂,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值

与操作究竟是判断什么的

现在正在找正点原子的手册,先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参考一下,最近这个项目也需要sd卡烧写固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函数指针这些理解的差不多了,就是那个 0x2FFE0000 还没弄懂,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值

与操作究竟是判 ...

同问 ,这句话判断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函数指针这些理解的差不多了,就是那个 0x2FFE0000 还没弄懂,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值

与操作究竟是判 ...

这个“0x2FFE0000与操作”主要是用来判断堆栈地址是否合法的,Cotex-M3在中断向量表的第一个表项,即0地址的4字节内容不是用来存储中断跳转指令的,而是用来存储初始堆栈指针的。
你可以通过查看应用程序的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中的__initial_spTop标号来确定自己的应用程序初始堆栈指针指向哪里。
例如,我的要被加载的应用程序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内容如下: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__initial_spTop EQU    0x20000800                 ; stack used for SystemInit_ExtMemCtl

可以看到,我的堆栈大小为0x00000800,栈顶指针为0x20000800。而对于不同的用户所设定的堆栈空间大小可能不同,但对于同一型号的芯片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的片内RAM大小是相同的。比如我所用的STM32F103VET6的IRAM为64K,即0x10000,而内部RAM的起始地址为0x20000000,所以初始堆栈指针最大也不会超过0x20010000,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与上个0x2FFE0000,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所设置的堆栈指针只能在0x20000000~0x20010000合法,而这个地址以外的为非法地址。

如果不合法,则说明可能加载了一个错误的地址,那么bootloader就不会跳转到应用程序中去,这样就可以防止内存访问出错而造成死机。

小伙伴们,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问 ,这句话判断的意思是什么?

请看楼上!

网友:
如此好贴 不得不顶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0x2FFE0000与操作”主要是用来判断堆栈地址是否合法的,Cotex-M3在中断向量表的第一个表项,即0地 ...

谢谢解答,大概明白了

网友:
正好要用到IAP ,先学习一下,谢谢LZ分享!

网友:
IAP 楼主发的都是好文···感动的哭了

网友:
看楼主的 博客,和我一样好年轻,,目测 今年毕业的?学长好····

网友:
这个很有用,日后估计要用到/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成语高人啊!!!

网友(2014-01-02):
引用 楼主:
这个“0x2FFE0000与操作”主要是用来判断堆栈地址是否合法的,Cotex-M3在中断向量表的第一个表项,即0地 ...

这位大哥,你研究的好透啊,佩服

我感觉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边接收边写进flash,和校验,你感觉呢

网友:
用着方便

网友:
这种方式确实不错 多谢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试过8G的卡。我现在写的系统,8G的卡,如果容量超过4G,就不正常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试过8G的卡。我现在写的系统,8G的卡,如果容量超过4G,就不正常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

你说“容量超过4G”,指的是SD卡大小超过4G还是指往里面写超过4G的文件?
如果是往里面写一个超过4G的文件,那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FAT32本身就只能支持最大4G的文件,再大就操作不了了(PC机也是一样的,所以才有NTFS文件系统,可以支持单个文件超过4G的访问);
如果你指的是超过4G的SD卡,那么我本人亲测过8G的SanDisk MicroSD卡,是能正常读写文件的。

网友(2014-02-01):
引用 楼主:
你说“容量超过4G”,指的是SD卡大小超过4G还是指往里面写超过4G的文件?
如果是往里面写一个超过4G的文 ...

8G的卡,我测试过,用STM32写进去再读出来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这张8G的卡里面本来已经装有6G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再从电脑里面拷贝一个TXT到卡里,然后用STM32来读,读出来的就是乱码。
然后我再把SD卡里面的东西删掉一些,还占用2G空间,那么这个时候从电脑里再拷贝一个TXT文件到卡里,用STM32来读,就正常了。

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文件系统里面地址是32位变量,所以寻址范围才有4G造成的。

网友:
谢楼主,已成功使用SD卡升级。

网友(2014-07-11):
谢谢楼主,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你这个IAP 需要占用多大的FLASH 空间.

网友(2014-12-04):
谢谢分享  正打算研究一下  IAP呢  ..

网友(2015-01-13):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非常的好使....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
加密用的冗余...
不过速度很快啊...我感觉串口 ...

请问IAP文件如何去写呢

网友(2017-07-17):
mark  SD卡升级——SDIO_IAP实验

网友:
sd卡升级程序   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