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最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用到触摸屏,用的是STM32+ucOSII+ucGUI+ads7846触摸屏,但是出现了两个纠结的问题,首先是当我触摸到最右边的按钮的时候,最左边的按钮竟然也有反映,第二个问题是触摸屏采样得到的点离散的很厉害,触摸到的那个点的周围一段距离也出现了离散的采样点了,而且距离也比较远。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2013-07-12):
触摸屏没有校准才回出现很大的偏差。我觉得你的应该是没有校准好触摸屏!

网友:
先校准下,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说明你的TP 触摸板可能有问题,线性度不佳,可以换个屏幕测试下

网友:
校准问题是一方面,还有坐标采集的滤波工作做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