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干簧管灵敏度高,想自制码表

楼主(2013-05-29):
还是来神坛问问大家好了,哪种干簧管灵敏度高一的啊,想自己做一个码表

网友:
楼上只是想感应车轮转了多少圈么?灵敏度要求不高吧?只要是个干簧管就行,普通磁铁附在车轮上,距离不要太远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上霍尔吧,风扇上多的是,还有汽车里程表 传感器里面也有去修车地方找,里面是高级货

网友A:
买个码表30左右就可以了啊,自己做电池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码表30左右就可以了啊,自己做电池还是个问题。。

哈哈,一语中的

网友B:
干簧管貌似怕震动,用车上估计要悲剧

网友:
霍尔功耗太高

网友:
我有用过码表,以前新的时候比较好用,现在好像会掉帧。不大方便用示波器看,可能就是干簧管接触不良或者灵敏度差了。
另外码表电池只有1.5V,无法用霍尔器件,耗电也是问题。震动好像没什么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貌似怕震动,用车上估计要悲剧

看过一个帖子,说现在码表都是干簧管做的

网友C:
直接拆个继电器线圈就行了,不但不耗电,还发电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个继电器线圈就行了,不但不耗电,还发电呢。

怎么接?  是耗体力的那种做法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接?  是耗体力的那种做法吧

:)

什么怎么接啊,磁铁粘在轮上,线圈装在前叉上,磁铁经过一次就输出一个脉冲电压,多简单。

网友:
干簧管在此应用中是王道!
原因:
1、使用霍尔,需要较高的供电电压,另外静态电流大。
2、继电器线圈,很难有直接能输出达到逻辑门限的电压,再者,与速度有关,不可靠。
3、干簧管,无所谓速度(当然几百圈每秒这种就当我没有说),轻易获得陡峭的边沿。而现在的单片机可根据各种边沿退出低功耗睡眠模式,处理完后立即又去睡了。功耗问题完美解决。且不需要信号处理电路。这就是为什么都是干簧管的原因了。

网友(2013-08-04):
我觉得你应该问的是哪种磁铁磁力大!!

网友E:
霍尔,,,比干簧管速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霍尔,,,比干簧管速度高

算了一下,如果车速达到50Km/H(基本上是危险到接近死亡的速度,况且没人能保持几秒)
这样的速度,轮胎在小,也就几十赫兹,所以干簧管我觉得足够用了
倒是要考虑一下滤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如果车速达到50Km/H(基本上是危险到接近死亡的速度,况且没人能保持几秒)
这样的速度,轮胎 ...

50km,公路顺风,能做到的人还是多的吧。

当然业余的很难。

楼主:
那么提高到80Km/H,22m/s,这种速度的车轮周长算1M好了,22赫兹,没什么担心的,自行车骑到这样的速度就是找死
我们俱乐部的有几个,公路车,骑四五十公里的速度,摔的皮开肉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如果车速达到50Km/H(基本上是危险到接近死亡的速度,况且没人能保持几秒)
这样的速度,轮胎 ...

一个视频里,美国高速公路上一个牛人骑自行车调戏警车,目测车速100KM/H.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视频里,美国高速公路上一个牛人骑自行车调戏警车,目测车速100KM/H.

这个...膜拜一下就好了,就当是电影

网友F:
呵呵,看了记录。平路67KM/H.达到100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了记录。平路67KM/H.达到100几乎不可能。

恩,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不会那么疯狂,毕竟很危险
再说干簧管的速度也是够的,只是要弄一下滤波,这个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那天用了一下小延时,自认为算滤波 ,好像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下坡路上100还是可能的,不过也太危险了;
1、测速普通的干弹簧足够,用2,3年应该没问题,而且自己DIY的话,换也简单。
2、上霍尔的话,比较稳定,直接输出TTL信号,再说自己做码表的话,用小锂电供电的话,电压就没问题,现在小锂电某宝多的是,像蓝牙耳机的锂电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