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级本S400的设计就是一垃圾,大神们帮我出点子维权

楼主(2013-05-29):
       前不久给表弟买的一款联想S400超级本,拿回家第二天开不了机了,后来反复捣鼓发现卸掉电池放电后可以开机。
在我寝室没有接地线的插座上基本上是每次都无法一次开机,搞了几天每次都这样,一下把我搞疯了。
       只好拿到经销商那准备退货,草他M他那就能开机,他说没问题不给退,他说他那地线接了的,可能是我的地线问题。
       难道不接地线就每次都不能开机吗,这是什么防静电设计。

网友:
这个既然他能开机,应该机器没问题。不过接地线才能开机是有点奇葩

网友A:
那你先不要插电源,开机开好后在插看看。如果不插电源,依靠电池应该不会不能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不要插电源,开机开好后在插看看。如果不插电源,依靠电池应该不会不能开机吧 ...

估计这样子会死机了。一分钱一分货,问题是你花十分的钱说不定也就买三分的货。

网友:
啊,先试试光靠电池能不能开机
如果插220VAC真是需要地线才能开机,还真不能以此为理由退货,厂家一句未按要求使用就打发了,
可以考虑让他换适配器

网友B:
给你讲个故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某年做天津最有名吃的系统集成,打印在店里死活不打印(有的机器成有的不成),拿到维修站怎么试都成。
不管怎么解释都不成,人家说的没错,没毛病没法修。
最后没办法的办法彻底坏了,指示灯都不亮了,换了主板后再没出问题。
电工解决这点问题还困难吗,绝大多数人都不想做坏事,可现实不允许。也许说的有点过了。可人家也没办法,最终是解决问题,打架只是手段。
提请注意决不能留有可见硬伤,否则只能自认倒霉。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用硬伤。知道计算机有总线吗?他的核心电压很低。

网友C:
可能是 供电不稳导致电池锁定, 此时 DC IN 也会被切断 以保护电池, 需要把电池拔下来放一段时间再按上就行了.
DELL 电脑也有类似的保护.

网友:
应该是逻辑死锁,不知这个名对不对。

网友:
另外最好不要自己接电池放电, 一方面如果放电电流过大容易毁电池, 即便不毁电池放电电流过大会上另外一把锁, 另一方面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个故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某年做天津最有名吃的系统集成,打印在店里死活不打印(有的机器成有的 ...

这个方法很不错
低压总线加高电压会不会被检验出来??

网友:
当时就是那么干的,无处可检。挂在总线上的绝大多数都完了,从何检起。
看得出来,他们也不明白。记得好象是6台机器分批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不要插电源,开机开好后在插看看。如果不插电源,依靠电池应该不会不能开机吧 ...

就是装电池就没法再开机,卸了开一次再装上就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个故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某年做天津最有名吃的系统集成,打印在店里死活不打印(有的机器成有的 ...

老大,你牛逼,我也听过电流脉冲注射云云,可不知道怎么操作。
本本不能拆啊,挂总线是啥意思,意思是让CPU总线接到高压?具体不拆机能弄吗?小生愚钝

网友D:
给退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 供电不稳导致电池锁定, 此时 DC IN 也会被切断 以保护电池, 需要把电池拔下来放一段时间再按上就行 ...

更新BIOS不知能解决不,我觉得这快有问题的,很早前的DELL都是两脚的插头。现在电脑每次都无法开机,要把电池卸掉按开机键放电再装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退换了吗?

拿他那 他那插座接了地线,我插上怎么都能开机 故障没重现 他说没法换

网友:
打火机上有个压电陶瓷,有个电线的那种;一般笔记本集成度很高的,只要有一个接口不好使,他们就得换主板的,其他你懂得~

网友:
搞成内伤,不要有外伤

网友:
话说我家电脑漏电,碰到接地的金属物品就会冒火星。我用一个大钉子钉墙上,用跟线扯到机箱上。。。

网友:
那你不要外接电源,拿到代理那里叫他开机,如果开不了,你就说质量问题了哦。

网友:
要么就叫他换机

网友:
二楼高见呀,不开机,总有孔或缝隙吧,找根细长导线很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拿他那 他那插座接了地线,我插上怎么都能开机 故障没重现 他说没法换

你用不带地线的拖线板插在他插座上,再插电脑,演示给他看不就行了。

网友:
撸主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不带地线的拖线板插在他插座上,再插电脑,演示给他看不就行了。

打电话给联想官方。官方都说可能是地线没接好,意思就是说你不接地线开不了机,我不负责

网友F:
所以,买这个东西,我喜欢在网上买,至少网上能实现 七天包退~~

现在也很少人去店里买了吧,,你算少数中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买这个东西,我喜欢在网上买,至少网上能实现 七天包退~~

现在也很少人去店里买了吧,,你算少数中的一个 ...

我那弟弟非要去店里买,要是我去 我才不去

网友:
直接USB口 D- 或者D+(数据针)给它来一下打火机脉冲。其他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买这个东西,我喜欢在网上买,至少网上能实现 七天包退~~

现在也很少人去店里买了吧,,你算少数中的一个 ...

去京东也要注意,出了问题他要你出一个书面的什么东西,很恶心的,然后当地的那种所谓的检测点很难纠缠的。京东刚把我坑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