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明白四轴电机的选择了(原创,目前国内第一帖)

楼主(2013-05-29):
第一:不是高低kv的区别。
第二:基本上1000kv以内的电机只要不出现磁饱和,他们带同一个桨的力效基本是相同的(差别只有内阻发热带来的很小的区别)。
解释:不同kv的电机带同一只桨,在转速一样时,电机的磁滞和涡流损耗是一样的,差比只有内阻发热功耗。又因为有效功率(划桨)一样,因而总输入功率基本一样。当然力效也就一样了。

所以电机是怎么选择呢?看下文
首先确定每个电机所需要的最大拉力;
其次去TB找,看哪个电机在这个最大拉力下基本上还没有磁饱和。在这个最大拉力下,磁场强度B越小越好,这样磁饱和以及涡流损耗就很小。
最后,看看价格合适不,不合适再选其他的电机。

解释1:这里我没涉及电机kv值,因为它对力效基本没有影响(它的影响只有铜损,也就是内阻发热,kv越小的电机发热就越小,这是在线径一样情况下得出的)。
       但是呢,还不不能选择kv太高的电机,因为kv太高了,电流很大,这个时候内阻发热就显著了。
解释2:什么样的电机在线圈磁场强度很小时就能产生很大的力矩呢?
       当然是:转子和定子之间气隙小、定子直径与高度乘积大、铁芯导磁率好的电机。这里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定子直径与高度的乘积,这个值越大越好(当然不能太大了,不然电机重啊)

以上选择方法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电机在最大拉力下有没有磁饱和呢。
确实这个问题很难确定。
我有个估计方法,如下
     先找两个同一个厂家同一个系列的不同型号的电机,你如朗宇的V4014和V3508,根据我上面所述,显然在获得相同转矩时V3508更容易磁饱和 (这货直径小,高度也小啊,相同的电磁力乘以更大的半径将获得更大的力矩),所以呢在V3508出现磁饱和时,V4014肯定还没有饱和。再根据我说的,没有出现磁饱和时,力效基本是一样。你去查这两个电机的力效,你会发现在某个拉力之前,两个电机的力效基本一样,过了这个拉力之后,你会明显发现V3508的力效低于V4014。那么这个拉力就是磁饱和时的拉力。只要这个最大拉力满足要求就可以了,要是不满足就只能选择定子直径高度乘积更大的电机了。

为了方便大家对比数据,我给出我用的几个电机型号,大家可以去TB搜索。
V4014电机、V4010电机、V3508电机
其中V3508这个电机在1250g拉力以后力效会明显的小于V4014的,说明V3508这1250g拉力之后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磁损和涡流损失,其中磁损占大部分。
有的店家的网页内有测试数据,大家可以对比参数。记得对比时,桨要选择一样的,电压可以不一样,力效和电压无关。

解释:为什么直升机的发动机需要减速才能带大桨,而电机却不需要减速就可以带大桨?
         因为假如发动机不减速,必然带不动大桨,导致发动机转速很低,转速低输出功率就小,这样更带不动大桨了,只有减速才能使发动机转的很快,还可以增大扭矩带大桨。
      但是电机就不一样了,大桨会让电机转速降低,但是电机转速降低之后,反电动势减小,线圈上有效电压增大,于是电流增大。这样还是能输出很大的功率。当然这是在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没有明显增大的前提下。一旦电机的磁滞损耗明显增大,电机的输出功率就会明显减低。

在电机没有明显磁饱和时,带的桨越大越好(也不能无限大啊,相对来说),越大的桨力效越高。

附件是电机参数所在网站

楼主:
我先占个位置,方便后来修改不对的地方。

网友:
学习下,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选择电机呢

网友:
四轴电机选择,mark!

楼主:
我要顶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A:
应该在选完、买来,测试过了再重新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选完、买来,测试过了再重新思考。

嗯,我经过了思考,也对比了这些电机的实测参数。此外我一个好友也做实验验证过了。

网友B:
还是有关系的,你把因果关系理解反了。
首先是桨决定了转速,然后才是转速决定电机的KV选择。
你总结出的不是桨和KV的关系,而是电机铁心决定了最大输出功率,无论最佳扭矩转速是高还是低。
再来一条规律,就是漆包线是圆的,同样的绕线窗口也有个最佳线径范围(不能铁心没饱和线就先过流了),所以电机KV不能任意,要绕线窗口够大才能做到低KV,这就是低KV电机普遍采用盘式结构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关系的,你把因果关系理解反了。
首先是桨决定了转速,然后才是转速决定电机的KV选择。
你总结出的不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你看这个帖子17楼的实验,不同kv的电机带相同的桨,在转速一样时,电流基本一样(同一个电压源)。

我上一篇帖子里面的理解也是先设计桨再选kv,但是在我思考为啥直升机的发动机需要减速带桨,而电机却可以不用减速带桨之后,就明白了不是kv值来决定桨的。
任何结构一样、kv值不一样的电机,在磁损、铁损明显增大之前力效基本都是一样的,你可以看测试数据。

网友C:
kv是神马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是神马意思?

kv的含义:电机空载时,电机两端加载1v电压时,电机的转速。单位是 转每分钟 r/min
四轴电机kv值在500以内比较好。在产生相同的转矩时,kv值大了,铁损很容易明显增大,效率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kv的含义:电机空载时,电机两端加载1v电压时,电机的转速。单位是 转每分钟 r/min
四轴电机kv值在500以 ...

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就需要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845&extra=&page=1
你看这个帖子17楼的实验, ...

这个在另一个帖子里已经说过了,输入电流和电机线圈电流是两回事嘛,负载功率一样,输入功率差别也不会太大,效率相差最多在几个百分点。
高低KV的主要差别是在油门曲线上,高KV电机配大桨的结果就是油门可能只有一半不到就达到最大功率点了,油门再大就要饱和了,这时你要么降低电池电压,要么选低KV电机,要么换小桨,对不?电池电压选择有限,桨又影响效率,最后就是KV的选择范围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另一个帖子里已经说过了,输入电流和电机线圈电流是两回事嘛,负载功率一样,输入功率差别也不会太 ...

嗯,高kv的电机很容易因为铁损(涡损和磁损)急剧增大导致电机效率减低,同时磁饱和会导致电机输出无力,表现就是增加油门,桨的转速增大的很慢,也就是饱和了。
矽钢片最大磁场是1.8T,大电流下很容易就饱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高kv的电机很容易因为铁损(涡损和磁损)急剧增大导致电机效率减低,同时磁饱和会导致电机输出无力, ...

油门还和电调PWM分辨率有关,线圈电流又和电调MOSFET损耗有关,这玩意叫牵一而发动全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还和电调PWM分辨率有关,线圈电流又和电调MOSFET损耗有关,这玩意叫牵一而发动全身啊。 ...

我说的都是大概,具体计算时,我都不知怎么下手,太麻烦了。
我都没计算,因为我不会算.....

网友D:
好帖,学习了,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学习了,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是怎么测出来的?

普通的四轴电机,没有磁饱和时,它俩总共的损耗还不到1瓦特。
一旦明显磁饱和,它俩损耗急剧增大。

0.2mm的矽钢片,在50HZ幅值为1.5T的正弦磁场变化下,每千克矽钢片只消耗了0.9W的功率(厂家数据)。
估算:50转每秒,我们换向频率按150HZ,再加上PWM开关影响,实际换向频率按400HZ计算(这已经算是很高的频率了)。
每个电机定子重量按 60g计算。
铁损=0.9x0.06x(400/50)^1.3=0.86瓦

网友:
好贴!!电机参数选择。

网友:
原创的东西 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啊

不客气,都是互相学习。
PS:我在这个坛子里也学到了好多,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回馈各位坛友。

网友F:
我KV1000的XXD电机,12V供电下空载可以到12000转,带上9050的三叶浆后就只能到7000多点了,电机发烫,这应该是磁饱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都是互相学习。
PS:我在这个坛子里也学到了好多,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回馈各位坛友。 ...

要是大家都能像你这样的话,那才是所有坛友的福音啊,力争向楼主看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KV1000的XXD电机,12V供电下空载可以到12000转,带上9050的三叶浆后就只能到7000多点了,电机发烫,这应 ...

判断电机是否容易磁饱和是比较难的,我目前只能通过对比(就是我帖子里面说的那个方法)来判断。
忽略次要因素,同时默认各大模型电机的气隙一样、定子材料一样。这样在出现明显磁饱和之前的最大拉力和  定子直径与高度的乘积是正比例关系。比例系数k=4.46N/(mm^2)
说明:不同的桨有不同的比例系数,这里4.46是DJI15*5的桨的系数,桨越大,这个系数就越大
也就是说出现磁饱和之前的最大拉力F=k*d*h。d是定子直径,h是定子高度。F的单位是牛,k的单位是N/(mm^2),d和h的单位是毫米(mm)。
举个例子:拿电机V3508来说他的最大磁不饱和拉力F=4.46*35*6=1248.8N。
你可以用我的公式估算,我不知道9050桨的比例系数,你可以估计一个来计算。

网友G:
好贴

建议看下maxon的电机手册和这个公司里的一个博士写的精密驱动系统选型,里面讲的很详细,电机选型主要是看几个速度/电压 电流/力矩 曲线,根据负载画出特性曲线里的区间,更好理解。

别忘了减速箱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

建议看下maxon的电机手册和这个公司里的一个博士写的精密驱动系统选型,里面讲的很详细,电机选型主 ...

可否提供下博士写的东东,去那个公司看了,但没找到?或者说这些资料在哪个版块下载啊?谢了。
很牛的公司,用词很有底气。比如: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的强健位置控制器。再往下一看,我去,这不是PID控制么(在调试过程中,借助于 «Regulation Tuning »,这个是matlab里面PID控制的自动调试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提供下博士写的东东,去那个公司看了,但没找到?或者说这些资料在哪个版块下载啊?谢了。
很牛的公 ...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发了电子版,你可以下载看看,

这家的东西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 哈哈

世界上最灿烂的不是阳光,而是你的微笑~

网友I:
弱弱问句:为啥电压越高无刷电机转速越快,电机转速为甚么和换向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弱弱问句:为啥电压越高无刷电机转速越快,电机转速为甚么和换向无关?

转速稳定时,电机两端的电压等于内阻上压降加反电动势
内阻压降:假设电机轴上阻力力矩不变,那么在不同转速时,电机内电流不变(电流产生力矩,阻力力矩不变,电流自然不变),又因为电机内阻不变,因而不同转速时,电机内阻上压降不变
反电动势:反电动势和转速成正比,转速越高,反电动势越大。在转速稳定时,反电动势越大,转速越高。

你加载的电压越高,在转速稳定时,因为内阻压降不变,所以反电动势就很大,因而转速就越高。

无刷换向就相当于有刷电机的换向刷,它仅仅是起到换向作用,你换或者不换,转子都是要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弱弱问句:为啥电压越高无刷电机转速越快,电机转速为甚么和换向无关?

换向必须和转速同步,否则就转不起来,所以只能是转速决定换向,不能是换向决定转速。
电调需要根据BEMF来决定换向时间点就是这个原因,这是第一级闭环。
然后第二级闭环才是速度环,根据换向频率来计算转速,再和目标转速做PID来控制PWM占空比,占空比影响的是电机的驱动电流,电流才是影响转速的变量。

网友J:
没玩过航模不知道航模电机,但根据楼主描述,实际问题的根源就是厂家不给电机的详细参数,只能靠经验推算
还是冯哈勃和maxon电机好,产品手册里啥参数都有
我觉得最好还是把各种电机都买回来,自己做驱动器做测试各个常数都测出来。如果钱多的话 = =

网友K:
解释:为什么直升机的发动机需要减速才能带大桨,而电机却不需要减速就可以带大桨?
         因为假如发动机不减速,必然带不动大桨,导致发动机转速很低,转速低输出功率就小,这样更带不动大桨了,只有减速才能使发动机转的很快,还可以增大扭矩带大桨。
-------------------------------------------------------
带不动桨的结果看你的描述是输入功率减小?效率不变?
你试下就知道 ,几秒就烧电机。

另外,楼主完全没的考虑螺距的问题。
同样的2208 KV2600电机,你用7040桨与7060桨试一下?7060根本没力,电机超烫,而7040却能较好的工作,6030硬桨力效最好,而6030垃圾软桨也只是叫得厉害但没有出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解释:为什么直升机的发动机需要减速才能带大桨,而电机却不需要减速就可以带大桨?
         因为假如发动 ...

其实这就是LZ说的磁饱和,LZ只意识到了功率和桨的拉力之间的关系,而不知道其实中间还夹了个参数叫扭矩。
电机首先是产生扭矩,扭矩作用于桨,桨再作用于空气才产生拉力。不同KV的电机最大扭矩是不同的,这才是关键点。
高KV电机由于扭矩小,要配高转速低扭矩的高速桨才能发挥高效率,这种桨的排气速度是很高的,这就造成悬停时有很大的动能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就是LZ说的磁饱和,LZ只意识到了功率和桨的拉力之间的关系,而不知道其实中间还夹了个参数叫扭矩。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503-1-1.html
我在这个贴子里面用我自己的计算方法估计了桨的拉力,估计的误差很小,这个估算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估算拉力是通过扭矩这个中间变量来转换的。

关于你说电流是决定电机转速的这一点,我们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你是从瞬态过程考虑的,电流决定扭矩,扭矩产生角加速度,角加速度积分得到角速度(也就是转速),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电流决定转速。
我是从稳态角度考虑的。对于同一个电机,转速最终的决定量是阻力矩和电压。因为稳态时电机两端电压=内阻压降+反电动势。转速与反电动势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解释:为什么直升机的发动机需要减速才能带大桨,而电机却不需要减速就可以带大桨?
         因为假如发动 ...

发动机转速大幅降低直接结果就是功率输出减小,但是电机转速大幅降低的结果是电流大增,这样输出功率不会减小太多。
电机带大桨的前提是不能烧电机啊...
同一个系列的两个不同KV的电机,带一个相同的大桨,让这个桨有相同的转速。区别仅仅是高kv的电机发热量大,低kv的电机发热量小。比如kv600和kv300,那么kv600的发热量是kv300的2倍。

螺距太大不适合四轴飞行器,因为太大螺距的桨会将不少能量浪费在对空气进行环向加速上。理想情况下桨对空气的环向加速为零,环向加速是让空气转圈。最理想的桨是让空气都向下运动,并且将所有的向下的空气动能转化为对桨的托举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503-1-1.html
我在这个贴子里面用我自己的计算方法估计了桨的拉力,估 ...

是转速决定电压,而不是电压决定转速,决定转速的始终还是电流,空载时当线圈两端电压等于BEMF时,电流无法再增大,才使转速无法再增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发动机转速大幅降低直接结果就是功率输出减小,但是电机转速大幅降低的结果是电流大增,这样输出功率不会 ...

发动机转速大幅降低直接结果就是功率输出减小,但是电机转速大幅降低的结果是电流大增,这样输出功率不会减小太多。
----------------
啥叫输出功率?堵转了电流电压的积很大,而输出功率为0.

电机带大桨的前提是不能烧电机啊...
同一个系列的两个不同KV的电机,带一个相同的大桨,让这个桨有相同的转速。区别仅仅是高kv的电机发热量大,低kv的电机发热量小。比如kv600和kv300,那么kv600的发热量是kv300的2倍。
----------
凭什么说KV600发热量就是KV300的两倍?
烧电机的模式不是一个开关量,而是一个模拟量。
电机与桨讲求要匹配,不是一个线性关系。KV2450的2212电机,带5030桨没有力,6030正好,7040也可以,8040很烫,8060就可能烧了。

------------
我建议你不要看什么参数了,自己买不同的电机和不同的桨实验下。
另外,桨形对效率影响也很大。
同样7040桨,马刀形的桨配KV2350高速电机比1元钱的新西达7040垃圾桨效率可能高一倍不止。
而同样9047的皓业低速桨,比新西达9047垃圾桨配KV1000的电机效率高一倍不止。

电机,电压电流,桨形,桨直径,桨螺距要匹配才能得到高佳效率,单谈电机没有任何意义,谈电机效率的时候一定要说电压电流桨形、螺距才有意义。

网友:
学习了,楼主确实下费了心思

网友:
好帖,让我学到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玩过航模不知道航模电机,但根据楼主描述,实际问题的根源就是厂家不给电机的详细参数,只能靠经验推算

我不想去测每个桨或者电机的数据,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定的,也不是100、200元能搞定的,就是耗时耗财。
我只是想选出比较合适的螺旋桨和电机。
其实只要钱多,不用纠结这些,直接买那个V4014,再买个17寸的碳桨,基本就可以了。
但是那个V4014太贵了。于是只能在预算内选出最合适的电机了。

网友:
留着学习学习,早想做四轴了,可是对四轴还只是浅浅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发动机转速大幅降低直接结果就是功率输出减小,但是电机转速大幅降低的结果是电流大增,这样输出功率不会 ...

嗯,大胡子叔叔说的是,这个过程有很多因素影响,只能尽量多考虑些,此外有些因素之间还有耦合关系,反正就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转速决定电压,而不是电压决定转速,决定转速的始终还是电流,空载时当线圈两端电压等于BEMF时,电流无 ...

不讨论这个了,反正这个对于选择电机的影响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好贴

建议看下maxon的电机手册和这个公司里的一个博士写的精密驱动系统选型,里面讲的很详细,电机选型主 ...

谢谢分享.
能否给一下那个 精密驱动系统选型的 书名阿?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分享.
能否给一下那个 精密驱动系统选型的 书名阿?
感谢

介绍Maxon电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Maxon电机的。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讲究啊,现在在研究那些加速度传感器,哎四轴真难

网友:
这些电机普遍没有弱磁控制,有了弱磁控制,转速范围和效率能有大幅提高。可用将旋转的转子少量脱离定子来弱磁提高转速,或者改变换向相位,达到低速大力矩和弱磁提高最大转速。

网友(2013-10-19):
收藏了,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4-06-15):
引用 楼主:
kv的含义:电机空载时,电机两端加载1v电压时,电机的转速。单位是 转每分钟 r/min
四轴电机kv值在500以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好贴子,值得做旋翼机的人研究

网友:
MARk一下,用时来拿!

网友(2015-01-05):
好贴,比较深入

网友:
好复杂,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7-10):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觉得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转速决定电压,而不是电压决定转速,决定转速的始终还是电流,空载时当线圈两端电压等于BEMF时,电流无 ...

特来膜拜圣手大师,请问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2015-08-31):
谢谢楼主,我也在组装四旋翼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直观,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