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贴片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 12V1A的电机 控制开关

楼主(2013-05-30):
RT
求推荐-
贴片 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
12V1A的无刷直流电机 只要控制开关
价格2元内 批量很小 所以要采购容易满街都是的型号最好

多谢多谢!

网友A:
STM6960

2元以内到处都是,淘宝里一搜大部分都满足,
0.2元以内都多的是

网友B:
irf540n,我们买的1.7

网友C:
AO3400
Si2300DS
都是2毛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6960

2元以内到处都是,淘宝里一搜大部分都满足,

多谢!

双沟道有点浪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540n,我们买的1.7

多谢!
淘宝看了一下,这个好像贴片的很少,我手边有直插的.回头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3400
Si2300DS
都是2毛以内。

多谢!
SOT-23 用在电机上总觉得有点不放心,主要也是没经验,宁可把参数放大点.
不过看datasheet 参数也够用了.
另外,TO263的散热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SOT-23 用在电机上总觉得有点不放心,主要也是没经验,宁可把参数放大点.
不过看datasheet 参数也够 ...

AO3400有分大封装和小封装,我用大封装的过2A才微温,如果D脚铺上和TO-263一样面积的铜箔来散热,过3A都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3400有分大封装和小封装,我用大封装的过2A才微温,如果D脚铺上和TO-263一样面积的铜箔来散热,过3A都 ...

喔 ,不知道大封装是什么封装咯

网友:
1A 不是什么大问题的,更多的考虑上升时间和尖峰脉冲对场效应管的影响。时间够抖的话 SOT23也可以的

网友C:
都是叫SOT-23,有的厂家把大的命名为SOT-23-3L来区分。大封装的焊盘要稍微大些,虽然用小封装的焊盘也能焊上,但回流焊容易出问题。

左上角是大封装的AO3400,右下角是小封装的S8050,可以看到明显的体积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叫SOT-23,有的厂家把大的命名为SOT-23-3L来区分。大封装的焊盘要稍微大些,虽然用小封装的焊盘也能焊 ...

多谢 ,学习了

网友D:
我有个供应商提供给我们的RCR4803,¥1块以下,双P MOS,比较好控制。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供应商提供给我们的RCR4803,¥1块以下,双P MOS,比较好控制。

可否提供控制电路图,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用到多个mos管,那么SO-8 封装的 双MOS管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