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SHT11做过检测吗?发现温度差得多,但湿度还可以

楼主(2013-05-30):
最近为了取证,找到一个朋友去检测,发现温度在15度,20度差得较多,主要是高,标准15度,仪器测出来15.8,标准20度,仪器测出来20.7度,上了30度还可以,湿度基本问题不大,

我基本是1.2秒读一次数据,按理说操作传感器发热很小了,

大家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线路板的热量通过管脚传过去的。

网友B:
偏高很正常,一般都偏高。可以软件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线路板的热量通过管脚传过去的。

我这个传感器与板子是用导线连起来的,导线都有10公分样子,所以不存在通过管脚传过去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高很正常,一般都偏高。可以软件处理下

因为30度时基本差不多,而15度,20度时,偏差较大,软件处理的话不好做到绝对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传感器与板子是用导线连起来的,导线都有10公分样子,所以不存在通过管脚传过去热量, ...

这样的话反而麻烦了。

网友C:
一直用SHT10做过温湿度变送器

只和水银的对比过, 温度是有点偏+-1度,,湿度偏3-~5

不过的的时候这东西,竟然会出现跳变!~~还不止一次碰到,一跳就是5度,,,,后面产品都做了5度的一个过滤

网友:
DHT-11 也有類似情況,圖中是DHT-11 及 18B20 讀取溫度的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SHT10做过温湿度变送器

只和水银的对比过, 温度是有点偏+-1度,,湿度偏3-~5

大家都这么说,温度高1度,湿度问题不大

网友(2013-08-01):
用热敏电阻 湿敏电阻的表示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