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CNC01机的一些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3-05-30):
1.机器开机后是否需要回机器原点?
2.如何开始一个自动雕刻过程?是手动将刀架移到工件加工零点后将所有的轴的坐标都清零就开始加工吗?想不明白AMCNC01机的坐标系是怎样定的。
3.假如我要在一个矩形的中间开个孔,我应该怎样做?

看了好几天相关资料了,还是无法理清其中的原理。

网友:
楼主有机器么,做第一个例子~~

网友:
你应该看看ArtCAM的资料,雕刻机只是最终执行机构,所有的指令产生其实是计算机软件来做的。

网友:
1.一般来说,开始不用回原点,AMCNC01好像没有原点开关
2.把刀移到与你出刀路时的零点,然后清零,然后开主轴,然后就可以开始雕刻
3.出刀路,把零点设在圆孔中心,Z轴零点在工件表面,然后把机子的刀移动要开孔的中心,清X和Y,然后对Z轴,开主轴,开干。

楼主:
谢谢各位!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