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开ABS塑料壳应该用什么刀

楼主(2013-05-30):
请教雕刻机开ABS塑料壳应该用什么刀,谢谢。

网友:
单刃铣刀应该可以,低转速,加强散热

网友:
如果是原料的,用双刃也行,切口好些;如果有再生料,用单刃吧,主轴速度可以略高点,F值小点。

楼主:
怎么不让他融化

网友:
有人试过先速冻 然后拿出来铣

但是我觉得每次下刀薄一点速度快一点就可以。。。下刀深速度只能慢了。。。

网友:
我的雕刻机也要组装完成了  该买些什么常用的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让他融化

低转速,小下刀量,高给进,有条件吹气

网友A:
1.0-1.5单刃亚克力铣刀,F值700~1000,转速8000-20000,给几百个abs塑料壳开过孔,abs塑料材质也有区别,有的硬有的软,要视情况调整刀速,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1.5单刃亚克力铣刀,F值700~1000,转速8000-20000,给几百个abs塑料壳开过孔,abs塑料材质也有区别,有 ...

转速8000-20000不粘刀?兄弟的塑料和刀都很不一般吖!

楼主:
被你们搞晕了,到底怎么用呀,有一批壳子要开孔呀!

网友:
从慢到快,从浅到深。。。。。

楼下的别邪恶

网友:
建议转速调到3000-4000转,f值700左右,一次下刀0.3-0.4,先看一下有没有粘刀的现象,粘了, F值再高一点,F值最好先不超过1000,如时F值高了还粘刀,再降低转速,多试几次,找出最合适的,个人经验,仅供参考,不喜勿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8000-20000不粘刀?兄弟的塑料和刀都很不一般吖!

其实8楼说得对的,转速快了进比也要快才行,不然转头在一个地方切的时间太久就会过热而融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速8000-20000不粘刀?兄弟的塑料和刀都很不一般吖!

之前用mach3的时候,转速24000的时候才会粘得一塌糊涂。转速8000会粘刀吗?

我改维宏后加工abs都是20000的转速,F700~1000,加工亚克力24000转,F700,加工木头24000转,F500~800,都是用国产单刃亚克力铣刀,目前我还没碰到过粘刀现象,这是我的机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2108-1-1.html

abs有软的那种原料板,也有很脆的再生料外壳,1.0或1.5国产单刃亚克力铣刀,下刀一般不超过2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mach3的时候,转速24000的时候才会粘得一塌糊涂。转速8000会粘刀吗?

我改维宏后加工abs都是20000 ...

加工亚克力,我上万转粘得一塌糊涂,F值也在700-1000,转速快了就粘刀了,你说用维宏和用mach3,和这个应该关系不大吧,望指教!

网友:
你用好点的进口单刃螺旋刀,18元一把的,建议用2mm的。用3.175的容易粘刀,用1mm的容易断,加工的屑会到处都是,这时加水就不会了。。。甚至用来铣铝合金都行,只是进给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亚克力,我上万转粘得一塌糊涂,F值也在700-1000,转速快了就粘刀了,你说用维宏和用mach3,和这个应该 ...

你用的什么刀?同样转速和进给,用单刃亚克力铣刀可能会非常正常,但换双刃铣刀就会粘刀一塌糊涂

网友B:
用的就是单刃铣刀

网友:
单刃铣刀,快慢自己看情况,下刀看厚度,刀粗细看开口的R角是否有要求。慢点来,自己试一下啥都明白了!

网友:
F值相对不能小,原因是切屑带走生成的热。
依据机器情况,下刀可以浅一些。主轴转速要F相配不可太小。

如果加工数量少,又没有把握,可少量加水,虽然噪声会大些,但切口会好很多。

如果量大先试好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单刃铣刀

你多大的单刃铣刀?我一般只用1.0和1.5的单刃亚克力铣刀加工塑料、亚克力,3.175的单刃铣刀用来啃木头

还有是不是你加工的塑料板太软了,熔点低。我就是加工淘宝上一搜一大摞的那种abs板,白色黑色都有

网友C:
以前一直听到的都是塑料难加工的说法,自从装好了雕刻机,哆哆嗦嗦开始了塑料的开口,生怕熔化,否则雕刻机就白装了。
结果是,一次成功,熔化粘刀是根本没见到,只是在转速较高、进给较低的时候边缘有一点毛刺,这时候,要么加快进给,要么降低一点速度即可。
转速高没关系,进给一定要跟上,那是摧枯拉朽般的感觉。

ABS和有机玻璃、单刃和双刃、好刀差刀都试过,无明显差别。

一般开孔用1或1.5的刀,切削量小,速度快,噪声低。
大范围清除则用3的刀,速度快。

多试试,其实没那么可怕。

网友C:
有一个问题请教在座的各位:

开孔时,一层层下刀,到最后一层时,中间切割下来的部分会移动,与刀碰撞,如果是铝之类的金属+细刃径,则很容易断刀。

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

一种办法是:最后一层时降低进给速度,但孔多时则很麻烦,须盯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问题请教在座的各位:

开孔时,一层层下刀,到最后一层时,中间切割下来的部分会移动,与刀碰撞,如 ...

我的方法是下面垫木板,在要切割的中间部分钻几个孔,用自攻丝上紧,然后再切,切割面积小的,不理它了,跟刀一碰就不知飞哪了。据干模具的人说,他们直接把毛胚用502沾在垫板上,加工完了,一敲就下来了,不过这方法我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下面垫木板,在要切割的中间部分钻几个孔,用自攻丝上紧,然后再切,切割面积小的,不理它了, ...

不错,是个办法。

看过一个铣滚珠轴承座子固定块的视频,就是先铣中间的空腔,然后用粗螺丝固定在T型槽上,再铣外圈。
这里,铣中间的空腔时,不是沿周边切割下一个圆柱,而是一层层到底完全清除的方法,不知是不是考虑防止断刀的缘故。

铣塑料还好些,一旦铣铝,哪怕切割下来的部分稍微大点,最后都会听到和铣刀剧烈的摩擦声,用细径刀时着实让人紧张。

502或许是最可靠的办法了,就是表面清除费点事儿。

还有一种是用不干胶,可能清理方便点,但不干胶可能变形,影响精度。

网友:
有公模机壳是二层皮的(可能就是回料的回料),中间的夹心象是渣渣,两个面象是PVC的皮质。

这类加工是不是用冲模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直听到的都是塑料难加工的说法,自从装好了雕刻机,哆哆嗦嗦开始了塑料的开口,生怕熔化,否则雕刻机 ...

哈,你的感觉我和差不多,用的刀都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问题请教在座的各位:

开孔时,一层层下刀,到最后一层时,中间切割下来的部分会移动,与刀碰撞,如 ...

我一般两种办法解决:
1、在设计刀路的时候,最后一层单独设计,留切割焊点,这样就会不会完全切断,会留一点点连着,用手一扳就下来了
2、还有就是用双面胶把工件粘好,这样随便您这么切,就是万一切透到双面胶层,会多个清洗残胶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两种办法解决:
1、在设计刀路的时候,最后一层单独设计,留切割焊点,这样就会不会完全切断,会留 ...

两种都是好办法。

第2种适合个别加工,清理一下也不麻烦,数量多了就讨厌了。

量大的还是第1种好。

也可以对最后一层单独降低进给速度,减小被切割料受力以致移动的可能,这样就不必对切割点进行手工处理了。

这要求工件的厚度须测量准确,否则最后一层刀路还没走到,工件已经穿了,被切割料还是会移动碰刀的

网友:
多实验一下就好,主轴慢点,进刀快点,有条件,气吹好了.我用的是双刃,气吹,,,刀买好点的,差的,切几个就钝了,然后怎么调都会粘刀.

网友:
ABS当然要用柱刀,就是干这个材料的。

网友:
下图是我用JJ开的孔:
1mm单刃亚克力铣刀
F:800
转速20000
专用夹具:一次开20个以上
盒子材质:ABS
孔边上的毛刺实际上很小,比美女身上最细的汗毛还细,基本不用做处理

网友:
真漂亮!
我也上个开孔图。

网友:
1.5MM柱刀,转速10000(最大),F400

网友:
华夏的压板 挺好

网友:
双刃刀相对比较容易粘刀,但一般余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
分层雕刻,一次下刀0.5mm,多走几圈,能有效防止熔化。
一刀到底,不容易排屑,侧刃不如端刃锋利,摩擦面也大,容易发热。

网友(2013-11-25):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3-28):
It is art to mill acrylic.

网友(2014-11-11):
低转速,小下刀量,高给进,有条件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