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 控制DM9000A的pcb布局布线是否合理?

楼主(2013-05-30):
借宝地一用!
不知哪位大哥可以帮小弟看看DM9000A的双层布线是否合格呢?
芯片:
    DM9000AEP;

RJ45:
    HR911105A;

MCU:
     FPGA;

正反面:

正面:

反面:

图示:
    1. 敷铜上为CHSGND;下为NGND;剩下的准备铺地GND;
    2. 带白格的的查分线对RX, TX;

因为第一次画,有些疑问:
    1. 有帖子说因为RJ45内集成变压器,加之CHSGND,所以差分对的布线要求不是很高?
    2. 敷铜是否正确呢?
    3. 晶振的布线需要注意什么呢?
    4. ...

网友A:
这个RJ45这么短,确认带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J45这么短,确认带变压器吗?

你好!确实带着呢;另外这敷铜处理的对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J45这么短,确认带变压器吗?

lz这个会伸出板子一部分

网友B:
搞不懂,为啥用fpga挂 dm9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啥用fpga挂 dm9000

老王,求推荐一个fpga用的100m芯片,最好是验证过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王,求推荐一个fpga用的100m芯片,最好是验证过可以用的!

想省事 w5300哇

网友(2013-10-08):
引用 网友B:
想省事 w5300哇

求助大神, 我将DM9000初始化为32位数据总线,那地址线变为32位吗? 从那哪些引脚读取地址呢?

网友:
我也刚刚画了DM9000A的板子,希望大虾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D:
感觉R9,R10两条线饶得太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R9,R10两条线饶得太弯了

R9,R10?是led的那两条信号线吗?原来是从晶振下面过的,但是担心会干扰比较大就改到上面走过去了
另外不知道差分线这样走有没问题呢,我看很多帖子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2013-11-13):
研究学习用台系芯片可以,但真正做产品,推荐用micrel ksz8851snl  ,SPI 接口,线路简单,接口稳定性好。或者选用SMSC LAN9221之类的。
在稳定性及可用性方面比台系芯片强很多。并且相应的软件资源更丰富.

做出来的产品  4KV 静电干扰测试,台系芯片抗静电性能与美系芯片性能比较?
不插网线,系统加电启动完成后,再插网线,看是否能正常连接,反复插拔网线,看看哪一家芯片每次都可以正常连接 ?

工控产品选美系的绝对是节约成本,减少系统维护成本。

网友: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