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5 SP3下仿真KS0108的12864无字库液晶屏,实物搞不定。。

楼主(2013-05-30):
实物能搞定的程序 ,仿真又搞不定,奈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液晶已经是比较好用的了,仿真也还行

我也能仿真出来,关键是同样的程序,放实物里不中啊。

网友B:
这就是仿真的局限了。昨晚上也用仿真,将原来的与门改成二极管加电阻,结果数码管显示速度明显变慢,还出现了无效的状态,不解。猜测是电阻要用模拟的模型,而与非门是数字模型,后者要简单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仿真的局限了。昨晚上也用仿真,将原来的与门改成二极管加电阻,结果数码管显示速度明显变慢,还出现 ...

是不是你把与门改为二极管+电阻后,弄得太复杂,仿真软件不知道你想表达啥了?

网友:
这个就是我的电路,用与门时数码管0.5秒更新一次。

网友B:
这个是改成电阻加二极管的形式,速度变成5秒钟更新一次,并且中间还有88的状态。

网友:
电阻的模型是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改成电阻加二极管的形式,速度变成5秒钟更新一次,并且中间还有88的状态。 ...

把您的仿真图和程序打个包发上来吧?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您的仿真图和程序打个包发上来吧?我研究研究?

看我发的贴子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708-1-1.html
里面用的是数字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