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CD4046的 低通环路滤波器 的参数怎么算

楼主(2013-05-30):
锁相环 CD4046的 低通环路滤波器 的参数怎么算? 假如我输入的信号频率是100HZ,然后倍频为1KHZ 那低通滤波器是暗战100HZ来设置 还是1KHZ来设置呢 ?有具体计算公式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人看啊

网友A(2013-07-25):
顶楼主!!!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谢谢帮顶

网友B:
楼主你的 1KHz 不是必先要经过除十後才输入 4046 吗?否则两个不同频率如何锁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 1KHz 不是必先要经过除十後才输入 4046 吗?否则两个不同频率如何锁相?

有倍频电路啊,反馈后两频率就一样了,输出跟相位比较器的一段之间有个除法器的,至于频率计算我也不会,正在查

网友:
看CD74HC4046pdf

网友(2014-04-13):
有计算公式吗

楼主:
我也想有

网友(2020-09-17):
顶一下老帖,期待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