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PLC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通信一般采用什么方...

楼主(2013-05-30):
请教各位前辈,PLC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通信一般采用什么方...

楼主:
坐等高人

网友A:
有并行总线,有串行,有通用,有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并行总线,有串行,有通用,有专用的。

通用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
高人请进!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啊!

楼主:
看来很多人想知道。

网友:
西门子PLC模块的后连接器就2种总线,电源的P总线,信号的K总线,资料里面这么写的,其他什么都没说,自己研究去

网友:
都是各家 自己的 专用协议吧。或者你用 通讯来扩展模块

网友B:
SPI、IIC、CAN等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IIC、CAN等都可以的

SPI要片选的,级联个数有限制。  我看PLC级联都没什么限制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I要片选的,级联个数有限制。  我看PLC级联都没什么限制嘛。

SPI也是一级一级往后传的,所以不受片选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也是一级一级往后传的,所以不受片选的限制

通过板卡的地址识别帧是不是本模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板卡的地址识别帧是不是本模块的?

这一步实现方法就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步实现方法就很多了。

左边与右边的模块 连接中间模块的CPU的不同的SPI接口,  数据从左边传过来  中间的CPU接收  如果是自己的数据就处理   如果不是就通过另一个SPI传到下一个模块。

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边与右边的模块 连接中间模块的CPU的不同的SPI接口,  数据从左边传过来  中间的CPU接收  如果是自己 ...

是的。这样的速度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样的速度慢一些

哪样速度快呢?

楼主(2013-09-17):
canopen  据说很流行!

网友D:
主模块与扩展模块之间一般用S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模块与扩展模块之间一般用SPI

SPI的话  每个模块都需要一根片选线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SPI的话  每个模块都需要一根片选线的啊

我们的产品里面是三根线组成一个地址0..7的片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产品里面是三根线组成一个地址0..7的片选信号

不错,为什么不做成分布式的,用can总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错,为什么不做成分布式的,用can总线呢?

主要是SPI实现起来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SPI实现起来简单一些

贵公司的plc有实现iec61131相关的 语言吗?  比如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产品里面是三根线组成一个地址0..7的片选信号

三根线在总线板上?

那每个子板,岂不是要设置一个地址。  不然也不知道片选的是哪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贵公司的plc有实现iec61131相关的 语言吗?  比如梯形图......

梯形图当然是有的了,任何一家PLC厂家都不能没有梯形图吧,还有指令表和顺序功能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根线在总线板上?

那每个子板,岂不是要设置一个地址。  不然也不知道片选的是哪个啊。 ...

子模块地址是上电后通过一个电路实现自动编址,具体实现方法由于涉及到专利问题,不方便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梯形图当然是有的了,任何一家PLC厂家都不能没有梯形图吧,还有指令表和顺序功能图 ...

你们是哪家公司,关于iec61131的代码,你们外购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哪家公司,关于iec61131的代码,你们外购的还是自己做的?

61131包括了一系列的标准,包括测试、通讯、上位机等,我们的软件是自己开发的,但是做不到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网友(2014-10-10):
你好 想和你交流三菱PLC扩展模块级联问题 请问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了吗 弄明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要片选的,级联个数有限制。  我看PLC级联都没什么限制嘛。

级联个数有限制吧,我看过的几个品牌的资料,好像都有扩展模块数量限制的

网友E:
这里告诉你台达的PLC扩展是怎么做的,IO口的扩展是使用的SPI + CPLD + 1根片选线,特殊模块采用I2C,整套系统扩展线不会超过12根,自己纳闷吧。呵呵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E:
这里告诉你台达的PLC扩展是怎么做的,IO口的扩展是使用的SPI + CPLD + 1根片选线,特殊模块采用I2C,整套系 ...

这个要是我的话,我会根据这个地址线,0的话给SPI发出的数据是设备号,1的话才是数据。这样的话,根据这根线,就可以选择很多了。

网友:
台达的ES2系列PLC就是用的SPI做扩展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