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ATMEGA16 使用avr dragon一个能JTAG,一个不行,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30):
如图,错误

右边的不行,左边的可以

楼主:
不至于是假货吧

网友A:
重新烧一下熔丝,会不会JTAG口被禁了

网友B:
把熔丝烧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熔丝烧成一样。

熔丝恢复到出厂的设置还是不行,另外用了手边的JTAG ICE可以但是dragon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烧一下熔丝,会不会JTAG口被禁了

应该不是,这一批都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一批都是这样的现象

检查一下电源电路,我看后缀一个是L一个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