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调查

楼主(2013-05-30):
各位大哥好:

        小弟最近在学习dps 和fpga。想问问论坛里的大哥们,哪能买到dsp+fpga的最小系统板,还有这种板子用的人多吗?
有用过的高手吗? 能指导小弟不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忙哈

网友:
淘宝就有,1k以内,学习板性质。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dps 和fpga不是打炮,不是看个视频就能学会的。

这种难度级别的东西自学是浪费时间

网友:
没有2到3年入不了门我说的是这2东西合并做一个小项目

网友:
我觉得FPGA应当结合ARM跑linux之类OS

网友(2013-08-10):
质量不同,价格不一

网友A:
CPLD+DSP比较适合逆变器 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LD+DSP比较适合逆变器 电源

我还觉得ARM+FPGA更灵活呢,当然要求也高。
例如dsp的pwm不够快,adc不够快等场合。

与楼上朋友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觉得ARM+FPGA更灵活呢,当然要求也高。
例如dsp的pwm不够快,adc不够快等场合。

从专业角度来讲,DSP的PWM分辨率已经足够高,现在有的DSP已经达到ps级别。
从产品角度来讲,DSP或者DSC不是速度不够,因为现在的PWOER的带宽也就几k的级别,所以用CPLD只是用来进行灵活控制,逻辑分配。
现在POWER都是在追求效率和可靠性,要效率高就需要一些特别的控制,说白了就是出PWM。有CPLD就可以省去FF OR AND等。

网友C:
我也是不懂,但是公司的产品大多都是采用DSP+FPGA(CPLD)的模式。一些电平转换及pwm的再分频确实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懂,但是公司的产品大多都是采用DSP+FPGA(CPLD)的模式。一些电平转换及pwm的再分频确实是通过他 ...

电平转换有专用ic,fpga能干的事情比cpld强大多了,你们公司采用fpga肯定有其他的用途。
“PWM的再分频”,主要用来干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