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10V直流输出解决方案

楼主(2013-05-30):
负载在100mA以内,请问如何用MCU来输出0-10V直流?

网友A:
PWM+buck电路  AD反馈

网友:
春风电源。。。

网友:
单片机DA输出
大功率音频放大器跟随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buck电路  AD反馈

有无例子,来看看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主板上的CPU供电电路,你这个最大1W输出,单向供电就够了

网友(2013-07-09):
引用 网友B:
有无例子,来看看

同上!!!求图

网友:
如果单片机有DA直接加个运放放大一下就行了
如果没有DA,那就PWM+阻容滤波+运放放大
如果精度要求高那就用外部独立的DA芯片+运放放大
如果要求隔离那就还要用到隔离的电源和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