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指点一下外部中断检测PWM出问题

楼主(2013-05-30):
请教各位,打扰大家一点时间,正在用ATTINY24,遇到搞不定啊  ICCAVR
用INT0检测PWM,在外部中断进入后开起上升沿与下降沿转换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用镊子对地短路INT0的时候,进入外部中断运行到case 0x02,然后继续运行,此时没有松开,但继续运行时又跳到外部中断来运行case 0x03,就导致,高低检测混乱,
因该短路没松开的时候会在主程序里运行,直到短路松开一瞬间才能检测到上升沿进入中断的嘛!为什么会又跳入呢?哪里设置有出问题吗?

//**********************************************************
//端口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13;   //
         DDRB  = 0x03;   //0011  ;PB2/INT0 PWM输入口
         PORTA = 0xF9;
         DDRA  = 0xF9;
         }
//**********************************************************
//初始化timer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A = 0x00; //stop
         TCNT0  = 0xE7; //set count
         TCCR0A = 0x00; //start timer
         TCCR0B = 0x02; //start timer 8
         }
//**********************************************************
//初始化INT0
void init_devices(void)
         {

         MCUCR=(0<<ISC00)|(1<<ISC01);初始化为下降沿中断
         PCMSK0=0X00;
         PCMSK1=0x00;
         TIMSK0=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TIMSK1=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GIMSK = 0x40; //外部中断INT0使能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外部中断INT0
//INT0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
//进入中断后开起上升沿与下降沿转换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GIFR=1<<INTF0; //置1后自动清0
  switch(MCUCR)
  {
        case 0x03:MCUCR=(0<<ISC00)|(1<<ISC01);//在上升沿中改成下降沿中断
               TIMSK0=0X00;
               break;
        case 0x02:TIMSK0=0X01;                //下降沿开起timer0计时低电平时间
                 MCUCR=(1<<ISC00)|(1<<ISC01); //下降沿中开起INT0上升沿触发中断
                 break;
    }
        }
//**********************************************************
//定时计数器T0
//时钟8分频,200u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E7; //set count
         ++Dustpwm_low; //下降沿时间到200us,加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