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OSS 移动电源号称10000mAH,99元,真的假的呀?!

楼主(2013-05-30):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2211065.0.73.1E9s8m

电池也不只这价吧?

网友:
我也看到了。。是不是搞活动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源好吗?
我两个月前就买了一个。比其他牌子的电源都要重。
容量 我没法测试。

网友:
也是99元包邮。。

网友:
这个电源很牛啊。

网友:
也就够一个电池的钱吧

网友:
这个超声波连接的,谁能来个破坏性拆解啊

网友:
照片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里面有两块板子。

网友A:
两芯有那么大容量吗?

网友:
没法评价,水分肯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芯有那么大容量吗?

这个肯定不是用18650电芯的。
应该是聚合物电池,大约09年,买聚合物电池  1000mAH = 10元, 现在应该降价了。
聚合物电池根据体积可以估算容量。

8楼的相片看不到,是拆机的吗?

比较喜欢充电口是 MicroUSB的,这样,一根线通用充和被充。

网友:
没见过这种形状的聚合物电池。

网友:
一直都是这个价,我买了一个,充2000mah的手机4次左右,按转换率算正常,外形不错

网友:
粗略估算:
我的一个电池包: L120 W60 H120(10串,不精确测量误差在3mm) ,每串为3并,一共是30个电芯,每个厚度估为3.9, 新的时候号称容量10AH,现在估计不少于8AH (放电到3.4V:大致上15A间断合计时间约20分钟,5-10A左右放电的时间约25分钟。估算:15*0.35 + 7.5 * 0.4 = 8.25 )

即: L120 W60 H3.9 的聚合物,体积28080, 每个电芯容量约 2600 --3300mAH. ( 8--10 / 3 )
( 最粗略估算:聚合物容量(mAH) = 体积(立方毫米)去掉末尾的0)

它的这个结构L138W62H21.5,但是充电口和放电口不在同一侧,影响电池的宽度,按图估算:电池可能是
L100 W50 H9 x 两块, 或者按 L100 W50 H19 一块 算,体积95000 ,大约是我的三倍多一点。

毛估估看,似乎容量上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店铺的相似产品价格差好多,不知道是什么策略?

楼主:
看了大伙的评论似乎还比较靠谱,不过本人需求不强烈,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带强光手电的手电筒式的移动电源,可惜没有聚焦调节,想用在山地车上

网友:
我也订了一个,星期一到。

网友:
这价格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