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和定时中断,外部中断在一起如何调用?

楼主(2013-05-31):
当系统有个定时中断。
比如定时采集温度值,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这样程序里要用到定时中断和串口中断
比如定时1s采样一次。那么是1s内调用串口中断。还是1s外再调用

如果是1s后才允许用串口中断。是不是就不是1s定时采样了?那也就是说,执行1s以后。再调用串口接收中断了。就会不准。接收数据也要时间的哈。比如上位机向下位机写入一帧数据,24个字节。(接收中断)。波特率9600. 那么24*8/9600=20ms

也就是说,处理了定时中断后,再处理的串口中断
时间上:实际是定时+串口

如果是1s内,那么定时中断内嵌套串口中断?

不清楚,串口接收中断究竟用于定时中断内,还是外。

当然,定时中断内只是设定个标志位,具体运算程序还是在主循环里做

担心有无这种情况出现:

上位机发来数据,不收就会丢。计时被中断,就会错过。

唯一一个,就是发命令时候正想翻转输出脚时候,来了串口中断。。。

网友A:
好好看看书吧,任何一本写51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书吧,任何一本写51的都行

设定定时中断先到,优先级高。 当定时中断触发时,在主循环中进行运算。此时,如果串口中断触发,那么势必影响运算。这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不影响是不可能的,确保影响小到可以忽略就行了。比如,你的系统主循环要求10毫秒完成一次,主循环计算要6毫秒,那中断占用时间就要小于4毫秒。估算一下所有中断发生频率、占用时间,看看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数据上肯定会有延时,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看lz,有點亂。。。

网友:
优先级高的先进入中断

网友:
中断优先级   一次大循环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