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引脚氧化怎么检测,怎么消除?

楼主(2013-05-31):
产品量产时,经常会遇到焊接质量问题,贴片厂一准是说芯片引脚氧化,不会承认是焊接工艺问题。我觉得两方面原因都可能会有,请教前辈,关于器件引脚氧化除了目测外还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吗,如果判定焊接质量问题的根源?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做一个完整的开机自检程序,SPI 一写一读,相同则正常,LED,继电器开了再关,液晶清屏填屏一两次。

做产品都要厂检的,有时只是让它自动一点。

另外,芯片引脚氧化后,回流焊品质下降,浸润现象会异常,大厂也是目测,再程序测。

建议,买新的片子,或先清洗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完整的开机自检程序,SPI 一写一读,相同则正常,LED,继电器开了再关,液晶清屏填屏一两次。

做产 ...

功能测试倒简单,关键问题是有时候电源芯片工作异常,电压异常,烧主芯片,直接报废。
另外请教一下,引脚怎么清洗?用什么试剂,什么设备?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第一次贴合格率在99%,第二次就只有85%左右了,找贴片厂家说管脚氧化。
不过贴片厂家也承认他们自己的焊接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没有你那要严重不是电源部分问题,一般是网络
和SPI Flash 芯片虚焊,补锡就OK了。还是要找一个信得过的贴片厂家。

网友:
都是目测。
负责任的厂家发现氧化严重时,会反馈给用户。然后根据用户的要求是换料,还是处理一下再上贴片机。

网友:
好像焊接问题   大的厂家(华为 中兴啥的)直接做金相分析

网友:
我们的芯片放在恒温恒湿的柜子里。

网友:
开机检测啊.躲不了的

网友:
重新补焊。下次让厂家自己检测是否氧化,氧化了就别焊了,换料。

网友:
什么IC?
买到的是散新货吧?
正品货本身出现焊接问题的很少。

网友:
自己采购的芯片吧。那你首先要自检。然后要求贴片厂注意储存条件+焊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