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D10输出BOM表中按元件值来分类呢

楼主(2013-05-31):
这两天装了AD10,所谓各种人性化啊。但是输出BOM的时候就是不懂怎么按原件值来分类,求指导谢谢

网友A:
生产bom的时候,有个选择啊,你把value项拉到分类项就行了啊。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A:
生产bom的时候,有个选择啊,你把value项拉到分类项就行了啊。

没有选项,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产bom的时候,有个选择啊,你把value项拉到分类项就行了啊。

同意 !!!!!!

网友:
这样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2014-07-24):
(1)在Value项里面添加元件值当你在导bom前
(2)把value项拉到分类项
(3)导出BOM表

网友B(2016-08-22):
为何我的这样选了,也不行

网友:
导出到excel,爱咋搞咋搞

网友:
√选就行了,直接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我的这样选了,也不行

左上角Grouped Columns里把Designator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