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一仿真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3-05-31):
请问 modelsim一仿真就自动关闭是怎么回事?使用的是 从ALTERA官网下载的Quartus II 网络版软件 ,安装之后就包含了modelsim10.1d(Quartus Ⅱ13.0),但是一到仿真时那就不行了,软件只要开始仿真,选中work中的tb 仿真头文件,点击"OK"开始仿真时,软件就自动关闭了,这个问题网上也有人问,但是没有找到答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把我仿真的代码也一同上传。modelsim已破解,可以正常更改路径、新建工程,就是仿真不行,总是自动退出。

网友:
你是用SE版本试一下
有的版本号不一定稳定

楼主:
SE版本还是不行,除了从官网下载的10.1d版本,有又分别安装modelsim-win32-10.1a-se 和modelsim-win32-6.5a-se,都破解了,还是不行,同样的问题,很是困惑,我电脑同时安装了PADS9.2,都是mentor graphics的,会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破解不彻底

网友:
是不是破解的不完全的问题?

网友:
和谐问题

楼主:
从网上就这一种破解方式多,即 将MentorKG.exe和crack.bat文件复制到安装根目录win32目录下,运行crack.bat文件,生成txt文件后另存dat格式,将另存的路径添加为系统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
如D:\modeltech_10.1a\LICENSE.dat
OK ! 破解成功!
破解之前进到界面之后就退出了,破解之后可以编辑工程但是不能仿真

请问破解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2013-10-12):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还是没法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下log文件,我之前开发,经常把modelsim搞奔溃,基本是内存溢出

网友(2013-12-13):
有没有人解决啊,亮出来!

网友:
是软件版本问题
遇到过,换个版本试试
多换几个版本,多试试

楼主(2014-04-09):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由于这个原因和工作因素,学习FPGA的步伐停滞了。但是现在重拾起来,软件版本换过,电脑重新装过,还是同样的问题,网上也一直找不到答案,不知之前遇到此问题的解决了吗,还请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位大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请告知答案,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共两台电脑都安装仿真成功。下载官网Quartus II与ModelSim 12.0sp1  网络版,电脑A问题解决。此版本在电脑B上仿真还是不行,于是将电脑B的系统由XP换成了win7,安装后可以正常仿真了。软件版本:
Quartus II: 12.0sp1_232_quartus_free_windows
ModelSim 12.0sp1  :,需要分别选择并下载12.0_modelsim_ae_windows.exe和12.0sp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接下来我们要分别安装已经下载好的可执行文件12.0_178_modelsim_ae_windows.exe(先安装)和12.0sp1_232_modelsim_ae_windows.exe。具体安装方法可查看特权同学的 SF-CY3 FPGA套件开发指南Ver7.01 (by特权同学)。

网友(2014-06-03):
楼主写的太好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