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俄语液晶显示的朋友吗?

楼主(2013-05-31):
液晶需要用俄文显示,但是俄文好像不像英文、汉字那样的标准编码吧,我该怎么显示啊,如果显示一大段的俄语的话得不会就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拼吧,那可麻烦大了啊。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取模吧,好像没有俄文字库

网友A:
我做过。体会:俄文字母真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体会:俄文字母真难看。

这个怎么弄,能不能请教一下?

网友B:
楼主真厉害,接俄国的项目,挺

网友A:
俄文33个字母大小写字库做好。俄文也有编码,Unicode就有俄文嘛。

网友:
我也做过 用的128 64  里面有俄国的字库

网友C:
做字库,取模。肯定比汉语节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厉害,接俄国的项目,挺

不是俄国的项目,显示一些俄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字库,取模。肯定比汉语节省多了。

如果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显示时可以,但是如果我要显示一大段话,就要用到unicode编码了,通过编码来进行识别显示,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显示时可以,但是如果我要显示一大段话,就要用到unicode编码了,通过编码来进行 ...

一般都这样做,不知道俄语在keil中是不是直接转换为unicode字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这样做,不知道俄语在keil中是不是直接转换为unicode字码。

对头,貌似破解版的keil中不支持这样的转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俄文33个字母大小写字库做好。俄文也有编码,Unicode就有俄文嘛。

哥们,留个QQ,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貌似破解版的keil中不支持这样的转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可以试一下。

在keil中写入一段俄文,然后编译,查看编译出的字码是否对应俄文的unicode编码。如果相同,恭喜你,接下来就好做了。

网友:
截图,做图片。

网友:
和英文差不多吧,一个一个的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俄文33个字母大小写字库做好。俄文也有编码,Unicode就有俄文嘛。

我想知道,是怎么做字符库的,我现在想做成8*16的,但是因为电脑这边输入俄文都是占2个字节的,所以无法生成想要的字模,而且在word文档里单字节显示的字模,复制粘切过来也是占两个字节的,比较郁闷,如果一个字符两个自己的,字母之间的间隙比较大,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是怎么做字符库的,我现在想做成8*16的,但是因为电脑这边输入俄文都是占2个字节的,所以无法 ...

我好像有8*16的俄文字符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8*16的俄文字符库。

方便给我发一个吗?万分感谢,我的邮件yujiangjumin@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给我发一个吗?万分感谢,我的邮件。

这个因为给是公司做的,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反复做思想斗争,还是不方便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给我发一个吗?万分感谢,我的邮件。

拿16*16的点阵,绘图软件处理一下,拉伸扭曲,做成16*8,细节地方再手工修一下,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显示按 zh.wikipedia.org/wiki/KOI8-R 这个编码

有俄文的文件保存时也选择KOI8-R这个编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16*16的点阵,绘图软件处理一下,拉伸扭曲,做成16*8,细节地方再手工修一下,也就差不多了。 ...

没关系,我试一下,你用哪个自摸软件合适啊,我的几个都没有拉伸的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我试一下,你用哪个自摸软件合适啊,我的几个都没有拉伸的这个功能啊。 ...

windows 的“画图”就有。

网友E:
只做俄语的话,直接用Unicode字库,把俄语部分提取出来就行了,这样字库文件也不大。个人觉得unicode不一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 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做LED显示也用unicode全编码的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做俄语的话,直接用Unicode字库,把俄语部分提取出来就行了,这样字库文件也不大。个人觉得unicode不一定 ...

unicode编码的库每个字母是和汉字一样占用两个字节的,显示间隔较大,而且占用空间,我想只用unicode提取编码,然后做成8*16的字库,这样紧凑一些。电脑上打印俄语,也是间隔较大,只是改成西方字体的显示才可以很紧凑,但是,操作时(复制、粘贴)实际还是占用的两个字节,这个就比较麻烦。

网友F:
西里尔文,一般有等宽和不等宽2种,编码我使用UNI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按 zh.wikipedia.org/wiki/KOI8-R 这个编码

有俄文的文件保存时也选择KOI8-R这个编码就行 ...

这个编码每个字母是占用几个字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里尔文,一般有等宽和不等宽2种,编码我使用UNICODE.

等宽不等宽什么意思,这个字母确实比较无语,字母大小不一样,有的字母那么宽,很难搞。
unicode的编码应该没有这个限制吧,无论等不等宽,都是占两个字节。

网友F:
英文I和W他们的宽度就不是相等的;如果你一定要以等宽来排版能出现下列现象:例1. WWWWWWWWW, 例2. I  I  I  I  I  I。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英文I和W他们的宽度就不是相等的;如果你一定要以等宽来排版能出现下列现象:例1. WWWWWWWWW, 例2. I  I  I ...

还是没弄明白等宽和不等宽什么区别,我就是想让字母以8*16的这样排列自然一些。

网友:
最近做了24064俄文显示,是把英文的自摸替换成了俄文。8*16的,需要联系qq451434643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英文I和W他们的宽度就不是相等的;如果你一定要以等宽来排版能出现下列现象:例1. WWWWWWWWW, 例2. I  I  I ...

请问不等宽的字体库有相关的生成软件吗?

网友:
常见的不等宽字符如:arial,times new roman。

网友G:
俄语22个字母,自己画一下应该不难

网友H:
用图形方式显示的人表示:别说是俄文,甲骨文都不叫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图形方式显示的人表示:别说是俄文,甲骨文都不叫事。

但是如果压缩的这么小的话,8*16确实很难,自己搞了一个,巨丑无比,不知道老毛子还能认识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压缩的这么小的话,8*16确实很难,自己搞了一个,巨丑无比,不知道老毛子还能认识不? ...

汉字我用12*12的,效果还不错。12864能显示5行还留有4个像素,可以画个边框啥的。
带字库的是16*16的,有点大,不如12*12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压缩的这么小的话,8*16确实很难,自己搞了一个,巨丑无比,不知道老毛子还能认识不? ...

俄文咱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上一张图, 楼主自己看看, 需要软件就根据关键字论坛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俄语22个字母,自己画一下应该不难

看了好久才看到这个有意义的数量,如果只是22个字母,的确好办

网友I:
哇 那要搞个抽点取模程序一个个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哇 那要搞个抽点取模程序一个个来吧

不必挨个取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必挨个取模

我现在做的就是挨个取得莫,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因为字库里的字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2013-07-08):
诶,不认识的文处理起来就是麻烦啊,有时候搞了半天几个搞错了不知道,鬼子看到很不解

网友:
前2年玩12864时
大都是显示8个汉字
其中为了让它显示10个汉字
就自己做了一个只有几个汉字的微型中文字库
是用几个软件工具做的
制作过程相当麻烦
现在过去几年了
几乎想不起当初是咋做出来的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就是挨个取得莫,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因为字库里的字实在是太大了。 ...

我的办法只适用于不多的文字。
把需要用到的文字做成一张紧凑的小图片,取模(有必要的话压缩一下)。需要哪个字,从图片中的指定坐标中把文字“扣”出来,“粘”到该去的地方。

网友:
用取模软件自己调整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