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能不能记录波形?

楼主(2013-05-31):
比如我把表笔接到 遥控器的红外发光管,  按下遥控器按键.

如果是 数字示波器, 当波形发送完毕, 我按下示波器的STOP键, 就能调回去看刚刚的瞬间波形,

逻辑分析仪也能分析到 频率和电压不是很高的 波形.

但是如果是模拟示波器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网友A:
LZ你的3百多莫元怎么来的?

模拟示波器当然没有记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3百多莫元怎么来的?

模拟示波器当然没有记录功能。

买啊aaaaaaaaaa

网友:
拿手机相机摄像机各种拍

网友:
我到是有一台古懂的模拟示波器是 SONY / TEKTRONIX 生产的,型号是 314 Storage Oscilloscope,确定这台是模拟的,而波形是可以按下 Store 键就会立即的留存显示在 CRT 上,再按下 Erase 键就会清除原先留存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