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使用CH340T芯片进行BSL的详细资料

楼主(2013-05-31):
搜索网络,似乎BSL的方法很多,但是失败的朋友也是蛮多,所以将成功的经验结果共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

首先上电路图

当制作好硬件连接USB后,提示发现新硬件,从下面的链接下载驱动程序:
http://www.wch.cn/product/usb/ch340.asp
或下载该附件

下面是利尔达公司的BSL程序。选择对应的芯片和需要更新的程序后,点击“运行”按钮即可。

网友A:
我怎么下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下不了呢

咦,奇怪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之前还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出错了。

再上传一遍试试。

楼主:
再上传PDF对应的图片。

网友:
嗯可以了。。

网友B:
NC7SZ14这两个反相器  应该可以用两三极管和电阻替代吧    再引条TEST引脚 就通吃430了

网友C:
BSL是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SL是什么用的?

烧写程序用的

假如没有 JTAG 的情况下,可以用BSL烧写进去运行,就像 STC 单片机一样写程序。
假如芯片熔丝烧断已经被保护了,仍旧可以用芯片的BSL管脚更新程序,或者读出程序。
如果需要批量烧写的时候,用 BSL 无需编程软件,容易维护。

网友C:
先下来看看,备用,对430的功耗挺感兴趣的,不过,TI的芯片太贵了,现在 在玩STM8L的。
你这个下载电路适用于430的全系列吗?
STC用的是异步串行通信的,比较简单;你这个电路好像用的是同步串行通信吧?还多了2个非门,普通的U转串的线应该用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烧写程序用的

假如没有 JTAG 的情况下,可以用BSL烧写进去运行,就像 STC 单片机一样写程序。

CH340T好像不方便购买,不知能不能换成其它芯片?

网友:
430的u口仿真器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下来看看,备用,对430的功耗挺感兴趣的,不过,TI的芯片太贵了,现在 在玩STM8L的。
你这个下载电路适用 ...

是不是支持全系列就不知道了,但是应该常用的都支持。
MSP430是比较贵,但是确实省电。尤其是我现在用的这个 MSP430FG439 里面自带运放,运算精度还可以,校准后,对标准电压的测试精度的 SIGMA 能到 3 以上。
一会上图给大家看一下,已经做完了,现在最终的调试了,用MSP430的目的就是为了省空间和省电,主要是空间太小,必须要这样做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T好像不方便购买,不知能不能换成其它芯片?

这个芯片其实很好买,因为我每次都是在JLC打样,所以JLC的商城就能购买。连接如下:
http://www.360yuanjian.com/product/details_9193.html

商品单价:  1~10 个:  ¥3.28 / 个
   11~30 个:  ¥2.48 / 个
   31~100 个:  ¥2.32 / 个 (折合1管153.12元)
   101 个以上:  ¥2.16 / 个 (折合1管142.56元)

另外的非门就没什么要求了,只要支持3.3V就好了。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很精致的!
什么产品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作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上传PDF对应的图片。

这个电路有没有做成成品?有图片吗?想开开眼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C7SZ14这两个反相器  应该可以用两三极管和电阻替代吧    再引条TEST引脚 就通吃430了     ...

请教
怎么知道430的单片机能否用串口下载程序?手册上有写明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其实很好买,因为我每次都是在JLC打样,所以JLC的商城就能购买。连接如下:
http://www.360yuanj ...

有多的BSL的空板和CH340T芯片吗?
我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其实很好买,因为我每次都是在JLC打样,所以JLC的商城就能购买。连接如下:
http://www.360yuanj ...

那里有430的中文资料呢?

网友D:
能用PL2303来做嘛?我手上有一个PL2303做成的BSL下载器,但是,配合利尔达科技公司的软件使用,使用不了耶, 哪位大侠help me? QQ:42029514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
怎么知道430的单片机能否用串口下载程序?手册上有写明吗?

手册里有的    下载接线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以SF_BSL430下载软件为例
片上有TEST引脚的    RTS的信号直接与TEST引脚接反相

例如:F149  接法
         RTS-------TCK
         DTR-------RESET
         TXD-------P2.2
         RXD-------P1.1

         F4152  接法
         RTS-------TEST(反相)
         DTR-------RESET
         TXD-------P1.1
         RXD-------P1.0
以上操作连线正确都能正常下载  本人已验证
楼主的电路中加了反相器可能我想是因为利尔达的下载软件中没有反相 RTS与DTR的功能  为了兼容它去做的  其实如果用SF_BSL430就可以直连了 反相功能软件操作
再附个PL2303 BSL电图  (不支持利尔达下载软件)

SF_BSL430下载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用PL2303来做嘛?我手上有一个PL2303做成的BSL下载器,但是,配合利尔达科技公司的软件使用,使用不了耶 ...

把 DTR RTS 信号线上加反相器  就能支持了  这个我还没试过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D:
哥,能支持5438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能支持5438的嘛?

可以 线别接错了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有的    下载接线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以SF_BSL430下载软件为例
片上有TEST引脚的    RTS的信号 ...

谢谢指导!
奇怪,怎么不统一下载接线方法呢!
软件中的“高级加密/BSL密码”是什么意思?怎样使用?
MSP430 LaunchPad也可以给所有的430单片机下载程序和仿真吗?

网友:
好的,明天,我再试试,

楼主:
好多天没有来了,终于今天忙得差不多了。所以来看看。
我做得那个东西目的相对简单,就是有一个热敏电阻,电阻在5-8欧姆变化,5欧姆对应大约常温,8欧姆对应在120度左右。
目的是测量一个被加热物体在进入高温之后几秒种内的温度变化。
当前是一个常温的物体,进入300多度的高温环境中,保持2.5秒左右就出来。问在这个过程中该物体承受到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如果谁回答是300多度就大错特错了。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获取并保存这个温度过程曲线,计算出温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精致的!
什么产品来的?

是用于测量电阻阻值的,同时进行换算为温度,并记录到芯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有没有做成成品?有图片吗?想开开眼界!

看到的这个就是成品,只是专用设备,不是通用的。不是什么机器都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的BSL的空板和CH340T芯片吗?
我想做一个。

没有 BSL 空板,但是有CH340芯片,从JLC商城买的。
BSL 图纸是我从当前我这个电路中截取出来的。
开发的时候用的调试器,没有用BSL。只是在成品中用BSL烧程序而已。

楼主:
下面是在同一个机器上测试5遍后抓取的温度数据,每2点时间间隔为0.01秒,总数为400个数据。
可以看出,机器和测试器的重复性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其实很好买,因为我每次都是在JLC打样,所以JLC的商城就能购买。连接如下:
http://www.360yuanj ...

MSP430去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去那里买的?

我再淘宝上买的,因为JLC商城没有我要的型号。
我要用的这个型号不常用。

网友C(2013-07-02):
引用 楼主:
再上传PDF对应的图片。

不要非门也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非门也能下载?

对于这个软件来说,不行。我测试过,如果不用非门,无法下载。

假如没有非门,只是程序反向输出就可以,所以我认为应该其它软件应该可行。

网友:
MSP430所有芯片都支持BSL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软件来说,不行。我测试过,如果不用非门,无法下载。

假如没有非门,只是程序反向输出就可以, ...

那改用其它软件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其实很好买,因为我每次都是在JLC打样,所以JLC的商城就能购买。连接如下:
http://www.360yuanj ...

JLC做板质量怎样?
单层板价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C做板质量怎样?
单层板价格是多少?

我大部分时候做的都是很小的板子,小于等于5cm*5cm的双面板,10片一共50大洋,包邮寄费用。
等电路板在线付款后就可以去商城购买零件,购买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与某板一同发货,这样就没有运费了。
里面有一些免费的板子,可以搞两个,在这个板子上先测试测试芯片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大部分时候做的都是很小的板子,小于等于5cm*5cm的双面板,10片一共50大洋,包邮寄费用。
等电路板在线 ...

哦,那挺划算。
好像立佳PCB是包邮的,还没试过,不知质量怎样,有点不放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1、你这个LCD屏是什么型号的?贵吗?有资料吗?
2、我手头上有块数字万用表的LCD,因没有标明型号、引脚,所以不知怎样用,不知能否在引脚上加上5Vp-p的交流脉冲来判别呢?
3、你知道EW430 V5.52怎样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挺划算。
好像立佳PCB是包邮的,还没试过,不知质量怎样,有点不放心。 ...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质量好或者质量不好,我做过不少的板子,遇到过一次焊盘脱掉的,尤其是小小的芯片焊盘。
如果是手工焊接才能发现,要是用贴片机估计就发现不了了。因为手工做的时候芯片一晃动就发现了。
我通常都是打样10个,有时候会多送几个,这个不行换那个呗。因为都是打样而已。要是面积大的就打样5个。
如果大量做就要拼版了,好上贴片机。不过这些我都不管了,找一个供应商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LCD屏是什么型号的?贵吗?有资料吗?
2、我手头上有块数字万用表的LCD,因没有标明型号、引脚 ...

1、你这个LCD屏是什么型号的?贵吗?有资料吗?
     这个LCD 是 8.8.:8.8 的样子。我有资料,但是很可惜,这个LCD 已经停产了,我们只是囤了点屏而已。
2、我手头上有块数字万用表的LCD,因没有标明型号、引脚,所以不知怎样用,不知能否在引脚上加上5Vp-p的交流脉冲来判别呢?
     我不确定没有图纸能不能判断出引脚。我认为可以判断出来,首先,液晶屏电压一般都是 3V 的,所以用 3V 的脉冲电压可以进行判断。
     用单片机 A 脚持续的输出 1 0 1 0 , B 脚持续输出 0 1 0 1, 对LCD屏幕的管脚一个个的测试,应该就可以分析出管脚的定义。
3、你知道EW430 V5.52怎样破解吗?
    我用的还是 5.3 因为 5.5 升级的时候JTAG固件升级出现问题了,恢复后就再没有向上升级。5.5在论坛里面有破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你这个LCD屏是什么型号的?贵吗?有资料吗?
     这个LCD 是 8.8.:8.8 的样子。我有资料,但是很可惜 ...

谢谢细心的解答!
1、带LCD驱动的MSP430单片机,是不是实现LCD显示已经很方便了?
2、我用的launchpad430(板上带有仿真和串口功能),感觉仿真时反应有点慢;launchpad430板还有引出TXD RXD RST TEST等跳线 不知能不能作为其它430芯片的下载程序用?
3、是不是LCD本身是几乎不耗电流的? 是不是430+LCD用植物电池(平果、西红柿等)供电也可以工作?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有的    下载接线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以SF_BSL430下载软件为例
片上有TEST引脚的    RTS的信号 ...

SF_BSL430软件中“高级加密”是怎样设置的?有使用说明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F_BSL430软件中“高级加密”是怎样设置的?有使用说明书吗?

就是BSL密码嘛  有效的中断向量不能修改外 其他的你想改什么都可以     用BSL读芯片时只要把这个密码对上就能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BSL密码嘛  有效的中断向量不能修改外 其他的你想改什么都可以     用BSL读芯片时只要把这个密码对上 ...

'流水号"是什么意思?怎样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BSL密码嘛  有效的中断向量不能修改外 其他的你想改什么都可以     用BSL读芯片时只要把这个密码对上 ...

launchpad430学习板下载的程序有加密功能吗?

网友C(2013-08-03):
引用 楼主:
1、你这个LCD屏是什么型号的?贵吗?有资料吗?
     这个LCD 是 8.8.:8.8 的样子。我有资料,但是很可惜 ...

LCD驱动 COM端一定要高阻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细心的解答!
1、带LCD驱动的MSP430单片机,是不是实现LCD显示已经很方便了?
2、我用的launchpad430 ...

1、带LCD驱动的MSP430单片机,是不是实现LCD显示已经很方便了?
我觉得,要用MSP430单片机在LCD上显示,必定的要求就是低功耗,所以显示刷新频率不用很快,但是整机会很省电,因为可以做到 接收到中断->某种运算->显示->再进入低功耗
在低功耗的情况下,显示的字符会继续保持,但是此时的电流非常的小,具体多少忘记了.

2、我用的launchpad430(板上带有仿真和串口功能),感觉仿真时反应有点慢;
我没有用过 launchpad430, 我用的是 IAR 5.3 + MSP-FET430UIF 可以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631-1-1.html 我是直接上硬件进行调试, 用IAR中断后单步运行进行调试.
launchpad430板还有引出TXD RXD RST TEST等跳线 不知能不能作为其它430芯片的下载程序用?
如果 BSL 本芯片,不是用 TXD RXD 管脚, 具体用哪个管脚要看说明书.

3、是不是LCD本身是几乎不耗电流的? 是不是430+LCD用植物电池(平果、西红柿等)供电也可以工作?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哦。
是,反正是非常的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电压必须要足够, 电流可以小,如果电压太小了, 单片机启动都比较困难.
实验的时候,一般都是关闭了很多内部的东西.程序控制也一般都是尽量的用低速频率运行,也就是做做实验而已. 假定要用苹果或者西红柿供电的情况下对某一个电压进行高速AD采样,并且存储到自身芯片中,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不过我是猜测,没有经过实际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unchpad430学习板下载的程序有加密功能吗?

不好意思,没有用过这个学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驱动 COM端一定要高阻态吗?

我记不清了, 但是我记得得不是,好像 COM 就只能连接 LCD 的 COM 端, 没有其它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BSL密码嘛  有效的中断向量不能修改外 其他的你想改什么都可以     用BSL读芯片时只要把这个密码对上 ...

“加密”后,芯片还能仿真调试吗?还能再次下载程序吗?
听说MSP430加密是通过熔断丝的方法来加密,这个BSL软件加密的方法和熔断丝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密”后,芯片还能仿真调试吗?还能再次下载程序吗?
听说MSP430加密是通过熔断丝的方法来加密,这个B ...

好像 单纯的加密BSL 没有烧断JTAG口熔丝 是可以调试 当然不存在加密的意义 因为可以用JTAG直接读出     如果是JTAG的熔丝已经烧断 就不能再使用JTAG了 只能用BSL下载了  这时BSL加密才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 单纯的加密BSL 没有烧断JTAG口熔丝 是可以调试 当然不存在加密的意义 因为可以用JTAG直接读出      ...

这是我在百度找到的《BSL下载器使用说明》 http://wenku.baidu.com/view/b3205a215901020207409ce3.html
可惜这个BSL软件里面没有MSP430G2XX的芯片,不知这个软件现在有没有更新完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在百度找到的《BSL下载器使用说明》 http://wenku.baidu.com/view/b3205a215901020207409ce3.ht ...

你可以查下数据手册  看下BSL下载引脚定义  试着下载下     那个软件下载时不需要选择目标芯片型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记不清了, 但是我记得得不是,好像 COM 就只能连接 LCD 的 COM 端, 没有其它功能. ...

我做了一个CH340的BSL编程器,除了那个反相器没有外,其他都一样的,但是下载不进程序,提示BSL初始化失败,连线也没有错误

网友F:
2系列的430比较郁闷,用了BSL烧写后,会把INFOA的校准参数给搞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查下数据手册  看下BSL下载引脚定义  试着下载下     那个软件下载时不需要选择目标芯片型号的   ...

数据手册上没MSP430G2XX的没有BSL这一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系列的430比较郁闷,用了BSL烧写后,会把INFOA的校准参数给搞没了

你是用MSP430G2系列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MSP430G2系列吗?

F2系列的INFOA存放着频率校准参数,但是BSL烧写会擦除所有INFO区域的数据,因此校准参数也没有了

当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APP程序判断校准参数是否存在,不存在就进行校准参数的自动设置

F5系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5系列有FLL锁相环,无需存储频率校准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F2系列的INFOA存放着频率校准参数,但是BSL烧写会擦除所有INFO区域的数据,因此校准参数也没有了

当然可 ...

1、APP是什么程序?
2、F5系列应该很贵吧,你用的多吗?你一般去那里买单片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APP是什么程序?
2、F5系列应该很贵吧,你用的多吗?你一般去那里买单片机的? ...

APP就是你的应用程序
F5系列不一定比2系列便宜,我用过2618,一片就要30多,5系列还没那么贵呢,最近都改用5系列了,5438A。5326等
都是问代理商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PP就是你的应用程序
F5系列不一定比2系列便宜,我用过2618,一片就要30多,5系列还没那么贵呢,最近都改 ...

能不能相近型号芯片中完好的校准参数读出参考,再APP不断的修改参数,由示波器测量结果。
不过,觉得MSP430太贵了、资源又少,STM32F1也才10多块钱,仿真器也很贵(个人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一个CH340的BSL编程器,除了那个反相器没有外,其他都一样的,但是下载不进程序,提示BSL初始化失 ...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相近型号芯片中完好的校准参数读出参考,再APP不断的修改参数,由示波器测量结果。
不过,觉得M ...

APP程序可以自动测试出最适合自己本芯片的参数的!
430贵有其道理,在低功耗领域目前还没有其他芯片可以撼动
用过壁虎,号称低功耗很低,但是实际经过比较还是430低
430低功耗操作方便,功耗也低,至于价格,是依赖其市场竞争力的

你拿stm32F1和430去比较,说明你没有搞明白不同芯片在不同领域的使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PP程序可以自动测试出最适合自己本芯片的参数的!
430贵有其道理,在低功耗领域目前还没有其他芯片可以 ...

哦,有道理!
能不能说一下APP大概是怎样自动测试的吗?有没有例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有道理!
能不能说一下APP大概是怎样自动测试的吗?有没有例程看看! ...

官网有例程下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没有,我找你的电路图(除了反相器没有)画了一块板子发工厂做去了,应该是我焊接的太简陋了吧,可以识别器件,串口也可以传送数据,就是不能下载程序,等我板子回来在测试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有,我找你的电路图(除了反相器没有)画了一块板子发工厂做去了,应该是我焊接的太简陋了吧,可以识别 ...

我的那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电路图?

呃,错了,是楼主的那个电路,嘿嘿,搞错了

网友C(2013-09-18):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有点阵型的LCD吗?可能显示汉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有MSP430的封装吗?

网友D(2013-10-25):
  哥,怎么我下载下来的文件格式不是PDF的 ? 我想弄个USB穿串口,准备采用CH340T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阵型的LCD吗?可能显示汉字的。

好久没有来上网了,忙了一段时间。如果买到点阵的液晶玻璃,而且选的单片机段数足够拼成汉子,就可以显示,不过最大好像也就120段,连2个8*8的点阵都驱动不了,不太现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MSP430的封装吗?

自己画的。哈哈。就按照说明书画呗。:)
PCB封装就用现有的库里面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怎么我下载下来的文件格式不是PDF的 ? 我想弄个USB穿串口,准备采用CH340T的方案, ...

直接从JLC买芯片,接头,电容,晶振等。之后完后免费买一个PCB空板,回家焊接就搞定。
空板连接:
http://www.360yuanjian.com/product/details_5722.html
完后按照下面的这个说明焊接就搞定。
R1 直接用焊锡短接 C1 10uF电容 C2 0.01uF电容 C3,C4 22pF电容 晶振 12MHz 三个限流电阻 3.3K 三个发光二极管 随便

要是自己做也可以,下载说明书之后认真看看就好。340T有3.3V输出和5V输出2种,网站这个是最常用的5V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有用过可充电的锂电池吗?
不知怎样区分真假锂电池呢?不知那个牌子好?在那里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过可充电的锂电池吗?
不知怎样区分真假锂电池呢?不知那个牌子好?在那里买好? ...

前段时间公司比较忙,所以没有时间来上网,终于忙的差不多了,有空上网看看了。
有用过可充电的锂电池吗?
好像可充电的锂电池很多啊。几乎要什么尺寸就有什么尺寸。
不知怎样区分真假锂电池呢?不知那个牌子好?在那里买好?
我不会分辨,更不知道牌子,只知道按照尺寸买,买的时候选稍微贵点的就可以了,不要贪便宜就差不多。:)

网友(2013-11-28):
MSP430 BSL工具现在网上卖得已经很便宜了,质量也不错,支持多种下载软件。没必要再自己做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qgl6664537

网友C(2014-02-28):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1、MSP43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稳不稳定?
2、TX1外接32.768KHZ晶振做实时时钟,不知走时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SP43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稳不稳定?
2、TX1外接32.768KHZ晶振做实时时钟,不知走时准不准? ...

1. 温度传感器超级不稳定,万万别用。
2. 实时时钟也不准,但是要用于临时的短时间定时还可以。当时测试的结果是12小时要差5秒左右,所以放弃了。或者是需要校准,或者是 32768 的晶振本身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温度传感器超级不稳定,万万别用。
2. 实时时钟也不准,但是要用于临时的短时间定时还可以。当时测试 ...

哦,听说TI的芯片挺稳定的,没想到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用了一个一元的硬币,让大家有一个形象的尺寸。

LCD控制和运放都是使用的集成的。

MSP430是怎么焊的?用电烙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是怎么焊的?用电烙铁吗?

用尖尖头的电烙铁,眼睛看的都直了。我还没有用热风枪焊接的水平 -_-!

网友C(2014-04-17):
你的下载器这个软件能用吗?软件界面局部如下:

这个BSL软件TI官网下载http://www.ti.com/tool/msp-gang?DCMP=mspgang&HQS=msp-ga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下载器这个软件能用吗?软件界面局部如下:

这个BSL软件TI官网下载http://www.ti.com/tool/msp-gang?D ...

我也不知道,猜测不行吧。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猜测不行吧。不好意思!

那个软件中的芯片比较齐全
你上传的那个“MSP430_BSL软件.rar ”软件中没找到msp430G2553型号

网友:
还没试过BSL,都是用仿真器写的,先收藏了。

网友:
MAKE,正要用到BSL.顶LZ

网友(2014-11-05):
不错 很强大 适合尝试一下

网友(2015-04-14):
好东西,没有仿真器的小伙伴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