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短信模块建议使用SIM800E

楼主(2013-05-31):
看见莫老大这边的短信监控,短信模块建议使用SIM800E,割掉了没用的语音通话功能,支持短信及GPRS,模块尺寸更小,价格也不贵。
顺便上传两张我的物联网应用控制板。
1)STM32+W5100:两路模拟量输入,四路GPIO,一路CAN,两路485,当然,USB、SD卡、NRF24L01 等都是必须的。

2)STM32+SIM800E:两路模拟量输入,四路GPIO,一路USB、NRF24L01.

能通过SIM800E将测量设备很容易上传到YEELINK平台以及乐联网平台。

楼主:
SIM800E是一款纯数据的双频GSM/GPRS模块,SMT 封装,可以低功耗地实现短消息、数据和传真信息的传输。模块尺寸紧凑(24*21*3mm),适用于各种紧凑型的产品设计。其领先的工业级特性非常适合于纯数据传输应用,如智能表计、无线POS等。
主要特性

两频900/ 1800MHz
GPRS multi-slot class 12/10/8
GPRS mobile station class B
满足GSM 2/2+ 标准–Class 4 (2 W @900 MHz)–Class 1 (1 W @ 1800MHz)
尺寸:24*21*3 mm
重量:4g
通过AT命令控制(GSM 07.07 ,07.05 and SIMCom 增强AT命令集)
SIM应用工具包
供应电压范围:3.4 ~4.5V
低功耗
操作温度范围:-40 ~+85 ℃传真
Group 3, class 1数据传输
GPRS class 12:最大85.6kbps(上/下行速率)
支持PBCCH
Coding schemes CS 1, 2, 3, 4
PPP-stackCSD数
CSD达14.4 kbps
USSD
非透传短信
点对点MO and MT
短信广播
文本和PDU模式软件特性
0710 MUX 协议
嵌入型TCP/UDP协议
接口
24 SMT pads
SIM卡接口(3V/ 1.8V)
支持RTC
串口
天线pad
GPIO兼容性
AT cellular command interface

楼主:
SIM800E模块焊上去,可用两把烙铁来回烫,就能焊下来了
焊下来后可以再用。

网友A:
SIM800E 是 SIM900A的简化版(去掉语音)吗?

网友:
支持你一下..可否公布一下..你上传乐联网的代码呢

网友B:
这个模块不错,能透露下批量(500pcs)价格期间吗,3X 能拿下不。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800E 是 SIM900A的简化版(去掉语音)吗?

不是,两者平台不同。

网友C:
应该是SIM800W的简化版,SIM800W单价4X,这个3X应该可以拿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SIM800W的简化版,SIM800W单价4X,这个3X应该可以拿到。

SIM800W  与  SIM800E  哪种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不错,能透露下批量(500pcs)价格期间吗,3X 能拿下不。

我也不清楚批量价格是多少
我是申请了一个样片
第二次值班时,只好将其焊下来 再用了。
这种模块不能吹,焊上去比较难弄下来。

淘宝的价格 单片也就4X,量大应该能便宜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IM800W  与  SIM800E  哪种性能好?

  不清楚,原先也都是使用SIM900A,5X,后来商家推荐SIM800W,更便宜,刚拿到样品,目前开发应用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模块语音、短信、GRPS都有,跟SIM900A开发差不多。

编辑原因:DATASHEET是这两年出的,应该是最新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原先也都是使用SIM900A,5X,后来商家推荐SIM800W,更便宜,刚拿到样品,目前开发应用没什么特 ...

总觉的语音功能很鸡肋,更多的应用其实就是短信和GPRS联网传输数据。
所以需要体积更小、更易使用的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觉的语音功能很鸡肋,更多的应用其实就是短信和GPRS联网传输数据。
所以需要体积更小、更易使用的模块 ...

是i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有GPRS 和 短信能满足大部分人需求了。
现在我用一个兼容 SIM900A的模块,3x元,价格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i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有GPRS 和 短信能满足大部分人需求了。
现在我用一个兼容 SIM900A的模块,3x元 ...

啥模块啊这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啥模块啊这么便宜

我用的是FLY900A,性价比比较高,程序 和 硬件都Pin to Pin 兼容SIM900A。

网友:
可惜才两频,要是带上3G的,就爽了

网友:
求开源 求pdf 求代码

网友:
mark,,GSM,GPRS模块。

网友:
SIM800W和SIM800E用的是MTK的方案,SIM800E是SIM800W的阉割版,吧语音去掉了,但封装更小。SIM900A用的是NXP的方案,现在的SIM900A好像40块就可以拿货了,和SIM800E的价格差不多,而且还多了基站定位功能,直接得到的就是经纬度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LY900A,性价比比较高,程序 和 硬件都Pin to Pin 兼容SIM900A。

FLY900A那里买的?

网友:
模块里面不用再写程序吧

网友(2013-09-04):
请问有SIM800E完整资料么?感觉网上找的都不太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LY900A,性价比比较高,程序 和 硬件都Pin to Pin 兼容SIM900A。

能否给供应商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E:
关注这个帖子

楼主的板子做得很漂亮啊

网友:
持续关注,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这个帖子

楼主的板子做得很漂亮啊

谢谢支持:)

网友:
求推荐便宜好用的3g的m2m模块。。。

网友:
性价比非常高。正在使用。

网友:
早该推出这样的不带语音的模块了,小巧很多。数传模块的最爱

网友(2013-12-05):
很多场合其实是不需要语音的,这个刚好,mark

网友F:
听说800E要停产,代理商都不推这个了,还是推800W吧,而且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说800E要停产,代理商都不推这个了,还是推800W吧,而且价格都差不多

800E要停产????有可靠消息没啊。好像传了很久了。

网友:
SIM800E 支持彩信不?

网友(2014-03-09):
楼主有做SIM800H的项目吗,我正着手搞这个

网友G(2014-04-09):
楼上SIM800H搞得怎么样了,我最近也在弄SIM800H,做个一个小板,蓝牙功能很给力,想做一个控制器,可以控制家电,GSM短信控制+蓝牙控制

网友:
看着很好很强悍的样子

网友:
我想知道怎样通过GPRS连接到这两个平台

网友:
能讲解一下如何连接吗

网友(2014-06-11):
要没有这种没有语音功能的、CDMA 的模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LY900A,性价比比较高,程序 和 硬件都Pin to Pin 兼容SIM900A。

我就只听过GU900D是跟SIM900A兼容的,而且GU900D多了很多功能,没听过FLY900A哦!能否发个规格书看看

网友(2014-09-11):
看来我也想做一个人远程监控的

网友:
不错有时间也搞一个

网友:
最近开始接触这个东西 学习下

网友:
很不错的,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15):
引用 网友B:
是i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有GPRS 和 短信能满足大部分人需求了。
现在我用一个兼容 SIM900A的模块,3x元 ...

是哪款兼容呢?是不是深圳合方圆的GU906呢?还是他们的GU900D呢?

网友:
好东西。。。。我目前用的 上海移远的M35  ...感觉大了点。。。。

网友:
sim900 不认移动micro 卡, 用标准卡可以,这是为什么。

网友:
有空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2014-12-16):
simcom内部协议栈的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SIM800H搞得怎么样了,我最近也在弄SIM800H,做个一个小板,蓝牙功能很给力,想做一个控制器,可以控制 ...

看着好强大啊。大哥,你这个几层板啊?想学习一下。

网友:
好想做个玩玩

网友(2015-02-09):
果断收藏,一直考虑换M35呢

网友(2015-05-12):
赞一个!现在正准备用sim900

网友:
用过900A,800E还没用过~不知道资料好不好找~~关注支持楼主下~!

网友(2015-10-12):
这个模块现在实际用到什么项目上了吗

网友:
不错的方案,顶一个

网友(2016-04-24):
淘宝查了下,不见得价格便宜

网友:
SIM800 能否用上网卡,不是手机卡,是上网卡

网友(2016-05-27):
用sim900的飘过

网友(2017-05-08):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批量价格是多少
我是申请了一个样片
第二次值班时,只好将其焊下来 再用了。

求开源 求pdf 求代码

网友(2017-08-10):
mark下,准备入坑。

网友:
建议用SIM800C,这个还带蓝牙功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