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中sprintf 函数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3-05-31):
在CVAVR中,调用stdio.h中的sprintf时出现在了问题,请教各位一下:

在开始,我定义了两个变量:
uchar buf[512];
uchar data[48];

在使用时,data作为变量再使用,而buf作为缓存.

使用sprintf(buf,data),CVAVR无法编译通过.而这个函数我以前在keil中是可以用的.
产生的错误信息为:
function argument #2 of type 'unsigned char [37]' is incompatible with required parameter of type 'flash unsigned char *'

类型不对.请教一下,应如何修改.谢谢各位.

网友:
第二个参数要求是CODE类型,类似加const修饰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