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有清空信号量值的API吗?

楼主(2013-05-31):
在设计软件时候,经常用到rt_sem_take(),但在此之前很多时候需要手动的把信号量中值给清空。
我这里手段是把信号量结构体value元素赋值为0,这样编程总感觉很别扭,如果有个系统自带API方法去完成,会让整个软件看起来比较整洁、精密~

网友:
有多少个rt_sem_take()就得对应多少个rt_sem_release(),你要赋0,会不会造成系统崩溃啊。还是换个思路用别的方法取代吧。

网友:
rt_sem_control(sem, RT_IPC_CMD_RESET,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q~这个比较权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旧版本RTT(0.3.2)虽然有这个API,但直接返回OK,无具体内容
/**
* This function can get or set some extra attributions of a semaphore object.
*
* @param sem the semaphore object
* @param cmd the execution command
* @param arg the execution argument
*
* @return the error code
*/
rt_err_t rt_sem_control(rt_sem_t sem, rt_uint8_t cmd, void* arg)
{
        return RT_E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