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控制里面SVPWM 3段式5段式7段式区别

楼主(2013-05-31):
请教电机控制里面SVPWM 3段式5段式7段式区别

看某些文档里面描述的3段式与五段式的区别就是边沿对其和中间对齐
但是没有提到7段式

请教问题
1:有人用过边沿对其的三段式么?
2:七段式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有三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段式?

我怀疑他们说的三段式就是把五段式截半分析的,请问五段式和七段式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七段式用000和111两种零矢量,五段式只用1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段式用000和111两种零矢量,五段式只用1种

好的,知道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段式用000和111两种零矢量,五段式只用1种

再请教个问题,七段式比五段式有什么优势么?
这两天看了一下它的算法,没觉得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七段式比五段式有什么优势么?
这两天看了一下它的算法,没觉得有什么优势啊 ...

谐波和转矩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和转矩脉动

多谢这位仁兄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七段式里面的T7,T0怎么确定呢?   一般都用 T7=T0么?

网友B:
是的,求出其它两个相邻的扇区合成时间之后,再将其它的时间平均分频到V0 V7矢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求出其它两个相邻的扇区合成时间之后,再将其它的时间平均分频到V0 V7矢量上。 ...

仅仅是平均么,不需要调节么?

网友B:
V0 V7矢量时间各占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0 V7矢量时间各占一半

好的,非常感谢asj1989

也再次感谢lollipop

网友:
SVPWM
5段,开关次数少,温度低,转矩波动大点,大功率用到。
7段,... ...  小功率用到。

网友(2016-03-22):
学无止境啊!赞一个

网友:
有没有参考文档,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