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站定位原理很简单,那么WIFI定位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5-31):
很奇怪,智能手机打开wifi就能大致定位,这个技术原理是什么?

我用的是小区宽带,有时候IP地址居然是成都或者重庆的,但是wifi都能定位到我具体位置,我没有打开GPS都可以啊。

妹的,这个真不是很安全,要是某天被人安装了一个后台程序,那不是随时可以跟踪我了。

报告测试结果,手机关机拔掉SIM卡之后开机,连上wifi,启动百度手机地图,很快就定位到我的准确位置了,但是高德地图定位在深圳宝安区。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手机没有装手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手机没有装手机卡?

手机卡已经关闭了数据传输功能。不可能通过短信进行定位吧?

今晚试试拔掉手机开机看能不能定位

网友:
同时开过GPS和WIFI以后,WIFI的MAC地址和GPS的定位信息就会被地图类软件自动上传到服务器,然后以后只要连上WIFI就知道MAC,服务器上一查就知道坐标了。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01671-1-1.html

网友:
你的手机只要连上了基站就能够被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01671-1-1.html

看了你的文章,其实最初我也认为是每个wifi都有自己的坐标,问题是我住的地方全是个人安装的,没有搜到诸如CMCC之类的公众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卡已经关闭了数据传输功能。不可能通过短信进行定位吧?

今晚试试拔掉手机开机看能不能定位 ...

我的平板WIFI版的,不开GPS 连接WIFI可以定位。不是很准,N米级的差异。

网友:
用笔记本新建立个wifi热点,你再用手机定位,保准定不了位。

网友:
现在地图软件都是GPS、基站、wifi混合定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文章,其实最初我也认为是每个wifi都有自己的坐标,问题是我住的地方全是个人安装的,没有搜到诸 ...

可能是因为之前你定位时连接了wifi,那时已经将你家的路由mac地址与地理位置信息上传到了地图的云端。之后连wifi定位时,就有相关记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这个问题。。
去年捡了个手机(后来还给失主了),当时为了避免一万种可能也是没有连接上家里的WIFI上 ...

实际情况是,只有他手机上安装了相应软件并启动了相应服务之后才能有效。

目前听说水果机有这个功能,刷价之后同样能够定位。安卓系统的刷机之后根本不能启动相应功能的。

网友:
我估计是水果会在有定位的时候收集附近的wifi信息,上传到服务器。大多数wifi的位置是不怎么改变的
这样没有定位的时候就可以上网从服务器取得当前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