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带自整定功能哦)

楼主(2013-05-31):
共享一个西门子PLC上所使用的软件PID程序(FB58),我已将其改为C语言代码,并已在关键地方附有中文注释,带自整定功能。经测试,自整定后的PID参数非常好用,这就解决了繁琐的参数整定问题了。不过就是占内存大些,基本都是浮点运算,如果使用stm32f3或f4那就更爽了。再上传一份西门子fb58的中文资料供参考。(后续补充说明在8楼。)

网友:
学习一下,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多谢谢楼主,学习一下PID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找带自整的PID控制C码好几年了。

楼主:
这个程序是比较繁琐,我研究了一个月时间才搞定。给大家一些提示,这是属于位置式PID,程序本身即可以模拟输出,又可以PWM控制输出功能(用开关变量控制),只要将程序放在定时器中断中或单独一个线程中(ucos或其它,我用的是RTT)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所谓step 7指的是参数自整定是用7步搞定的,这个在资料中有说明。

网友:
我控温的算法也是用浮点的(芯片是stm32F05x),省事啊!

楼主:
有一问题需要补充下:TIME_TCK()函数需要自已添加,他的功能大意是在自整定的1阶段时需要外部定时器计时,这个定时器要跟程序循环周期参数做比较,差值超过5%整定就会失败的。TIME_TCK()函数只要在外面用1ms的定时器就可以了。另外在C原程序中将//tTime = TIME_TCK();去掉注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个地方。例如: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1ms中断程序
{
  TIM_ClearFlag(TIM6, TIM_FLAG_Update);
  if(Time_zzd++>=2147483647)
    Time_zzd=0;
}
在PID程序中添加以下函数:
static s32 TIME_TCK(void)
{
  return (Time_zzd);
}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用得到

网友:
有点复杂呢!

网友:
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多谢lz!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楼主真强人

网友:
如此强悍?先研究一下

楼主:
我大略研究过,这个FB58的PID程序是经过优化的,即积分使用的是抗积分饱,微分属于不完全微分功能。整定后的参数有两组PI和PID,用户可以随时调用或切换。所以这个PID程序我认为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场合的需要了,当然也不只是控制温度变量,其它压力,流量等慢速响应变量都可以应用的。

网友:
mark ,以后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略研究过,这个FB58的PID程序是经过优化的,即积分使用的是抗积分饱,微分属于不完全微分功能。整定后 ...

正在看源代码,能否大致说一下程序的思路?

网友:
下载了,还要记录下,看一下后续的更新。

网友:
先标记再看。

网友:
手机标记一下,明天电脑上研究。多谢lz分享

网友:
控制效果有超调么

网友:
怎么看不了啊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了呢

网友:
下载不了,请楼主重开个帖吧,谢谢了

网友:
应用在一个大滞后环节的负载上咋样?另外问下这个PID如果是改变控温点,原来设定温度的那套整定参数在设定温度改变多大范围内无需重新整定?

楼主:
下载不了,请楼主重开个帖吧,谢谢了

重新上传了,大家看看能不能下载。

楼主:
应用在一个大滞后环节的负载上咋样?另外问下这个PID如果是改变控温点,原来设定温度的那套整定参数在设定温度改变多大范围内无需重新整定?

你担心的问题都能在资料上找到答案,上面都有说明的,可以先看资料。

网友:
兄弟太给力了,不过你已经实测过了吗? 目前是测温度PID调整,温度0.5的精度有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大略研究过,这个FB58的PID程序是经过优化的,即积分使用的是抗积分饱,微分属于不完全微分功能。整定后 ...
正在看源代码,能否大致说一下程序的思路?

单看原代码不好理解,当你看明白资料我想你也就会怎么使用了,至于PID算法,原程序我也看不明白的,只是别人在PLC论坛上通过公式验证了这是个递推算法。当然了,程序公开出来了嘛,大家也可以继续研究,探讨下它到底是什么积分和微分。

楼主:
兄弟太给力了,不过你已经实测过了吗? 目前是测温度PID调整,温度0.5的精度有吗?

我测试的控温精度能达到0.1度(结果出来后,我自己都感到惊叹),当然这只是在我这个项目中的测试结果。以后也看大家测试效果了。这跟你使用的控温环境及控制策略等有很大关系。

网友B:
搞不清楚为何自整定失败, 楼主能否描述一下,自整定成功的必备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清楚为何自整定失败, 楼主能否描述一下,自整定成功的必备条件?

这个不太好说,还是先吃透资料吧,上面有告诉你整定失败的大致原因。提示下:看看STATUS_H和STATUS_D变量回的数据是多少,对照资料说明可查下原因。

网友:
最近正在接触这方面!太太谢谢楼主了!

网友:
温度的量程多大?几位的A/D能达到0.1度的精度呀

网友:
先学习下,回头慢慢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楼,学习了。

网友:
正在学习,云里雾里,参考程序很需要!~

网友:
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果断研究下~~期待大家的测试结果~

网友:
文档需要PLC基础才能看懂,要是有个流程图就好了~

网友:
增量式的怎么办?

网友C:
不错,但只适用于温度控制!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经试验成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经试验成功么??

我试验是可以的。当然好不好用,等大家把使用的情况反馈回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但只适用于温度控制!

还不能这么早下结论,起码资料上已有说明。

网友:
自整定PID

网友:
1400行程序,准备开始看

网友:
学习了,测试要求温度控制的场合越来越来多,需要掌握!

网友:
标记,明天研究研究,顶楼主

网友:
没搞过PID,感谢分享。

网友E:
建议楼主能程序整理一下,加个.h文件,把接口明确一下。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能程序整理一下,加个.h文件,把接口明确一下。

原程序之所以将所有变量定义成全局变量,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所有大写的变量都是接口,所以定义到.h文件也就设多大意义了。这个只要根据自已的应用去引用相应的外部变量就行了。比如QPULSE 就是对应外部输出脉冲引脚的接口,只要一条赋值语句就行了。

网友:
STEP 7-PID温度控制.PDF    不能下载啊。

网友:
谢谢分享。PID一直没研究透,继续努力。

网友:
"......通过公式验证了这是个递推算法.....".   效果应该有保证,好资料。

网友:
红啊,不懂帮顶

网友:
程序很多地方都能找到,但很少说到具体是如何调整输出

网友:
太刁了,得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谢谢楼主

网友(2013-08-16):
楼主
能说下拐点计算和检测到拐点后怎么计算出参数吗
看了满久 看不明白
也就是PDF p27 图PID_TUNER的部分
或给点相关资料

网友:
持续关注中!希望楼主能讲讲自己对程序的理解!

网友:
楼主你好!能不能简单介绍下这个怎么用呢,或者弄个简单的例程,比如目标值、输出值这些变量怎么用。谢谢!!

网友(2013-09-23):
好东西好像挺复杂,研究一下,

网友:
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网友:
多谢楼主,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PID 整定,记号。

网友:
好资料。PID的用处非常大。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长代码的PID,太猛了吧,变量定义行数快超过语句长度了,能不能优化下

网友:
好高级的赶脚,

网友:
特意求邀请码来下载资料,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PID自整定程序,这个确实要标记一下

网友:
mark 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

网友:
这个不花点时间研究看不懂

网友(2013-10-24):
重磅资料,几年了,见到有提供 自整定 源代码的,楼主是第一个.

网友:
好久没看到PID这个词了,但又觉得知道他,就是想不起什么意思.google了一下,恍然大悟 原来是比例积分微分,,,这个东西有点好

网友:
正需要pid,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比较牛办

网友:
好东西!学些一下

网友:
mark 了回去再看

网友:
太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3-12-05):
MARK 西门子PID自整定

网友:
多年不遇的好东西。谢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个移植说明,或者移植过的项目,只看两个函数感觉没办法入门,不知是否有时间。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大略研究过,这个FB58的PID程序是经过优化的,即积分使用的是抗积分饱,微分属于不完全微分功能。整定后 ...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入门点的资料,介绍如何移植的。谢谢

网友:
pid不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入门点的资料,介绍如何移植的。谢谢

我这边工作太忙了,真是没时间弄个移植程序,其实你要把那个说明文档看他一、两遍,就行用起来了,PID控制没什么麻烦的,可能自整定那块要麻烦些,得做个界面控制自整定参数。

网友:
能不能给出一个pwm输出波形图啊

网友:
PID在工控中应用广泛

网友:
确实复杂,有时间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工作太忙了,真是没时间弄个移植程序,其实你要把那个说明文档看他一、两遍,就行用起来了,PID控 ...

有看过一阵子
但实在是太复杂了
只能等楼主的例子

网友:
学习了,很好啊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下了研究下!

网友G:
请问楼主,这程序你怎么搞到的?西门子的内部文件吧,怎么能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程序你怎么搞到的?西门子的内部文件吧,怎么能流出来? ...

西门子公开的PLC程序,百度下就能搜到。

网友:
西门子会把PLC的PID算法的核心代码公布出来吗?还有这个算法和宇电那个温控表的比较怎么样啊?

网友:
这个要顶,学习了。

网友:
带自整定的PID,第一次看源代码,鸡动··············

网友:
pid参数太不好弄了

网友:
研究一下 刚好最近在调PID

网友(2014-02-13):
自整定PID,太太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硬是没看懂,太复杂了,云里雾里啊

网友:
很不错,标记备用。

网友:
mark一下,pid自整定。

网友:
学习一下,非常好的资料。留着备用。。

网友:
非常感谢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工作太忙了,真是没时间弄个移植程序,其实你要把那个说明文档看他一、两遍,就行用起来了,PID控 ...

请问楼主, 这套自整定算法,整定的时候需要人工干预吗?     我看你的意思必须人工选择一个合适的整定开始条件,通过上位机调整好参数,然后放入单片机吗?  可不可以让单片机在运行过程中不断的自己整定参数,自己更新参数?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看有两种整定方式,
第一种是在一个稳定的工作点,打开TUN_ON 来启动整定。  我看程序TUN_ON需要在FB58模块外打开,然而又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点,还得让单片机在运行中去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点才能开启TUN_ON,这确实麻烦
另一种是改变设定值来调整,这种我看没什么条件吧,应该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进行PID的自整定,这样的话,可以让单片机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整定一次,然后运行新的PID参数,实现无人工干预的自整定吧?

网友:
自整定PID PLC 温控 mark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一下 挺好的

网友:
很好,我现在在用最原始的PID算法,参数自整定非常不错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这个要记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这套自整定算法,整定的时候需要人工干预吗?     我看你的意思必须人工选择一个合适的整定开 ...

       我的理解是两种整定方式都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点,只是起动方式不同而已。根据我的测试,这个前提条件很主要,否则整定失败或者参数不理想。还有这个自整定的参数并不一定是最佳参数(但我觉得已经能满足一般情况下的应用了),如果有一定的参数整定经验,在这基础上再手动微调效果更佳。
    无论是人工干预也好,或者你所说的自己更新参数也好都是需要满足这个条件的;如果要实现自动更新参数功能那是属于应用程序范畴部分了,PID程序本身并不能预判在自整定前是否满足前提条件,这个需要你或者应用程序去判断。

网友:
学习一下,非常好

网友:
MARK!回头研究下!

网友:
以后的智能家电上,PID会有很多应用。最近电烤箱卖得很火,电子控制面板比机械旋钮面板贵很多,有眼光的可以研究一下这方面。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个整定的例子啊,有几个变量不明白啊,例如bLMNnew,或者srPulsPv = rPVin - sPvOld + srPulsPv ;siPulsFil = siPulsFil + 1 ;还有一些前面也没标注,看着有点费劲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两种整定方式都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点,只是起动方式不同而已。根据我的测试,这个 ...

首先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在此谢谢!,下面还有几个疑惑,还请楼主在百忙之余帮小弟看下,谢谢

        请问楼主里面的CYCLE就是PID模块的控制周期吧?我设置成1s,就是需要1s钟计算一次PID的输出值。
        那么过程量的采样,即采样周期一般是不是要跟CYCLE一致啊?我是在每次PID运算前,更新的过程量,不知这样对不对。我想过程量的更新跟PID的计算不同步不及时,PID的结果也是无意义的把

        我的控制周期,采样周期都是1s,从100度那个稳定工作点,TUN_DLMN=5,加上5%占空比的阶跃输出,通过改变设定值110度的方式整定
        每次整定的结果---------------------状态STATUS_H = 20100
手册中提到:
2x1xx  估计偏差(TU < 3*CYCLE)  ------------------纠正方法是:   减少CYCLE,然后重复尝试。 特殊情况, 纯粹的PT1 处理:不要重复,可能弱化控制器参数。
        我将CYCLE减小到 0.5s,采样周期也是0.5s,并且保证在PID运算前更新过程量,发现得到一次STATUS_H = 10000,但是接着再次重复同样的整定方式,还是STATUS_H = 20100

        为什么老是20100呢? 其实用20100整定出来的参数是能用的,效果也很不错,0.1度很轻松的。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是10000
        这句话一直没能理解    “特殊情况, 纯粹的PT1 处理:不要重复,可能弱化控制器参数” ,,  何谓PT1啊

        下面是我的整定波形,TUN_DLMN 已经调到最小了,因为我想细化温度段,每个温度段10度整定一次参数。这样单片机查表自动更新参数。前两次CYCLE=1S,后三次CYCLE=0.5s。只有第一次0.5s 得到10000的状态

楼主:
1、我理解的CYCLE和过程量的更新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完全正确。
2、这个“PT1”(猜测是Process Type的缩写即过程类型)我理解就是资料的3-2页中说明的过程类型I(典型温度过程),因为(TU < 3*CYCLE)就说明这个滞后时间很小了(CYCLE=1就小于3秒了,应该是够快了),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过程类型I的殊特情况,再加上你测试的效果就说明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赞一下这位兄弟,研究得已经很透彻了,其实这里面很多细节问题由于时间仓促我也没有过多的仔细研究,毕竟个人能力有限,这还得象楼上的这位兄弟那样需要大家共同来补充。这样咱们才能把这个程序应用得更好。这个上位机软件做的也不错哦,labview做的吗?从图上看整定后的参数很不错了。

网友:
四轴能不能用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我理解的CYCLE和过程量的更新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完全正确。
2、这个“PT1”(猜测是Process Type的缩 ...

哈哈,谢谢楼主的指点迷津,其实上图只是自整定的过程,用整定出来的参数跑比这个还要好,哈哈,响应那叫一个快,稳定0.1度以内。这个是用VC6.0做的,只不过我用了一个iocomp公司的iplot曲线显示控件。
        您说的很对,现在STATUS_D输出的状态就是 过程类型1,就是这个意思,太谢谢您了!哈哈,从整定的响应度上也可看出来,增加5%响应曲线就很陡。
        我开始还纳闷了,20100出来的参数就这么好,10000该有多好啊,哈哈,
        我现在要做的是20-400的宽范围,并且目标值是一个不确定的,动态变化的温控系统,还得继续努力啊,我想不同的温度段PID参数应该不一样,这应该就是系统本身非线性度照成的吧,只是猜测,楼主这方面经验丰富的话,可以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谢谢楼主的指点迷津,其实上图只是自整定的过程,用整定出来的参数跑比这个还要好,哈哈,响应那叫 ...

一个不稳定的控制系统要用一个PID参数能稳得住也不太可能,设置多段PID参数是个办法,或者可以考虑模糊PID控制;如果控制系统比较稳定的话,也没必要这么麻烦,要是单就改变设定温度时为防止过冲太大的话,其实PFAC_SP参数就是起到控制作用的,不用人为动参数,程序自动控制了。个人所见,不一定对。

网友(2014-03-15):
刚好用的上,谢谢楼主了

网友I:
楼主麻烦问下:
我参数整定的时候,老是出错30005。如果我设置PULSE_ON为false,即不用脉冲发生器,就可以通过。所以应该CYCLE_P的问题。但是,不清楚CYCLE_P对应的是什么的调用? 我自己的理解,CYCLE对应pid函数的调用周期,CYCLE_P对应又是什么呢?
不知道楼主,在温度控制的时候,有没有利用脉冲发生器呢?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麻烦问下:
我参数整定的时候,老是出错30005。如果我设置PULSE_ON为false,即不用脉冲发生器,就可以 ...

      CYCLE_P指的是脉冲采样周期,要开启PULSE_ON,就必须与你的PID程序调用周期(非CYCLE)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整定时不超过5%,比如设置CYCLE_P=0.01,那你的PID调用周期也得是0.01s,你要用1S时间,那整定时肯定报错了。那为什么你关了PULSE_ON就好了呢,我猜是你的CYCLE是1S秒,所以它就好使了。
    一般的用法是,如果开启PULSE_ON,那就让PID程序调用时间间格=CYCLE_P,否则PID程序调用时间间格=CYCLE,这就应该没问题了。
    PULSE_ON要开启的话,一般用在响应比较慢的控制上,因资料上说明“为获得足够精确的可调节变量分辨率,一定要确保下列关系式:CYCLE_P ≤PER_TM/50。”,这就说明,如果CYCLE_P=0.01(10ms调用周期对单片机来说是差不多是极限了),你的PWM更新时间也就是0.5秒钟,即使CYCLE设置比0.5小,我认为这也影响了PID的响应时间了;要想达到更快的时间响应,那就关闭PULSE_ON,将LMN输出直接更新单片机硬件PWM的脉冲时间,如CYCLE=0.02时,为保证PWM更新时间也为0.02S,如果要达到100%的PWM精度,则设置硬件硬件定时器分频后的计数周期为200us,PWM周期设为为20ms,这对于stm32来说实现这个PWM是很轻松的,还提高了效率,当然前提是你的执行单元能跟上响应速度。如果用固态之类的话,开启PULSE_ON也是可以的。
    我想这个PULSE_ON是为PLC控制输出方便用的,要用在单片机上,用自身的硬件定时器实现输出PWM应该更合理些。

网友:
mark 这个好 就是太复杂

网友:
好东西 先收藏下 下次做PID控制时研究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CYCLE_P指的是脉冲采样周期,要开启PULSE_ON,就必须与你的PID程序调用周期(非CYCLE)一致,这样 ...

我CYCLE设置的是0.2s,pid这个函数的调用是我放到一个0.2s的定时器的。 我记得资料上说。PULSE_ON关闭后,会使CYCLE_P =CYCLE,所以整定就通过了。      最后我也是自己直接利用LMN这个变量,设置PWM,控制精度也达到了0.1度。
很感谢楼主搞得这个代码,很不错。

网友:
收藏了,楼主大好人!

网友:
自整定是什么意思?是模糊控制吗?

网友J(2014-04-30):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际应用(AC220V100W加热器),确认自整定的参数控温精度能达到正负0.1度,现有以下问题依旧未解决,还请楼主大侠及各位同道多多指点:
(1)如果设定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差大于20度,从上电开始启用PID自整定功能,升温速度好慢好慢,请问有什么方法能缩短这个时间吗?
(2)在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启用PID参数自整定功能控制器无法整定出合理的参数,而且温度会一直上升直到加热器烧坏(很容易出事故);
(3)如果在 设定温度减实际温度小于20度时开启PID参数自整定功能时,控制器自整定的参数控温效果不理想,有3度左右的偏差;

在应用中我开启了脉冲控制器,看过楼主大侠的回帖:不用开启脉冲控制器直接用LMN也能实现高精度控温,想了好久也没能想透用LMN如何实现,还请楼主大侠将这一部分代码贴出并做一个说明,谢谢!!

网友:
上面的第(2)点补充如下:
(2)在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如:设定温度:100度,实际温度:103度)启用PID参数自整定功能控制器无法整定出合理的参数,而且温度会一直上升直到加热器烧坏(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际应用(AC220V100W加热器),确认自整定的参数控温精度能达到正负0.1度,现有以下问题依 ...

(1)调大TUN_DLMN参数;
(2)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接近时,建议要用改变设定值方式启动自整定,如果采用手动开启,在没找到拐点之前温度会一直上升,所以不要用这种方式。
(3)调整TUN_DLMN参数;
LMN跟其它PID控制输出是一个道理,比如控制输出0-100之间的数值(区间可以任意修改,跟据你的PWM控制精度有关),然后自已添加代码去更新你的Time定时器控制输出的PWM脉宽。

网友J:
多谢楼主大侠的细心指点,小弟先按照大侠的方法多测试下!!

网友:
感谢分享,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好像不简单,有空再研究下

网友:
找了好久自整定的了

网友:
收藏,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谢楼主大侠的细心指点,小弟先按照大侠的方法多测试下!!

试验的怎么样了啊 兄弟

网友:
非常有用的学习资料,学习中

网友K:
引用 楼主:
(1)调大TUN_DLMN参数;
(2)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接近时,建议要用改变设定值方式启动自整定,如果采用手动开 ...

楼主,向你请教同个问题。

刚接触PID。看到你的软件移植后发现相当好用。让我这BC也能轻松用上PID。

我是用来控制发热管变化在常温到-200度,我想问
1、在控温的过程中需不需要实时的自整定?因为我发现有时整定的参数并不理想,会造成系统混乱。
2、如果不进行实时整定,用固定的参数会不会受环境的影响,如现在是夏天,等到冬天了是不是会出现不同的样子。(可能同样可以控制到该温度,但就时间和加热丝的亮暗可能不一样,没有美感,我产品中不希望加热管出现渐亮渐灭的效果)
3、如果参数整定混乱是因为我稳定条件选择不当造成的,那我该如何判断或者什么样的稳定条件适合去整定呢?

网友L:
刚看了文档 也研究了程序 因为程序的代码量很大 有些东西不是很懂  还在摸索 请问下 楼主:最后的PID输出一个模拟量或者PWM 我想问:那模拟量是啥了 PWM是一个脉冲吗 谢谢 本人菜鸟级的 谢谢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向你请教同个问题。

刚接触PID。看到你的软件移植后发现相当好用。让我这BC也能轻松用上PID。

1、整定的参数比较理想,一般就不需要整定了。
2、搞PID控制首先就得考虑环境等其它影响因素,比如恒温箱,当然要考虑保温了,目的也是为了降低环境的影响。但一般季节影响因素应该不会很大,因积分可以消除静差,所以温度肯定会恒定的,只是会影响恒定时间。
3、自动判断稳定条件?没敢这么用过,除非你可预知这种不稳定因素,那就多弄几个参数。一般自整定是为了前期调试用的,调好了就不要动了。可不要一味的信任自整定,最好还是人为干预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看了文档 也研究了程序 因为程序的代码量很大 有些东西不是很懂  还在摸索 请问下 楼主:最后的PID输出一 ...

模拟量:一般是0-100,也可以自已去定义,负值都可以的。
PWM就是可调节占空比的连续脉冲。

网友(2014-05-30):
这个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PID 带自整定功能

网友:
很好的资料,一直没整明白自整定,好好学习下。

网友:
mark,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4-08-16):
这个pid现在刚好要用到。楼主是如何转化程序的。是根据什么依据来着。

网友:
下载来看看,正在学习PID

网友:
标记:参数自整定PID

网友:
哈哈,下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无私共享了啊

网友:
SIMENS自整定PID ,C程序。不错的资料, 参考一下。

网友:
对于这个例程,我用PT100进行检测温度,不知道哪位也是用PT100进行检测。想了解下。怎么设计PT100的电路,或者哪位大侠有能够达到0.5度左右的控制精度的PT100使用经验。提示一下。

网友:
pid 顶一个再说。

网友:
不错的资料,找了几个月了,下载先研究一下,有问题在问楼主吧!!!

网友:
自整定??自己挑参数??

网友(2014-09-15):
研究了一段时间,很不好理解

网友:
很好的东东,谢谢楼主

网友:
上看去比较复杂,下载了支持一下
有时间再学

网友M(2014-10-17):
楼主你好,移植测试了一下你的程序,每次整定结果都是20020,也很好用。再请教一下,如果我的同一个系统中有2个以上的温控,每个温控都要重新定义同样的变量?再编写同样的程序?这个程序比较大,那就太费资源了。楼主有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移植测试了一下你的程序,每次整定结果都是20020,也很好用。再请教一下,如果我的同一个系统中 ...

把自整定部分单独分出来共用看看可不可以,其它的好像没什么好办法,我也是分开用的。

网友:
收藏学习了,好好看下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自整定部分单独分出来共用看看可不可以,其它的好像没什么好办法,我也是分开用的。 ...

调用PID程序前将所有变量储存,再将另一组储存的变量置入,这样就可以节省程序ROM空间,我的RAM空间比较多。能否行的通?

网友N:
PULSE_ON        =TRUE
MAN_ON                 =FALSE
OUT_JDQ   =QPULSE                //继电器  1=ON,0=OFF

CYCLE_P                =0.02S                //继电器输出精度
CYCLE                         =1S                                //PID函数调用周期
PER_TM    =20S                         //继电器输出周期

SP_INT                =70.0度                //设置温度 0.1度
PV_IN            =xx.x度   //温度信号,0.1度
                    //温度信号1秒刷新一次

TIME_TCK()                                        //1ms调用一次,返回 Time_zzd

1:TUN_ON=1;                                                //打开PID自整定
   PHASE  0-->1                                //一直保持在PHASE=1状态

2只有当设置温度更改,或手动置 TUN_ST=TRUE
报错:STATUS_H=30005
PHASE 1-->0退出自整定

30005:
//采样时间CYCLE 和CYCLE_P 之间的差值超过了测量值的5%。
//将CYCLE 和CYCLE_P 与周期性中断级的周期相比较,注意可能存在调用分配器。
//检查CPU 的使用情况。如果CPU 处于高使用状态,则需要延长采样时间,该时间可以不和CYCLE 或CYCLE_P 匹配。

请问:1:为什么PHASE自己不会由1-->2,必需要设置温度更改或手动置 TUN_ST=TRUE
      2:在继电器控制系统中,温度要1秒以上刷新,控制周期需要>=20秒,CYCLE,PER_TM,Time_zzd等参数如何设置,pid()多久调用?

网友:
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

网友:
好是好,可是有些乱!

网友:
非常给力,用这个调倒立摆怎么样?

网友:
先下载下 用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
以后有时间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PULSE_ON        =TRUE
MAN_ON                 =FALSE
OUT_JDQ   =QPULSE                //继电器  1=ON,0=OFF

1、自整定开启是人为控制的,PHASE由1-->2是有条件的,如果满足条件才能自动到2阶段。30005已经告诉了你为什么没到2。
2、如果开启脉冲发生器,则PID调用周期=CYCLE_P,否则PID调用周期=CYCLE  。你这种情况如果开启脉冲发生器,可以将CYCLE_P=0.02秒,CYCLE=1,PER_TM=20,如果不开启将CYCLE=1,而继电器20秒周期的PWM控制部分代码需要在应用程序中完成。继电器控制建议不要开启(因百分比很小时继电器可能不会动作,PID控制会不稳定)。Time_zzd是1ms计数器不用改动。

网友:
谢谢楼主,我再去试试,感觉需要用32位芯片,用16位的单片机有点吃力,ram与rom占用非常大

网友:
谢谢,先仔细研究这个功能,有不明白的请教楼主

网友(2014-11-16):
这么好的东东我第三次来顶

网友:
楼主你好,谢谢之前的指点,最近一直在对一烤箱加热测试。
SP_INI=55.0;
PULSE_ON=TRUE;
CYCLE=1S;
CYCLE_P=50mS;
PRE_TM=20S;
TUN_DLMN=5S;
void PID()调用=CYCLE_P=50mS;

整定出一套较好的参数,GAIN=4.56;TI=83;TD=21;控制精度在+-0.2度之内。

但是自整定成功的次数比较少,有时整定出错误数据会导致温度失控。

我的方法这这样的:
关闭烤箱门(保温性不错)
1:SP_INT=55.0;TUN_ON=1;
2:开始自整定:PHASE=1;
3:当PV_IN<=SP_INT(接近设定值时),SP_INT+1度=56.0; PHASE=2;
4:PV_IN>=SP_INT时,PHASE-->3,4,5,6,7整定出一套过得去的参数.
5:在7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检测不到拐点),STATUS_H=20020,STATUS_L=110
6:整定结束,PHASE=0;

失败的方法:
打开烤箱门(热量散发比较快)
1:SP_INT=55.0;TUN_ON=1;
2:开始自整定:PHASE=1;
3:当PV_IN<=SP_INT(接近设定值时),SP_INT+1度=56.0; PHASE=2;
4:LMN=33,PV_IN会下降,且PV_IN下降,LMN不变,加热跟不上散热
5:一段时间后,整定也没报错 PHASE=0
6:整定失败   GAIN;TI;TD,错误.

错误的原因:当PHASE由1-->2时,LMN会一直保持在PHASE=1时的值,
           此时,如果LMN值过高,会一直升温,如果LMN过小,会一
           直降温,最后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温度点上.
           LMN不会随着PV_IN或SP_INT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mark 太多东西要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 SELECT这个变量如何设置?

网友:
上位机的自整定是怎么实现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楼主是根据什么将C程序写出来的?莫非楼主原本就是设计西门子PLC温控模块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移植测试了一下你的程序,每次整定结果都是20020,也很好用。再请教一下,如果我的同一个系统中 ...

请问那个select如何设置?可不可以共享下你如何移植的代码?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哈哈,谢谢楼主的指点迷津,其实上图只是自整定的过程,用整定出来的参数跑比这个还要好,哈哈,响应那叫 ...

那个select参数如何使用?可否共享下移植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个select参数如何使用?可否共享下移植程序?

我使用默认值 SELECT =0;

网友:
能不能传份代码看看,(chunxulele@126.com)在现场调了快一个月了,这天真冷。

网友:
拯救拯救我吧兄弟

网友O:
能否看看你的程序,如果PID调用时间是1S,脉冲采样时间CYCLE_P是10ms那么 PID调用时间比脉冲采样时间大,脉冲采样时间CYCLE_P是怎么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否看看你的程序,如果PID调用时间是1S,脉冲采样时间CYCLE_P是10ms那么 PID调用时间比脉冲采样时间大,脉 ...

PID调用时间也得是10ms,但程序内是1秒执行PID运算,也就是说,你们PID得10ms调用一次,但PID是1秒运算一次的,这是在程序内部判断的,至于温度取值的话,跟据我对原程序的理解应该是取100次(1秒/10ms=100次)的误差平均值,这些都不用你管。只需设置好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示,初始参数都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调用时间也得是10ms,但程序内是1秒执行PID运算,也就是说,你们PID得10ms调用一次,但PID是1秒运算一 ...

感谢楼主提示,你的意思是调用函数的时间与脉冲采样时间相同是吧,不知道楼主实现的源代码能否欣赏一下

网友:
在哪下载?我弄了一些资料,代码借鉴借鉴

网友:
看看是否能看得明白了。

网友:
研究一下 PID ,经典又好用的算法!

网友:
没测试过温度,用自己的PID用在压力调节控制过

网友(2014-12-31):
bd7qw,能说说你是怎样用PID控制压力的吗?

网友:
PID小白路过,感谢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PID程序能用在气源压力控制吗?

网友:
楼主是否有FB41/42/43的PID程序啊?

网友:
下载学习下,以后会用到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资料好啊,学习学习

网友:
已经下载,以后用时再研究下,谢谢楼主~~~

网友:
研究一下,前段时间做过PID,但效果不怎么理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2015-02-03):
你好关于: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带自整定功能哦) 这个能用于电机速度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关于: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带自整定功能哦) 这个能用于电机速度控制吗 ...

不建议用于电机速度控制

网友:
有点复杂,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
每次调PId参数都是一件痛苦的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整理了一下准备开始使用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共享呀

网友:
这个自整定不置可否用于四轴?

网友(2015-03-10):
pid自整定 MARK

网友:
怎么没办法下载啊?

网友:
很好的一个东西。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自己只研究过增量式PID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今天用来控温,效果还不错,在0.5度内波动,可能优化的还不够好。

网友(2015-04-13):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
最近正在接触这方面!太太谢谢楼主了,非常好

网友:
自整定,  标记看看

网友(2015-05-26):
表示以前调试PID都是凭感觉,得到PID三个值就和破解密码一样,真没想到还能自整定~~~好厉害啊,太感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2015-07-03):
看了一段没看很懂,楼主能把你自己的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Q:
问题:
1,PID什么时候开始调用,假如设定温度是135°,测量温度从室温开始,是从一开始就调用PID,还是等温度达到假如100度再开始调用PID
2,死区是指恒温误差范围吗?,如我需要温度精度是±1度,banddead是不是就设置为1
3,PID调用周期和脉冲输出周期可以分开执行吗?比如,PID调用周期为1s,脉冲定时输出周期为10ms,100个脉冲以完成sLMN,对自整定有无影响?

网友:
这个不错  有机会转换成别的品牌PLC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题:
1,PID什么时候开始调用,假如设定温度是135°,测量温度从室温开始,是从一开始就调用PID,还是等 ...

1、将MAN_ON =FALSE;就开始自动控制了
2、DEADB_W是死区控制,如果设为1就是在你设定值±1区间内PID不参与控制。
3、按你的比如就是每1秒PID值就更新一次LMN,输入值在1秒内有100次参与平均计算,对自整定无影响。

网友:
做温度控制时 多长时间计算一次LMN值 比较合理

网友:
这是"专家PID自整定"程序吧,很复杂的说,如果弄懂了也很好用.

网友:
哪位高人能总结个流程或控制思路。

网友:
这个可以有,参考下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奉献。

网友R(2015-08-22):
请问LZ,这个判断语句
rPvdtMax0 = PVDT_MAX - PVDT0 ;
if((( rPvDelt < 0.8 * rSeek || ! sbSpChange ) && QTUN_RUN && FIL_CYC < 1024 && siTime == 2 )&&
   ((( siCycle > 6 && PVDT == 0.0 || siStatus == 999 )|| ( ( rNoiPvdt > 60.0 && siCycle > 7 ) && ( POI_CYCL < 2 || srPvdt2 > 0.99 * srPvdtMax2 )))|| ( rNoiPvdt > 5.0 && siCycle > 15 &&  POI_CYCL < 2 )) )

里面的这个判别是否没写完整( siCycle > 6 && PVDT == 0.0 || siStatus == 999 )?
KEIL里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LZ,这个判断语句
rPvdtMax0 = PVDT_MAX - PVDT0 ;
if((( rPvDelt < 0.8 * rSeek || ! sbSpChange ) && ...

你要觉得不放心的话就多加个括号吧,((siCycle > 6 && PVDT == 0.0 )|| siStatus == 999 )就这样,我用IAR没有提示这个警告。

网友:
谢谢。另外,程序里很多一些计算数值是怎么来的?不明白这些做运算或判别的数值的意义
如下面这段程序
LMN = dLmn * LMN_FAC + LMN_OFFS ;
                        dLmn = LMN * 264.8 ;
                        if( dLmn >= 32511.0 )
                        {
                                dLmn = 32511.0 ;
                        }
                        else if( dLmn <= -32512.0 )
                        {
                                dLmn = -32512.0 ;
                        }

网友R:
LZ:我在尝试把这个PID用在压力控制上。该PID设定上关闭控制带(Control Zone)功能,关闭过程值转换增加对温度信号转换(PV_PER*0.1/0.01)方式的支持,选用控制输出方式:连续控制方式。除了上面这些,我还需要主意哪些方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我在尝试把这个PID用在压力控制上。该PID设定上关闭控制带(Control Zone)功能,关闭过程值转换增加对 ...

你的以上两个问题一般是不需要修改的,那是针对PLC上应用的,因为是移值过来的,所以就没有改动,知道就行了,可以不理它。控制带一般也不做修改,除非你特殊应用。
压力控制应该是没问题的,按常规控制的方法就行,应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吧,跟控温差不多。

网友:
LZ,这个PID是可以用在压力控制。我现在用你给的代码,使用代码的默认值并打开自整定功能。TUN_DLMN = 20.0时LMN始终等于20。由于我的PWM输出周期是100ms(定时器计时值是1000),所以LMN=20相当于2ms。这个值无法驱动电磁阀。后来调高TUN_DLMN到40、80,但LMN值在压力上升的初始阶段还是没法达到最大输出1000,而且压力稳定后,误差比较大(0.5~2KPa)。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使用代码的默认值并打开自整定功能。LMN的输出就一直等于TUN_DLMN。奇怪

网友:
LZ,这个代码的自整定功能真的不错。用起来很爽。不过同样的设置在自整定时还是出现下面几个现象:
1、有时气压加到10来KPA就不动;
2、有时气压又超出设定值,并且不断增加;
3、整定后目标值与设定值差异大;

试了很久都是出现20110、22100,还真没弄到10000。不知道那里问题?
整个整定过程使用的都是程序默认参数,只是改了下面几个参数
CYCLE = 0.1;   //连续控制器的采样时间[秒]
CYCLE_P = 0.02 ;  //脉冲发生器的采样时间[秒]
PER_TM = 0.1;//1.0 ;   //周期[秒]
LMN_HLM = 1000.0;//100.0;  //可调节变量上限

如果这个代码不出现上面的3种现象,那就真的是动态自整定了。

网友S:
这个代码可以用在电机控制方面吗?

网友:
收藏一下,目前还没有用自整定

网友:
LZ,能否抽空说说该代码自整定的使用。我发现只要气缸稍微有泄露,自整定程序在气压去到20KPA左右就停止了(目标值100KPA)。查看寄存器发现LMN=1.#QNAN,
GAIN=1.#INF,LMN_P=1.#INF,LMN_I=1.#QNAN。

我现在使用对的是PI控制器

网友:
补充一张运行停止时PID代码变量的数据

网友R:
补充,发现自整定功能对1~2升的气罐整定没问题,当使用10升的气罐,程序就没法整定,现象和上面的微漏现象一样。正在找原因。。

网友:
虽然现在没做它了,但是关注mark一下,还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补充,发现自整定功能对1~2升的气罐整定没问题,当使用10升的气罐,程序就没法整定,现象和上面的微漏现象 ...

1、你的用法是系统自动控制自整定应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提醒你一下,这种自整定方式是按手动方式设计的,整定条件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整定失败或者整定参数不合适情况。
2、自整定前对控制系统是有要求的,具体请参照我提供的PDF资料。你说PWM输出周期是100ms控制电磁阀,这个周期设置的太短了,对电磁阀来说控制太敏感,会影响控制精度,建议你延长PWM周期到秒级以上(我在应用中控制电磁阀一般设置为5秒),最小单个脉冲不低于3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代码可以用在电机控制方面吗?

一般用于惯性较慢的控制系统,对快速闭环控制不太合适。

网友:
这个已经移植到我们自己的PLC上,效果很好,谢谢楼主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于惯性较慢的控制系统,对快速闭环控制不太合适。

不知道你那是否有可以用于快速闭环控制系统上的PID呢?

网友R:
LZ的意思是要使用自整定功能最好是MAN_ON=TRUE,而且自整定完毕后还需要自己做微调?
我这里的气缸容积不超过10L,如果把PWM周期设为秒级,恐怕 不好控制。
我气缸的容积里面有液体,空气容积在1~10之间变化。压力在10KPA~200kpa之间变化。使用者根据工艺要求自由设定。

网友:
LZ,自整定后STATUS_H=21120。在文档中只有这个说明类似。21xxx  估计偏差N_PTN < 1  在更好的条件下重复尝试。不太明白N_PTN的定义,以及“在更好的条件下重复尝试”这个个更好的条件是指?

网友:
这个程序小弟实在是看不懂,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的意思是要使用自整定功能最好是MAN_ON=TRUE,而且自整定完毕后还需要自己做微调?
我这里的气缸容积不超 ...

1、在MAN_ON=TRUE或FALSE下都可以自整定,但前提是一定要满足自整定前先决条件,这得需要你人为去判断。
2、难道你用是超快速电磁阀(我还没见过),能在1ms的单脉冲内变化都能反应过来(比如50ms和51ms输出你觉得这个电磁阀开度时间PID能控制住吗)?我说的敏感是这个意思。

网友R:
给电磁阀通电40MS,出气口就有气体出来。当然,我也怀疑电磁阀并没有全开,开度估计在1/3~1/4之间吧。

LZ,自整定后STATUS_H=21120。在文档中只有这个说明类似。21xxx  估计偏差N_PTN < 1  在更好的条件下重复尝试。不太明白N_PTN的定义,以及“在更好的条件下重复尝试”这个个更好的条件是指?

网友:
另外,在电磁阀能动作的情况下,多1ms和少1ms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我这边的电磁阀小于40ms的输出就没什么反应了,阀芯基本处于震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给电磁阀通电40MS,出气口就有气体出来。当然,我也怀疑电磁阀并没有全开,开度估计在1/3~1/4之间吧。

资料中:2xxxx 使用估计值找到的控制参数;检查控制响应或检查STATUS_H 诊断消息,并重复控制器整定。
2xxxx值也是可用的,可能需要手动去微调。
若不满意,则我还是认为可能是你控制响应的问题,你先不考虑响应快慢,先把PWM周期延长试试看看效果。
N_PTN资料中说的也挺含糊,我没用过此参数做参考。
这个“在更好的条件下重复尝试”我理解还是察看自整定第一阶段是否稳定是主要的。
还有,如果惯性大的系统PID参数可以不用PID,改用整定好PI控制试试。

网友:
2xxxx值是可以使用的。
好像自整定的值只对大于23KPA的或以上的能达到设定值,但也有时候会超1~2KPA,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设定的压力值低于23KPA,运行自整定的参数,输出的最终压力都会大于设定值好几KPA。不知道问题在那里?

我现在使用的是PI控制。自整定后的参数存储在PI_CON这个结构体里还是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
我用PT100+可控硅+加热器给一个容器里的水加热,需要用到哪些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 ...

PV_PER一般用不上;
问题太笼统了,看参考资料吧,看明白了再应用到你的项目去吧。

网友:
这个程序在哪弄得,西门子的就很高端吗

网友:
大家能否告之都用的什么型号的MCU?或者说得什么样的MCU才能跑得动这个PID的浮点运算?

网友:
mark,以后慢慢看!

网友U(2015-09-23):
请问下楼主:程序的 591行是写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if( TD != 0.0 && ! MAN_ON && ! sbOptLmn &&  ! sbConzOn )
                                              {
                                Verstaerk = TD / ( CYCLE * 0.5 + rTmLag ) ;
                                LMN_D = ( LMN_P - sRueck ) * Verstaerk ;
                                RueckAlt = sRueck ;
                                RueckDiff = CYCLE / TD * LMN_D + sRestDif ;
                                sRueck = RueckDiff + RueckAlt ;
                                sRestDif = RueckAlt - sRueck + RueckDiff ;
                        }
                              sRestDif  = RueckAlt - RueckDiff - RueckAlt + RueckDiff = RueckAlt - RueckAlt - RueckDiff + RueckDiff = 0;?
                             sRestDif   这个变量是   上一次微分偏差吧, 但最后计算结果怎么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控温精度能达到0.1度(结果出来后,我自己都感到惊叹),当然这只是在我这个项目中的测试结果。以 ...

控温精度0.1度, 请问你的测量温度精度是多少?

网友:
请问下各位参与这个程序的高手,
发现程序中有一段:

LMN_I = sIanteilAlt + rDiff ;
sRestInt = sIanteilAlt - LMN_I + rDiff ;

这个变量 sRestInt  最后不是一直为0吗?
还是我哪里理解错误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请问下楼主:程序的 591行是写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if( TD != 0.0 && ! MA ...

请问你提出的疑问解决了吗?

同样的,我发现积分和微分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LMN_I = sIanteilAlt + rDiff ;
sRestInt = sIanteilAlt - LMN_I + rDiff ;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请问你提出的疑问解决了吗?

同样的,我发现积分和微分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还没弄懂为什么?
你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还没弄懂为什么?
你呢?

在发现这2段应该是程序有问题的地方后,
因为没找到lz改编前西门子原来的程序,也没在手册中找到对应可供参考的部分.

在没解决上述疑问前,感觉无法将本PID做的非常完美,因为缺少了PID中很重要的积分和微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在发现这2段应该是程序有问题的地方后,
因为没找到lz改编前西门子原来的程序,也没在手册中找到对应可供参 ...

" float    sRestDif = 0.0 ;   //上周期微分偏差量(浮点数计算偏差)", 看看变量做的注释怎么说的,如果每次都等于零那才怪了呢.理论上应该没问题的。实际移值过来的原程序也是这样的。我想这就是程序为保证精度才多方面考虑偏差的完美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 float    sRestDif = 0.0 ;   //上周期微分偏差量(浮点数计算偏差)", 看看变量做的注释怎么说的,如果 ...

lz所说的 sRestDif  这个变量的注释也看过,但是实际程序中经过分析,计算后赋值给sRestDif  的好像是一直为0.

程序中 sRestDif 的计算过程是这样的:

RueckAlt = sRueck ;
RueckDiff = CYCLE / TD * LMN_D + sRestDif ;
sRueck = RueckDiff + RueckAlt ;
sRestDif = RueckAlt - sRueck + RueckDiff ;

请看下 sRestDif  在计算结果是不是会是0?

请问lz,移植前的源程序能不能上传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下楼主:程序的 591行是写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if( TD != 0.0 && ! MA ...

参见上面的回复。

网友V:
看过西门子的原版程序了, 确实是这样, 但是计算方法有高手能解释下吗?
难道c语言我看糊涂了..... 哭啊.....

楼主:
其实我想这个即使等于零,也不会影响I D多少的。但从编程者的思想来考虑应该是更严谨些,毕竟所用到的硬件及编译软件不定,没准编译给优化掉了都有可能呢。源程序不便完全公开,我只能给你贴一部分.
IF TI <> 0.0 AND NOT I_ITL_ON THEN
                  IF NOT MAN_ON AND NOT sbOptLmn AND NOT sbConzOn THEN
                      rDiff := CYCLE / TI * ( LMN_P + sInvAlt) * 0.5 + sRestInt ;
                      IF ( rDiff > 0.0 AND ( INT_HPOS OR QLMN_HLM ) ) OR ( rDiff < 0.0 AND ( INT_HNEG OR QLMN_LLM ) )THEN
                          rDiff := 0.0;
                      END_IF;
                      LMN_I := sIanteilAlt + rDiff ;
                      sRestInt := sIanteilAlt - LMN_I + rDiff ;
                  END_IF;
              ELSE
                  sRestInt := 0.0 ;
                  IF I_ITL_ON THEN
                      LMN_I := I_ITLVAL ;
                  ELSE
                      LMN_I := 0.0 ;
                  END_IF;
              END_IF;

楼主:
sRueck = RueckDiff + RueckAlt ;sRestDif = RueckAlt - sRueck + RueckDiff ;这是浮点运算,而且是float(float的范围为-2^128 ~ +2^128,也即-3.40E+38 ~ +3.40E+38)型的,就是很小的数理论上计算也是有偏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这个即使等于零,也不会影响I D多少的。但从编程者的思想来考虑应该是更严谨些,毕竟所用到的硬件 ...

已经看过西门子原本的源程序了,lz转c语言的过程没有错误,
但是在测试pid的过程中发现,
即使在控制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值时, 输出控制LMN很难有一个斜坡式缓慢变化的控制曲线,
而是出现近乎垂直的跳变.

当把sRestDif = RueckAlt - sRueck + RueckDiff ;  改为  sRestDif = RueckDiff;后
发现LMN的输出就不会出现跳变.

楼主:
嗯,有人说过这个积分使用的是抗积分饱和,微分属于不完全微分功能,采用的递归调用方式,是通过公式导出来的,但从程序里真的很难看出来。到现在一直使用,没发现有过问题。

网友:
楼主这么深入啊

网友:
记录一下,要重点看看。

网友W:
你好,最近一看你发的PID自整定程序,调试了好久,一直是30005,没有用脉冲,只是LMM驱动。。PID()调用和CYCLE的时间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调试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最近一看你发的PID自整定程序,调试了好久,一直是30005,没有用脉冲,只是LMM驱动。。PID()调用和 ...

问题太笼统了,比如一开始就出错还是整定开始一段时间出错,还有关键参数数值设置的多大(不合适)造成的,控制是什么系统等等。

网友(2015-11-03):
这代码有点多,很复杂的感觉

网友(2015-12-24):
引用 楼主:
原程序之所以将所有变量定义成全局变量,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所有大写的变量都是接口,所以定义到.h文 ...

请教下 能不能做个详细解释 :1.哪个变量是 目标设定值  2.哪个是采样输入值  3.如何调用算法

网友:
用过很多pid就是还没用过自整定…

网友:
一直要学习自整定,看一下。

网友:
楼主 这个怎么用了

网友(2016-03-12):
很强大,我以前移植过1200的PID微分项滤波的不完全微分PID不过没自整定,学习了。

网友:
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用到我的小四轴上。嘿嘿嘿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PID自整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在此谢谢!,下面还有几个疑惑,还请楼主在百忙之余帮小弟看下,谢谢

您好!
麻烦问一下,关于如何确定TUN_DLMN, 有没有一个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X:
引用 楼主:
1、自整定开启是人为控制的,PHASE由1-->2是有条件的,如果满足条件才能自动到2阶段。30005已经告诉了你 ...

您好!
继电器控制建议不要开启脉冲发生器(因百分比很小时继电器可能不会动作,PID控制会不稳定)
那百分比很小时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X:
您好!
继电器控制建议不要开启脉冲发生器(因百分比很小时继电器可能不会动作,PID控制会不稳定)
那百分 ...

1、TUN_DLMN默认设置20,应该能满足一般的应用,可根据自己的工况去修改。
2、低于一定值时就设置为零,人为改动下LMN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13):
正好要搞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
确实好东西,之后研究。

网友:
楼主,你这个算法不是实时在线式整定算法吧,不算自适应算法,中间有随机扰动你这个算法也适用吗

网友(2016-06-10):
,好东西,很详细的文档,谢谢楼主

网友:
研究下,最近在搞温控,楼主帮大忙啦,,感谢。

网友:
好像挺复杂,研究一下,

网友(2016-08-01):
不错,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2016-09-01):
非常不错哟,感谢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感谢LZ,mark一下

网友:
请问,会有例程放送吗、

网友:
先做个记号,有时间详细看看

网友(2016-10-11):
你好,我在论坛看到你写的PID代码,我想学习着做一个温控器,不知道你的PID部分代码,可以买吗?如果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你。

网友:
听说挺复杂的,载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网友:
带自整定的就是牛逼的PID,不知这个PID算法带宽是多少。之前接触过一个老美的电机控制器带自整定,非常牛逼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在此谢谢!,下面还有几个疑惑,还请楼主在百忙之余帮小弟看下,谢谢

楼主,你好,你的那个西门子的FB58的PID自整定程序弄得这么样啦?我也在搞,但是有几个地方不明白,还希望指教啊

网友:
大神,你这个有移植好的DEMO吗?希望传一份啊

网友:
这个爽,我曾经手动整定过一个温度控制;当时没搞定自整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在此谢谢!,下面还有几个疑惑,还请楼主在百忙之余帮小弟看下,谢谢

大神你的这个FB58搞得这么样啦,这个上位机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2016-12-21):
这个参数自整定确实比较繁琐

网友:
学习一下,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请问一下 我软体设定当目标温度-目前温度<=TUN_DLMN启动自整定 PHASE一直卡在2 然后PWM完全不变化 温度一路飙升超过设定值PWM还是没变化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满满干货,控温PID资料及程序代码~

网友(2017-03-25):
很好。。有空看看

网友(2017-06-08):
这个FB58,是要在已经有一个比较稳定的PID控制的基础上,也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PID参数的基础上,再进行自整定吗?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9-03):
目前正在研究PID,谢谢楼主

网友:
自整定pid 好

网友:
@tyw996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有偿使用楼主的例子指导,用在压力控制上。

网友:
可能能用上,先标记,再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2017-10-18):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 正在找这方面资料。明天开始研究下  研究之后再提看法

网友(2018-03-09):
翻老帖,看到这个,“共享一个西门子PLC上所使用的软件PID程序(FB58),我已将其改为C语言代码”   请问楼主FB58原本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
楼主我这个用你的C移植的怎么在脉冲输出的时候不对哦
                        if( QPULSE )
                        {
                                if( spassPTm < rP_B_TM || sPTm >= spassPTm || sPTm >= PER_TM - rP_B_TM )
                                {
                                        bIZv = TRUE ;
                                }
                                if( ! bIZv )
                                {
                                        QPULSE = FALSE ;
                                }
                        }
                        else if( spassPTm >= rP_B_TM && spassPTm >= PER_TM - sPTm && sPTm >= rP_B_TM )
                        {
                                QPULSE = TRUE ;
                        }
                        else
                        {
                                bIZv = TRUE ;
                        }

                        if( bIZv )
                        {
                                if( spassPTm < PER_TM )
                                {
                                        spassPTm = spassPTm + CYCLE_P ;
                                }
                        }
                        else
                        {
                                spassPTm = CYCLE_P * 1.5 ;
                        }
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8-05-08):
MARK学习了,正要用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2018-06-19):
有参考价值的帖子。

网友Y(2018-08-12):
楼主你好,我的温度输出周期为1.2s,输出调节周期,pid()调用周期也是1.2s。PWM周期1200ms,分120份。
CYCLE、CYCLE_P、PER_TM都设置1.2,LMN_HLM、CON_ZONE设置120,PULSE_ON为关闭状态。
我在使用过程中一开始整定马上输出30005,这样设置有问题吗?请问还需要修改什么呢?

看到你之前的回复:CYCLE_P指的是脉冲采样周期,要开启PULSE_ON,就必须与你的PID程序调用周期(非CYCLE)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整定时不超过5%,
比如设置CYCLE_P=0.01,那你的PID调用周期也得是0.01s,你要用1S时间,那整定时肯定报错了。

CYCLE是调节周期吧?
CYCLE_P:脉冲发生器的采样时间,这个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脉冲发生器是输出的PWM吗?采样时间又是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你好,我的温度输出周期为1.2s,输出调节周期,pid()调用周期也是1.2s。PWM周期1200ms,分120份。
CYCL ...

既然关闭了PULSE_ON,其相关参数就没改动的必要了,除了CYCLE=1.2,其它参数在没弄懂之前还是不要改动,多看看手册吧。
很好奇你的PWM输出能分出120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关闭了PULSE_ON,其相关参数就没改动的必要了,除了CYCLE=1.2,其它参数在没弄懂之前还是不要改动, ...

问题解决了,多谢楼主,PWM其实是软件控制的,所以分多少份都可以。
现在就是得提高一下采样速度才可以。

网友:
下了不顶非好汉!

网友:
重复,删除。。

网友:
这个确实是难得的好资料

网友:
正缺这个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挺好的,再细节一些就更容易理解了,支持分享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关闭了PULSE_ON,其相关参数就没改动的必要了,除了CYCLE=1.2,其它参数在没弄懂之前还是不要改动, ...

楼主您好,你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可否加好友请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主,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系统采用滞后30-40S,自整定非常不理想。
PID参数整定方法采用工业控制中常用的滞后控制参数整定模型(Ziegler-Nichols参数整定方法):

网友:
这个代码好复杂,能用,没看懂!

网友:
请问楼主,自整定过程中比例(GAIN)出现INF(无限大)一般是由于啥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加热对象为水,不开启脉冲
CYCLE = 100ms
TU = 1S
TA = 500S
TUN_DLMN = 20
采用设置SP_INT阶跃的方式
出来的GAIN值为何是INF?

网友:
这个我要好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我要加楼主,向楼主学习.

网友Z:
从手册TU和TA这两个参数看手册是滞后时间和过程时间常数
实际测出来TU=75S,TA=300S,但是用这两个值整定会出现30500
一直减小TU到0.1s才整定成功
目前配置的TU=0.1S,TA=100S,可以整定出一套参数来
但是用户具体的使用环境也许和我的测试环境不一样
这两个参数是否需要修改
请问TU,TA参数是否需要开放给用户配置
另外楼主您的理解这两个参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很实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从手册TU和TA这两个参数看手册是滞后时间和过程时间常数
实际测出来TU=75S,TA=300S,但是用这两个值整定会 ...

TU和TA是系统内部计算出的参数,修改无实际意义;整定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说明整定条件不当,30500错误代码就说明了这一点。

网友:
Mark:带自整的PID控制C码

网友(2018-09-19):
准备使用一下看效果

网友:
这个只适用于哪些场合呢,s级的场合可以吗

网友:
用了好几年了,帖子一直很火

网友AA:
请教楼主:只能用于温度控制吗?

网友:
西门子PID,mark

网友:
多谢楼主!标记,西门子PID程序及资料

网友:
楼主威武,后续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请教楼主:只能用于温度控制吗?

适用于温度、压力等较慢速控制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看原代码不好理解,当你看明白资料我想你也就会怎么使用了,至于PID算法,原程序我也看不明白的,只是别 ...

可以分享一下推导公式的链接吗?

网友(2018-11-14):
if(((rPvDelt < 0.8 * rSeek || ! sbSpChange) && QTUN_RUN && FIL_CYC < 1024 && siTime == 2) &&
           (((siCycle > 6 && PVDT == 0.0 || siStatus == 999) || ((rNoiPvdt > 60.0 && siCycle > 7) && (POI_CYCL < 2 || srPvdt2 > 0.99 * srPvdtMax2))) || (rNoiPvdt > 5.0 && siCycle > 15 &&  POI_CYCL < 2)))

这部分代码没看明白,能给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好东东,关注,回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mark,有需要再看看。。

网友:
楼主:您好!我现在调试电机,步骤如下:
(1) 用原代码的PID初始化参数(GAIN=2.0等)发现震荡,于是我自己改了初始化参数,已满足可以稳定。
(2)稳定PV到SP=30后,我就TUN_ON=1 并且SP=50,发现STATUS=21120。并且震荡+30比较严重。
这样一来
2xx2x 还未到达拐点(只是已经通过设定值阶跃变化进行了激励)如果控制器是振荡的,则弱化控制器参数,并使用一个较小的可调节变量差值TUN_DLMN 重复尝试。
2x1xx 估计偏差(TU < 3*CYCLE) 减少 CYCLE,然后重复尝试。特殊情况,纯粹的 PT1 处理:不要重复,可能弱化控制器参数。
21xxx 估计偏差 N_PTN < 1 在更好的条件下重复尝试
这三个错误都存在?我下一步如何调试?

接下来我进行了另外一组实验
(1)稳定
  (2) tun_on=1 tun_st=1 居然此时出现了status_h=30005.
这样说来,我的cycle!=PID调用周期?可是这样和第一实验不符合呀?

lz,请教请教啦!

网友:
西门子PLC 的PID自整定,MARK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H:
首先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在此谢谢!,下面还有几个疑惑,还请楼主在百忙之余帮小弟看下,谢谢

前辈,能否把图片里的上位机软件分享下,最近也在研究楼主的算法,谢谢啦!

网友:
哪位前辈可以把实际调试的工程分享出来吗?移植到单片机程序里,运行起来挺奇怪的。整定环节瞬间从0到7,整定出来的参数无法使用。有谁能分享下这个算法入口的参数设置嘛?请赐教。

网友:
我想把这个代码移植到ebox上,楼主能提供点帮助吗?

网友(2019-05-23):
想问一下LZ,PULSE_ON = TRUE;整定结束后发现输出是一直打开的(QPULSE = TRUE ),非脉冲输出。怎样才能切换到自动控制?

网友AB(2019-06-27):
你好 我下载的step 7-pid不是pdf格式的,你可以发我邮箱一份吗,谢谢!370860964@qq.com

网友:
手下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B:
你好 我下载的step 7-pid不是pdf格式的,你可以发我邮箱一份吗,谢谢!

自己改成PDF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2019-10-31):
看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好东西,一直想做一个自整定PID,终于找到学习资料啦

网友:
PID用得好,就是人王

网友:
先收藏,抽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正在研究,有个问题请问楼主,SELECT = 0,SELECT = 3,一个是快速周期中断调用,一个是慢速周期中断调用,那么请问怎么算快速?怎么算慢速?

网友AC(2019-12-01):
这个代码确实很不错,断断续续的看了2个星期,今天终于移植完成上线试了。在STM32上面跑了起来,第一次用的时候还没整定,控制的效果是等幅振荡,然后开始第一次整定,发现一直处于阶段也就是一直在PHASE=2那里,后来仔细看发现是TUN_DLMN=25这个默认值太小,不足以让我的系统温度上升,接着就改为TUN_DLMN=100,再次进行整定,温度就上去了,很快就结束,一看状态代码STATUS_H=10000,正好是找到了合适的参数。然后用这套参数接着控制,确实非常稳定,设定温度在120°,基本是能稳定在±0.2°

网友:
楼主你好,很感谢你这个PID好资料,我已经在加热过程中使用的不错了,包括整定。最近应用在制冷,但是整定时总是返回30002,请问用于制冷需要配置哪里吗?

网友(2020-01-02):
为什么下载的名称和后缀都不对?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这个代码确实很不错,断断续续的看了2个星期,今天终于移植完成上线试了。在STM32上面跑了起来,第一次用的 ...

能不能把你的 加热的 部分 分享下,非常感谢! 397607437@qq.com

网友:
不错 改天测试一下

网友:
好资料,可以用来做温度控制器

网友:
虽然没用,但是感觉好厉害

网友:
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AC(2020-03-22):
引用 网友AD:
能不能把你的 加热的 部分 分享下,非常感谢!

你好,其实楼主原来的代码基本不用改,就是调整一下TUN_DLM、采样周期,关键是要自己用一个定时器实现Time_zzd的计时就OK了。

网友:
MARK一下,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找带自整的PID控制C码好几年了。

这么难找吗?真是稀有技术吧!

网友:
Mark 西门子 pid整定。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你好,其实楼主原来的代码基本不用改,就是调整一下TUN_DLM、采样周期,关键是要自己用一个定时器实现Tim ...

多谢,提供经验,下次也试一下

网友AC:
引用 网友AE:
多谢,提供经验,下次也试一下

楼主的资料PID那个函数不用任何修改,自整定的也不用改。只需输入参数就能跑起来,只是如果需要自整定,就需要调整一下采样周期、TUN_DLMN等。自整定需要自己写一个顺序,按照提供的PDF的资料可以有两种方法进入自整定,其中一种就是先把MAN_ON=1进入手动模式,并且赋值MAN = 10(根据自己系统确定),PID函数就会输出固定的信号,你系统就固定运行,一直运行直到系统可以稳定在某一个状态;然后就TUN_SET=1开始自整定,接着需要等待一会,PDF手册说典型是1分钟(好像是为了计算过程噪声),然后把MAN_ON=0变回自动模式,同时改变一下你目标值,这个时候阶跃激励就开,自整定就开始,等着状态码返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的资料PID那个函数不用任何修改,自整定的也不用改。只需输入参数就能跑起来,只是如果需要自整定, ...

好热心,谢谢

网友(2020-06-04):
好东西,下载下来研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2020-07-20):
引用 网友AC:
楼主的资料PID那个函数不用任何修改,自整定的也不用改。只需输入参数就能跑起来,只是如果需要自整定, ...

你好坛友,我看到你之前在论坛上热心的回复坛友关于PID自整定的代码问题,我有些问题是在不知道如何实现,我能有偿得到一份你的加热的PID自整定移植代码吗?期待你的回复,谢谢你了,微信Chen15603309217

网友(2020-09-16):
MARK一下,正需要

网友(2020-12-31):
写的好复杂,谢谢分享!!

网友:
自整定有的时候整定的非常好 有的时候整定不行!就是不知道整定条件是什么!

网友:
PHASE在1跳2时  等待1分钟里 检测NOISE_PV小于0.5  才允许跳转 否则复位, 整定的结果非常完美。设定100度 误差0.2度  。  谢谢分享

网友:
pid老生常谈了啊

网友(2021-02-21):
看看能不能研究一下

网友(2021-11-06):
引用 网友V:
看过西门子的原版程序了, 确实是这样, 但是计算方法有高手能解释下吗?
难道c语言我看糊涂了..... 哭啊..... ...

请问哪里可以搞到西门子plc的程序?

网友:
谢谢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AF(2022-12-13):
楼主你好,无意中看到你这个帖子,对你提供的PID自整定代码非常感兴趣,研究了一下,有些问题不太理解,想请教下,

CYCLE这个是采样周期,也是PID算法的运算周期,比如CYCLE=1,表示1s计算一次PID结果,也就是1s输出一次LMN值用于PWM控制。
我的问题是,PWM的控制周期是否需要与这个调用周期一致?
我现在是用继电器控制,温度每1s刷新一次,继电器的控制周期要>=20s,所以我设置CYCLE=1s,PWM周期为20s.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CYCLE=1s表示PID每1s输出一个结果来控制PWM,假设输出的值LMN=10,表示PWM的占空比为50%,PWM周期为20s,所以表示继电器要开10s, 关10s,但是PID是1s输出一个结果控制PWM,会不会导致这次PWM的一个周期还没跑完20s,然后下一次PID新的计算结果出来又取代了上一次的PWM值,因为PID是1s输出一次,而PWM周期是20s。

所以基于这种想法,我的问题是PWM控制周期是不是必须与CYCLE一样,比如PWM周期是20s,那么CYCLE也必须20s?
CYCLE=1s,PWM=20s这种是不是行不通?

这里不太理解,希望楼主赐教
这个帖子好多年了,不知道楼主是否还能看到,如果看到,希望可以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在此谢谢!,下面还有几个疑惑,还请楼主在百忙之余帮小弟看下,谢谢

你好,这个调试软件能发给我用一下吗

网友(2023-03-21):
不知道搂住还能不能看到这个帖子,我最近自整定,总是出现30005的错误,看错误原因是“采样时间 CYCLE 和 CYCLE_P 之间的差值超过了测量值的 5%”,可是 程序里根本没有开启CYCLE_P呀,我把PULSE_ON都已经关闭了,怎么还是提示这个呢?真的太烦了,这个一直出现,找了好多地方都不能解决。

网友I(2023-06-08):
为什么我整定一直没有找到拐点啊,整定过程是:先让原来的参数控温到某个温度,比如180度,然后等稳定后,我开始自整定设置TUN_DLMN,TUN_ON=1,这样始终找不到拐点,提示20020,改了TUN_DLMN值测了好几次也不行,阶跃温度设定也改小了,还是找不到拐点,请教大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整定一直没有找到拐点啊,整定过程是:先让原来的参数控温到某个温度,比如180度,然后等稳定后,我开始自整定设置TUN_DLMN,TUN_ON=1,这样始终找不到拐点,提示20020,改了TUN_DLMN值测了好几次也不行,阶跃温度设定也改小了,还是找不到拐点,请教大佬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7-27):
引用 楼主:
有一问题需要补充下:TIME_TCK()函数需要自已添加,他的功能大意是在自整定的1阶段时需要外部定时器计时, ...

if(Time_zzd++>=2147483647)  没明白这个数据需要这么大吗?24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你好,无意中看到你这个帖子,对你提供的PID自整定代码非常感兴趣,研究了一下,有些问题不太理解,想 ...

CYCLE   你好。这个时间是定时器给的还是自制定义的?

网友AG(2024-02-08):
看了一个月 终于调试成功啦 测试温度稳定在±0.3度,有问题请详情请联系18662357908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看了一个月 终于调试成功啦 测试温度稳定在±0.3度,有问题请详情请联系18662357908 ...

厉害,能坚持搞1个月

网友(2024-03-29):
你们都是用来控制什么的,精度有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