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SLE4442的读卡过程问题

楼主(2013-05-31):
想问下这段程序:
IRcvdat_4442(SCM,0x00,1,&ec);
   switch(ec&0x7)
   {
     case 1:
     case 2:
     case 4: return 0x3;
     case 3:
     case 5: ec=0x1; break;
     case 6: ec=0x2; break;
     case 7: ec=0x3; break;
     default: return 0x1;
   }
把卡的错误计数读出来,再写进去是什么用处呢?
读出是7,写入3,为什么?
麻烦给我解释下,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这是不是为后面再读取错误次数,完成PSC校验用的呢?

网友A:
4442内部的剩余校验次数是靠3个bit是否还有一个1来确定是否还允许校验。而校验的密码的过程之一就是要先将一个bit写0,然后发送校验密码命令。你手册看的不是很仔细。或者说,4442手册上要求的校验密码流程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42内部的剩余校验次数是靠3个bit是否还有一个1来确定是否还允许校验。而校验的密码的过程之一就是要先将 ...

哦,好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