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大虾的的多路舵机驱动程序(仿真通过)

楼主(2013-05-31):
不多说,就是将20MS,分成十份,每2MS,在这段时间只判读并输出两个PWM,最终达到2MS时间最多同时有2个舵机同时起动,做到错时起动舵机,这样起动电流就很小拉,对于人型多舵机机器人很有用,理论上不用再要求大放电量的锂电池,也可以运行了.

网友:
下来研究一下

楼主:
OSCCAL=0xB4;                         //系统时钟校准,不同的芯片和不同的频率
这条要根据情况写,最好先别用,其余在我的232通信实验板上通过!将C源程序重新发下,只改动了此句就可以用拉!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4MzA5MTky.html
实机效果,还不错!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