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分割8层板,欢迎拍砖

楼主(2013-05-31):
画了半个多月,终于将这个视频分割的电路板画完送出去,现在把PCB的布线拿出来分享下,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这个表示很感兴趣、不带内存的?
目测是2进4出、那两片是FLASH还是sram?

网友:
恩,能说详细吗,没看懂。

网友:
8层板。这么牛叉。。。只画过两层的小菜鸟飘过。

网友B:
部分走线有待调整(如右上角的总线走线),总线线宽间距尽量要统一,方便阻抗控制,避免走直角(左上角),接地过孔较少(看情况),晶振走线太曲折,顶层BGA外圈扇出的走线可以增加,合理的扇出可以减少层数,粗线的电源部分走线也有待调整

网友:
看得出lz 用心.

我的建议是  lz 的 元器件没选好,这样的板子  layer  6  应该可以搞定了

晶振 最好用3225  的,    布局 还欠合理,板子可以跟小

网友:
左下角用DC/DC带PGND的电源芯片、如果是的话 那电感 电容 芯片的走线真别扭
中右下面的电容 插件电容摆的很随意
左边那一排 是按钮? 没看明白 为什么不调整一致。

觉得就 BGA到 那俩 FLASH 或者 FLASH+SDRAM线还能看得过去 。

网友C:
这线布的真的不太合理,8层浪费了。电源的摆放太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示很感兴趣、不带内存的?
目测是2进4出、那两片是FLASH还是sram?

两片SRAM,感觉DDR SDRAM不是特别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示很感兴趣、不带内存的?
目测是2进4出、那两片是FLASH还是sram?

4进1出的,另外一个是单加视频叠加后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布的真的不太合理,8层浪费了。电源的摆放太随意了。

因为需要的电压太多,12V入,单片机和CAN总线通讯是5V,FPGA是3.3V,FPGA核是1.2V,还有个片子的核是1.8V,我觉得已经是集中在左下脚,不知道如果改进的话应该朝哪个方向改进呢?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走线有待调整(如右上角的总线走线),总线线宽间距尽量要统一,方便阻抗控制,避免走直角(左上角), ...

扇出走线的话一般也就两排吧?感觉晶振的那块确实也不太满意。但距离比较近,又加粗了,应该没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图

可能网速的原因吧,我这现在也是看不到图,

网友:
最好吧电源层显示出来,电源分割看不到,层叠设置不明。个人感觉左下电源部分有点乱接地的过孔也没看到几个

网友E:
太幸福了,这么点东西 没DDR 还给8层,像学生学习layout
一般只给4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片SRAM,感觉DDR SDRAM不是特别稳定!

用sram缓存视频、有钱淫
DDR怎么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ram缓存视频、有钱淫
DDR怎么会不稳定、、、

使用DDR时,图像会出现不定期的跳动,可能是我的约束没有做好。反正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幸福了,这么点东西 没DDR 还给8层,像学生学习layout
一般只给4层

感觉四层布线不一定布不通,但肯定会很乱。不过8层的板子还真贵啊!!!

网友F:
BGA如何走好线?

网友:
我们的视频处理板出来晒晒

楼主:
引用 网友F:
BGA如何走好线?

有很多高速布线的书,你可以看一看,但我感觉就是看看别人的板子是怎么布的,学习的更快一点,然后再根据书,找出别人板子上哪点不好,你要怎么改,再形成自己的就好了!